51单片机和上位机串口通信控制电机和显示温度

楼主(2018-02-07):
51和上位机(C#编写)串口通信

#include<reg52.h>
#include"bstv51.h"
#include"delay.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EN1=P1^4; //使能端
sbit EN2=P1^5;

sbit IN1=P1^2; //电机1
sbit IN2=P1^3;

sbit IN3=P1^6; //电机2
sbit IN4=P1^7;

void run(void)                          //前进函数
{
        EN1=1;
    IN1=0;
        IN2=1; //左电机的正转

        EN2=1;
        IN3=1;
        IN4=0;//右电机的正转
}

void back(void)                          //后退函数
{
        EN1=1;
        IN1=1;
        IN2=0; //左电机的反转

        EN2=1;
        IN3=0;
        IN4=1;//右电机的反转
}

void stop(void)                          //停止函数
{
        EN1=0;
        EN2=0;//电机使能

}

void UartConfiguration(); //串口配置函数申明

void main()
{
        uchar date1,date2;
        uint s;
        bstv51_init();        //开发板初始化
        U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if(RI==1)
                {
                        date1=SBUF;
                        RI=0;
                        s=0;
                        while(s<2000&&date1==0xDB)
                        {
                                s++;
                                if(RI==1)
                                {
                                        date2=SBUF;
                                        RI=0;
                                        switch(date2)
                                        {
                                                 case 66:LED1=0;LED2=1;FM=1;
                                              break;
                                                  case 255:LED1=1;LED2=0;FM=1;
                                              break;
                                                  case 'S':LED1=1;LED2=1;FM=0;
                                               break;

                                                 case 0xAA:run();
                                             break;
                                                 case 0xBB:back();
                                                    break;
                                                 case 'P':stop();
                                              break;
                                        }
                                }
                        }
                }
        }
}

///////////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artConfiguration()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1的工作方式2
        TH1=0xfd;                        //设置计数器1的初值,决定波特率(0xfd表示9600的波特率)
        TL1=0xfd;                        //设置计数器1的初值,决定波特率
        PCON=0x00;      // 波特率倍增0x00不加倍         0x80加倍
        SCON=0x50;                //设置工作方式1 开启接受允许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TR1=1;                        //计数器1开始运行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不需要申明)
//void itrpt_svic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        date=SBUF;        //取出接受到的数据(手机把数据发给单片机的SBUF寄存器,date从寄存器中取值)
//        RI=0;                          //清除接受中断标志位
//    SBUF=date;                  //单片机把数据date放到总线上(发给电脑或者手机)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