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与STC52单片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07):
我因为考虑到单片机要冷启动的原因,我加了自锁开关,CH340G接到我USB口时,用isp下载时(已是最新版本)出现了,串口打开失败,340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打开自锁开关,有5V电压输入(已用万用表测量),340电源指示灯亮,可以下载程序,但ISP软件一直在检测单片机,340下载指示灯亮,但下载不进去,我做了个测试,我把340上的5V或者地线拔了,可以下载程序(自锁开关关闭状态,因为我用到了LCD,我看到了LCD有点亮度,我觉得测序已经下进去。我接上地线或者5V线,打开自锁开关,但ISP软件还是处于下载状态,没有下载进去)为什么?(340T接的是52的R,R接的是T)

网友A:
实验板上有MAX232么或者其他芯片, 电路中有的话可能是管脚出现寄生电容,在下载时检测不到,你可以尝试着吹掉芯片试一下,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有毛病么?

网友B:
问题是否解决,如果没有可以私信我

网友C(2018-06-09):
我自己焊接的成功了,但是有个问题,在下载的时候需要断开单片机接地线再导通,不然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问题,我再网上买的CH340G能直接用,不用断开,不用复位键,直接就能下载到C52RC单片机里面。

网友D:
有没有安装CH340驱动?

网友E(2020-08-01):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焊接的成功了,但是有个问题,在下载的时候需要断开单片机接地线再导通,不然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问 ...

我用的也是340G,但是也出现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的状态,现在不知道咋解决?你说的断开单片机的接地线再导通不就是给单片机断电再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