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SOP封装和TSSOP封装区别

楼主(2018-02-07):
HTSSOP封装和TSSOP封装区别在哪呢?

可以用TSSOP封装改HTSSOP封装吗?

在AD中要怎么改呢?

网友A(2020-06-28):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B:
区别在于HTSSOP在底部具有用于散热的散热垫,TSSOP没有该散热垫,其他都相同。

网友C:
是的,主要差别是底部的热焊盘!

网友D:
这两种的差别就是封装 底部的热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