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译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8-02-07):
1.最近刚学51单片机的38译码器,因为输入端为三个口,输出端为2的n次方,所以是三八译码器。但是为什么会有4 10译码器的存在?
2.译码器的真值表是不用背的吧,假如是38译码器是根据三个二进制的数转化成十进制的数,则此十进制的数对应的就是有效电平,剩下的为无效电平,对吗?
3.如何判断译码器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谢谢各位大佬回答

网友A:
双2-4线译码器74LS139   3-8线译码器74LS138   4-16线译码器74LS154   BCD码输入4-10线译码器74LS42
与74LS138相同功能的芯片是74LS238,其与74LS138的唯一区别是Y0~Y7输出高电平有效(138是输出低电平有效)。

网友B:
1.4个输入端可以对应2^4=16个输出端,当然可以只引出10个输出端,只是不能表示16个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