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集成稳压电源的制作

楼主(2018-02-07):
1、集成稳压电源的制作

要求:用三端稳压器、二极管、电阻、电容制作一套稳压电源。

1)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在510V范围内可调节。

2)输出电流至少100mA

3)输入采用桥式全波整流。

4)变压器规格为220/10V

选用元件参考:CW7800系列三端稳压器、稳压二极管、电容器、散热器、电阻器、点位器等。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用78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做可调稳压电源,稳压特性不如可调三端稳压器LM317,原因是78系列地端流出电流较大且不稳定。
详细分析请参阅《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若不想深入理解,只要想想用78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做可调稳压电源如果很好的话,还有317的生存空间吗?
现登载该书例题

网友B:
要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因为你的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到了你要求稳压电压的上限。不到12v的电压7800不能好工作。网络上好多的电路啊

网友C:
可以用可调三端稳压器LM317。

网友D:
7800系列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广泛用于各种电子电器电路中用作电源稳压,它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但如果对外围电路稍作改动就可以是一个不错的连续可调稳压电源,用作实验检修之用完全可行。

制作之前需了解:7800系列三端稳压器按输出电流区分有三种系列,分别是78L00系列最大输出电流0.1A;78M00系列最大输出电流0.5A;7800系列最大输出电流1.5A。三端稳压器输入输出压差要大于2V。7805-7818的最高输入电压不能超过35V,7820-7824最高输入电压不能超过40V。

图中R1取220Ω,R2取680Ω滑动变阻器,主要用来调整输出电压。输出电压Uo≈Uxx(1+R2/R1),该电路可在5~10V稳压范围内实现输出电压连续可调。

由该电路实践证明:(1)R1为固定电阻值,改变电阻R2的阻值就可获得连续可调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Uo近似值等于Uxx(1+R2/R1)。(2)最高输出电压受稳压器最大输入电压及最小输入输出压差的限制,该固定式三端集成稳压集成电路7805最大输入电压为35V,输入输出差要保持2V以上,若该电路中由于稳压器的直流输入电压为+14V,所以该电路的输出最大值为+12V(可直接用12V的开关适配器接到7805的1引脚,此时通过实验可以得到最大10.6V的直流,我所用的R1=200欧姆,R2为1k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