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水温控制系统的仿真设计+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2-07):
研究目标:
研究课题是多功能水温控制系统的设计。要求系统温度测量范围大于要求的30~90℃,最小区分度为0.1℃,控制精度在0.5℃以内,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小于1℃。可利用按键系统调整控制水温的上下限设定。如果发现采集的温度值低于下限值就进行报警,并通过控制继电器使加热设备持续加热直到接近温度上限的温度,系统等待水温冷却在控制范围内。如果采集的温度值高于上限值,那么也有相应的报警声提示操作人员对水温进行控制。如果并没有超过上下限则不会报警。采集到的温度用数码管显示进行显示。本系统不仅具有一般水温控制系统的特点如设置温度上下限、报警等,还可以在水温过低时控制继电器使加热设备持续加热。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wendu.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led=P3^3;
sbit shenwen=P3^4;
sbit baojing=P3^5;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bf,0xc7,0x89};
uchar code tab3[]={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3f,0xff};

uchar yi,er,san,si,san1;
uint shangxian=90,xiaxian=30,flag=0;

void delay(int ma);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uchar san,uchar si);
void display2(uchar yi,uchar er,uchar san1,uchar si);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float wendu=0;
          int wenduzhen=0;

          yi=11;er=11;san=11;si=11;
          baojing=shenwen=1;//关闭蜂鸣器,继电器

          while(1)
                {
                  keyscan();

                  if(flag==0)//温度测试界面
                  {
                          wendu=temget();

                          if(wendu<xiaxian)//烧水且报警
                          {
                                          shenwen=0;
                                        baojing=0;
                          }
                          else if((wendu>=xiaxian) && (wendu<=shangxian) )
                          {
                                          baojing=1;//报警关闭
                          }
                          else if(wendu>=shangxian)//报警开启,烧水功能关闭
                          {
                                          shenwen=1;
                                        baojing=0;
                          }

                          wenduzhen=wendu*10;
                      yi=wenduzhen/1000;
                          er=wenduzhen%1000/100;
                          san=wenduzhen%100/10;
                          si=wenduzhen%10;

                          display1(yi,er,san,si);
                  }

                  else         if(flag==1)//温度下限设置界面
                   {
                           yi=13;er=12;
                      san1=xiaxian%100/10;
                      si=xiaxian%10;

                          display2(yi,er,san1,si);
                  }

                  else         if(flag==2)//温度上限设置界面
                   {
                           yi=14;er=12;
                      san1=shangxian%100/10;
                      si=shangxian%10;

                          display2(yi,er,san1,si);
                  }

                  if(xiaxian>=shangxian)led=0;//下限超过上限led亮
                  else led=1;

                }
}

void keyscan()
{
        if(key1==0)//设置界面
        {
                delay(5);
                if(key1==0)
                {
                  flag++;
                  if(flag>2)flag=0;
                }
                while(!key1);
        }

          if(key2==0)//加数值
        {
                delay(5);
                if(key2==0)
                {
                          if(flag==1)
                        {
                                xiaxian++;
                                if(xiaxian>=89)xiaxian=89;
                        }
                        else if(flag==2)
                        {
                                shangxian++;
                                if(shangxian>=90)shangxian=90;
                        }
                }
                while(!key2);
        }

        if(key3==0)//减数值
        {
                delay(5);
                if(key3==0)
                {
                          if(flag==1)
                        {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else if(flag==2)
                        {
                                shangxian--;
                                if(shangxian<1)xiaxian=1;
                        }
                }
                while(!key3);
        }
}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uchar san,uchar si)
{
                P2=0X01;
                P0=tab[yi];
                delay(1);

                P2=0X02;
                P0=tab[er];
                delay(1);

                P2=0X04;
                P0=tab3[san];
                delay(1);

                P2=0X08;
                P0=tab[si];
                delay(1);
}

void display2(uchar yi,uchar er,uchar san1,uchar si)
{
                P2=0X01;
                P0=tab[yi];
……………………

楼主:
这里直接用一个LED代替热得快接在了继电器上面

网友A:
哇  你们好厉害啊!

网友B:
做得不错,用数码管更省电

网友C(2018-06-18):
哈哈哈哈,厉害,受教了,谢谢哦

网友D:
源程序好像是错的

网友E:
现在都不用基础AD转换了,都变成了DS1802。不过学校课设不允许用。

网友F:
文件损坏

网友G(2019-09-04):
这个可以实现的各项功能是什么啊

网友G:
初始显示温度怎么修改

网友G:
升温的那两个LED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不亮

网友G:
怎么修改DS18B20的精度呢

网友G:
如何能在数码管显示小数部分,代码怎么修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直接用一个LED代替热得快接在了继电器上面

可以换成Oven的电热元件吗

网友I:
厉害了,怎么解决多路温度采集

网友J(2019-10-23):
C:\Users\TEMP.LAPTOP-1M9H845Q\Documents\Tencent Files\1659485398\FileRecv\MobileFile
这个上面3v是什么意思啊,如何确定这种继电器型号

网友K:
观摩大佬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M(2020-06-10):
是源程序用不了吗

网友N(2020-10-24):
引用 网友D:
源程序好像是错的

你说的没错

网友O(2020-12-07):
观摩大师作品!

网友P(2021-07-03):
为什么下限不能低于30啊,下限低于30温度一低于下限再升温就一直显示是15度了,要再按下按键才能恢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