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漂亮的电路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楼主(2018-02-07):
(图片)

网友A:
是一种仿真软件,以前是要手工哪万能板做出来,参数不对要试验,有了这个软件后就不需要了,能仿真出来最终结果,例如某个电阻不对,直接在软件里面修改一下值,继续仿真,很方便的。

网友B:
坛子里面lxa0大哥画的这个图更漂亮:http://www.51hei.com/bbs/dpj-32007-1.html

网友C:
哇这个电路图确实很漂亮,好像是杜洋的吧

网友D:
你确定这个是画PCB用的原理图而不是用PPT画的?

网友E:
这个图确实漂亮,感觉是特别处理过的,有点像做PPT的感觉

网友F: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G:
这个是示意图,应该是杜洋老师的吧

网友H:
EXCEl 就能画吧

网友I:
CorelDRW画的,先将常用的器件一个个画出,画图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J:
Altium也是能出来立体的图的

网友K(2021-12-29):
什么软件画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K:
什么软件画出来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L:
用什么C++、PHP都可以画。

网友K:
这款是什么软件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