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别人的密码锁改成的红外遥控密码锁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2-07):
可以使用键盘和红外遥控器切换使用

/***************************************************************
此程序是在电子密码锁的基础上增加的红外遥控功能
采用STC89C52单片机
外中断口P3.2为红外接收头接口
红外和键盘两种模式转换用P2.3控制,0为键盘模式,1为红外输入
遥控器使用常用的HT6122核心的
液晶用1602         引脚定义在I2C_drive.h中
存储器采用的24C04 引脚定义在I2C_drive.h中
P1口接4X4矩阵按键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2C_drive.h"                        //包含I2C总线驱动程序软件包
#include "LCD_drive.h"                        //包含I2C总线驱动程序软件包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_buf[6];                                //存储器密码缓冲区
uchar incode_buf[6];                                //输入密码缓冲区
uchar IR_buf[4]={0x00,0x00,0x00,0x00};//IR_buf[0]、IR_buf[1]为用户码低位、用户码高位接收缓冲区
                                                // IR_buf[2]、IR_buf[3]为键数据码和键数据码反码接收缓冲区
uchar  key;                               //键顺序码
uchar  temp;                                        //暂存
sbit  BEEP=P3^7;                                //蜂鸣器
sbit  RELAY=P3^6;                                //继电器
sbit IRIN = P3^2;                         //遥控输入脚   红外
sbit panduan=P2^3;         //红外,键盘转换引脚,接地为键盘模式,悬空为红外模式

uchar count_5ms,sec;                                //5ms和1s计数器
bit flag_2s=0;                                        //2s标志位,2s时间到,该位置1
bit flag_comp=0;                                //比较对错标志位,比较正确,该标志位置1
bit biaozhi=0;
bit hongwai=1;
bit jianpan=1;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while(num--) ;
}

void  beep(){//-扬声器--按键音
        unsigned 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100;a>0;a--){//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Delay(50);//音调设置延时
        }
        BEEP = 1;//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以下是0.14ms的x倍延时函数********/
void delayy(uchar x)            //延时x*0.14ms
{
uchar i;
while(x--)
   for (i = 0; i<13; i++);
}
/********以下是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void  MatrixKey()
{
        P1=0xff;
        P1=0xef;                                //置第1行P1.4为低电平,开始扫描第1行
        temp=P1;                                //读P1口按键
        temp=temp & 0x0f;                        //判断低4位是否有0,即判断列线(P1.0~P1.3)是否有0
        if (temp!=0x0f)                        //若temp不等于0x0f,说明有键按下
        {
                Delay_ms(20);                //延时10ms去抖
                temp=P1;                        //再读取P1口按键
                temp=temp & 0x0f;                //再判断列线(P1.0~P1.3)是否有0
                if (temp!=0x0f)                //若temp不等于0x0f,说明确实有键按下
                {
                        temp=P1;                        //读取P1口按键,开始判断键值
                        biaozhi=1;
                        hongwai=1;
         jianpan=0;
                        switch(temp)
                        {
                                case 0xee:key=1;break;
                                case 0xed:key=2;break;
                                case 0xeb:key=3;break;
                                case 0xe7:key=10;break;
                        }
                        temp=P1;                        //将读取的键值送temp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temp=temp & 0x0f;                //取出列线值(P1.0~P1.3)
                        while(temp!=0x0f)                //若temp不等于0x0f,说明按键还没有释放,继续等待
                        {
                  biaozhi=0;
            jianpan=1;
                                temp=P1;                //若按键释放,再读取P1口
                                temp=temp & 0x0f;// 判断列线(P1.0~P1.3)是否有0
                        }
                }
        }
        P1=0xff;
        P1=0xdf;                                        //置第2行P1.5为低电平,开始扫描第2行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Delay_ms(20);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1;
                        biaozhi=1;
         hongwai=1;
         jianpan=0;
                        switch(temp)
                        {
                                case 0xde:key=4;break;
                                case 0xdd:key=5;break;
                                case 0xdb:key=6;break;
                                case 0xd7:key=11;break;
                        }
                        temp=P1;
                        beep();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biaozhi=0;
           jianpan=1;
                                temp=P1;
                                temp=temp & 0x0f;
                        }
                }
        }
        P1=0xff;
        P1=0xbf;                                                //置第3行P1.6为低电平,开始扫描第3行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Delay_ms(20);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1;
                        biaozhi=1;
         hongwai=1;
         jianpan=0;
                        switch(temp)
                        {
                                case 0xbe:key=7;break;
                                case 0xbd:key=8;break;
                                case 0xbb:key=9;break;
                                case 0xb7:key=12;break;
                        }
                        temp=P1;
                        beep();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biaozhi=0;
                          jianpan=1;
                                temp=P1;
                                temp=temp & 0x0f;
                        }
                }
        }
        P1=0xff;
        P1=0x7f;                                        //置第4行P1.7为低电平,开始扫描第4行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Delay_ms(20);
                temp=P1;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1;
                        biaozhi=1;
         hongwai=1;
                        jianpan=0;
                        switch(temp)
                        {
                                case 0x7e:key=15;break;
                                case 0x7d:key=0;break;
                                case 0x7b:key=14;break;
                                case 0x77:key=13;break;
                        }
                        temp=P1;
                        beep();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biaozhi=0;
                          jianpan=1;
                                temp=P1;
                                temp=temp & 0x0f;
                        }
                }
        }
}
/*********************红外按键矩阵函数*************************************************************************************************/
void hongwaijvzhen ()
{

  if(hongwai==0)
   {
       switch (IR_buf[2]){
                                                 case 0x12: key = 0 ;break;        //POWER        //ON
                                                 case 0x09: key = 1 ;break;        //MUTE //OFF
                                                 case 0x1d: key = 2 ;break;        //0-9键控制
                                                 case 0x1F: key = 3 ;break;        //

                                                 case 0x0d: key = 4 ;break;
                                                 case 0x19: key = 5 ;break;
                                                 case 0x1b: key = 6 ;break;
                        case 0x11: key = 7 ;break;

                                                 case 0x15: key = 8 ;break;
                                                 case 0x17: key = 9 ;break;
                                                 case 0x14: key = 10;break;        //A
                                                 case 0x57: key = 11;break; //B

                                             case 0x53: key = 12;break;
                               //                case 0x41: key = 13;break; //D
                        case 0x46: key = 14;break; //#
                                              case 0x52: key = 15;break;
                       }
                                         biaozhi=0;
                                         hongwai=1;

     }

}
/********以下是开机画面信息********/
uchar code jianpan1_data[] = {"    << KEY >>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jianpan2_data[] = {"   PATTERN(1)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hongwai1_data[] = {"  << REMOTE >>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hongwai2_data[] = {"   PATTERN(2)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
uchar code line1_data[] = {"   KEY  LOCK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line2_data[] = {" MADE IN CHINA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输入密码画面信息********/
uchar code in_line1[] = {"  PLEASE INPUT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in_line2[] = {"PASSWORD:------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密码输入正确信息********/
uchar code inok_line1[] = {"INPUT PASSWORD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inok_line2[] = {"   INOPUT OK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密码输入错误信息********/
uchar code inerr_line1[] = {"INPUT PASSWORD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inerr_line2[] = {"   INPUT ERR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密码设置画面信息********/
uchar code modify_line1[] = {"MODIFY PASSWORD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modify_line2[] = {"PASSWORD:------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密码设置正确信息********/
uchar code setok_line1[] = {"MODIFY PASSWORD "};           //定义第1行显示的字符
uchar code setok_line2[] = {"   MODIFY OK     "};                 //定义第2行显示的字符
/********以下是开机画面显示函数********/
void StartDisp()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line1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line1_data[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line2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line2_data[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输入画面显示函数********/
void CodeInDisp()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in_line1[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_line1[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in_line2[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_line2[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输入错误显示函数********/
void CodeInErr()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inerr_line1[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err_line1[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inerr_line2[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err_line2[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输入正确显示函数********/
void CodeInOk()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inok_line1[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ok_line1[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inok_line2[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inok_line2[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设置画面显示函数********/
void CodeSetDisp()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modify_line1[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modify_line1[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modify_line2[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modify_line2[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设置正确显示函数********/
void CodeSetOk()
{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setok_line1[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setok_line1[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setok_line2[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setok_line2[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
/********以下是密码输入函数********/
void PassIn()
{
        static        uchar lcd_x=0;                        //显示指针,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unt=0;                        //密码计数器        ,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de_n=0;                        //密码次数
PASSWORD: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InDisp();//密码输入画面函数
        do{
/**********修改1***********/
                P1=0xf0;
                if(P1!=0xf0)                                //若有按键按下
                {
                        MatrixKey();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P1=0xf0;
                        while(P1!=0xf0);//等待按键松开
/***************************/
                        if((key>=0)&&(key<=9))        //若按下是的0~9键(即密码只能是数字,字母键A~F无效)
                        {
                                incode_buf[count]=key;        //将键值存入数组
                                lcd_wcmd((0x49+lcd_x)|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9+lcd_x列
                                lcd_wdat(0x2a);                           //显示为"*",0x2a是"*"的LCD显示码
                                        count++;                                //输入下一位密码
                                        lcd_x++;                                //指向LCD的下一位置
                                }
                        }
                }while(count<6);        //密码设置为6位
                if(count>=6){count=0;lcd_x=0;}
                if(memcmp(incode_buf,code_buf,6)==0)        //若两个数组相等,则返回值为0,注意这里不能用strcmp函数进行比较
                {
                        CodeInOk();                                //若输入的密码正确,则显示输入正确的信息
                        beep();beep();beep();                //输入正确后,蜂鸣器响三声
                        flag_comp=1;                        //密码比较标志位置1
                        code_n=0;                                //密码计数器清0
                        RELAY=0;                                //打开继电器,开锁
                }
                else if(memcmp(incode_buf,code_buf,6)!=0)//若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
                        code_n++;                                //密码计数器加1
                        if(code_n>=3)                        //有三次输入的机会
                        {
                                CodeInErr();                        //若三次输入均错误,显示密码错误信息
                                flag_comp=0;                //密码比较标志位清0
                                code_n=0;                        //密码计数器清0
                        }
                        else goto PASSWORD;                        //若还有机会输入密码,则跳转到标号PASSWORD处继续输入
                }
}
/********以下是红外线密码输入函数**********************************************************************************/

void PassInhongwai()
{
        static        uchar lcd_x=0;                        //显示指针,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unt=0;                        //密码计数器        ,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de_n=0;                        //密码次数
PASSWORD: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InDisp();//密码输入画面函数
        do{
/**********修改1***********/

                if(hongwai==0)                                //若有按键按下
                {
                  hongwaijvzhen();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while(!hongwai);//等待按键松开
/***************************/
                        if((key>=0)&&(key<=9))        //若按下是的0~9键(即密码只能是数字,字母键A~F无效)
                        {
                                incode_buf[count]=key;        //将键值存入数组
                                lcd_wcmd((0x49+lcd_x)|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9+lcd_x列
                                lcd_wdat(0x2a);                           //显示为"*",0x2a是"*"的LCD显示码
                                        count++;                                //输入下一位密码
                                        lcd_x++;                                //指向LCD的下一位置
               beep();
                                }
                        }
                }while(count<6);        //密码设置为6位
                if(count>=6){count=0;lcd_x=0;}
                if(memcmp(incode_buf,code_buf,6)==0)        //若两个数组相等,则返回值为0,注意这里不能用strcmp函数进行比较
                {
                        CodeInOk();                                //若输入的密码正确,则显示输入正确的信息
                        beep();beep();beep();                //输入正确后,蜂鸣器响三声
                        flag_comp=1;                        //密码比较标志位置1
                        code_n=0;                                //密码计数器清0
                        RELAY=0;                                //打开继电器,开锁
                }
                else if(memcmp(incode_buf,code_buf,6)!=0)//若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
                        code_n++;                                //密码计数器加1
                        if(code_n>=3)                        //有三次输入的机会
                        {
                                CodeInErr();                        //若三次输入均错误,显示密码错误信息
                                flag_comp=0;                //密码比较标志位清0
                                code_n=0;                        //密码计数器清0
                        }
                        else goto PASSWORD;                        //若还有机会输入密码,则跳转到标号PASSWORD处继续输入
                }
}

/********以下是密码设置函数*******************************************************************************************************/
void PassSet()
{
        static        uchar  lcd_x=0;                        //显示指针,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unt=0;                        //密码计数器        ,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SetDisp();                                //密码设置画面函数
        do{
/********修改2**************/
                P1=0xf0;
                if(P1!=0xf0)                                //若有按键按下
                {
                        MatrixKey();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P1=0xf0;
                        while(P1!=0xf0);//等待按键松开
/**********************/
                        if((key>=0)&&(key<=9))        //若按下是的0~9键(即密码只能是数字,字母键A~F无效)
                        {
                                code_buf[count]=key;                //将键值存入数组code_buf[]中
                                lcd_wcmd((0x49+lcd_x)|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9+lcd_x列
                                lcd_wdat(code_buf[count]+0x30);        //将输入的密码通过LCD显示出来
                                count++;                                //输入下一位密码
                                lcd_x++;                                //指向LCD的下一位置

                        }
                }
        }while(count<6);                //密码设置为6位
        if(count>=6){count=0;lcd_x=0;}
        beep();beep();beep();        //输入完毕后,蜂鸣器响三声
        write_nbyte(0xa0,0x00,code_buf,6);        //将数组code_buf[]中的6位密码写入24cxx从00开始的单元中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SetOk();                                        //密码设置正确画面函数
}
/********************************************红外密码设置函数****************************************************************/
void PassSethongwai()

{
        static        uchar  lcd_x=0;                        //显示指针,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static         uchar count=0;                        //密码计数器        ,注意是静态局部变量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SetDisp();                                //密码设置画面函数
        do{
/********修改2**************/

                if(hongwai==0)                                //若有按键按下
                {
                  hongwaijvzhen();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while(!hongwai);//等待按键松开
/**********************/
                        if((key>=0)&&(key<=9))        //若按下是的0~9键(即密码只能是数字,字母键A~F无效)
                        {
                                code_buf[count]=key;                //将键值存入数组code_buf[]中
                                lcd_wcmd((0x49+lcd_x)|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9+lcd_x列
                                lcd_wdat(code_buf[count]+0x30);        //将输入的密码通过LCD显示出来
                                count++;                                //输入下一位密码
                                lcd_x++;                                //指向LCD的下一位置
                                beep();
                        }
                }
        }while(count<6);                //密码设置为6位
        if(count>=6){count=0;lcd_x=0;}
        beep();beep();beep();        //输入完毕后,蜂鸣器响三声
        write_nbyte(0xa0,0x00,code_buf,6);        //将数组code_buf[]中的6位密码写入24cxx从00开始的单元中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CodeSetOk();                                        //密码设置正确画面函数
}
/****************开机初始模式显示函数******************************************/
void kaijimoshi()
    {

    if(panduan==0) //如果P2.3脚接地显示《KEY》
           {           //                 PATTERN(1)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jianpan1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jianpan1_data[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jianpan2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jianpan2_data[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Delay_ms(3000);     //延时3秒
   lcd_clr();

                }

          if(panduan==1)   //如果P2.3脚悬空显示《REMOTE》
            {             //                  PATTERN(2)
        uchar i;
        lcd_clr();                                                  //调清屏函数
        lcd_wcmd(0x0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0列
          i = 0;
          while(hongwai1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1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hongwai1_data[i]);               //显示第1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lcd_wcmd(0x40|0x8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0列
          i = 0;
          while(hongwai2_data[i] != '\0')                  //若没有到达第2行字符串尾部
          {
                  lcd_wdat(hongwai2_data[i]);               //显示第2行字符
                   i++;                                       //指向下一字符
        }
      Delay_ms(3000);      //延时3秒
       lcd_clr();

                }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EA=1;EX0=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IT0 = 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遥控输入脚置1

        TMOD=0x01;                         //定时器T0方式1
  TH0=0xee; TL0=0x00;              //5ms定时初值
   ET0=1;                        //开总中断,开定时器T0中断
        Delay_ms(10);
        lcd_init();                                  //调LCD初始化函数
  I2C_init();                                //调I2C总线初始化函数(在I2C总线驱动程序软件包中)

   kaijimoshi();
START:        RELAY=1;                        //继电器关断
        lcd_clr();
        StartDisp();                                //开机画面显示函数
        read_nbyte (0xa0,0x00,code_buf,6);//从24Cxx的0x00开始的单元中读出6个密码存入code_buf[]数组中
        P1=0xf0;

        while((P1==0xf0)&&(hongwai==0));                        //如果红外和键盘不是同时按下,就进入到下一步,否则等待
MatrixKey();

/*******************************执行红外模式密码锁方式****************************************************************************/
if(panduan==1)
  {
     SCAN:        hongwaijvzhen ();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if(key!=0x0a)goto SCAN;                //若按下的不是A键,跳转到标号SCAN处继续扫描
        TR0=1;                                //启动定时器T0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if(flag_2s==1)flag_2s=0;                //若2s到,则将 2s标志位清0
        else goto SCAN;                        //若2s未到,则跳转到标号SCAN处继续扫描
         PassInhongwai();                                          //调红外密码输入函数
        while(1)
        {
                if(flag_comp==1)                //若输入的密码正确
                {
         hongwaijvzhen ();
                        if(key==0x0b)        //在密码正确的情况下若按下了B键
                        {
          PassSethongwai();          //        调红外密码设置函数
            hongwaijvzhen ();
                                if(key==0x0e)goto START;//若按下了E键,则跳转到标志START处重新开始
                        }
                        if(key==0x0e)goto START;        //若按下了E键,则跳转到标志START处重新开始
                }
                if(flag_comp==0)                                //若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
        hongwaijvzhen ();
                        if(key==0x0e)goto START;//若按下的是E键,跳转到标号START处重新开始
                }
        }
}
/************************执行键盘输入密码锁模式**********************************************************************************************/
if(panduan==0)
  {

   DSCAN:        MatrixKey();                        //调矩阵按键扫描函数
        if(key!=0x0a)goto DSCAN;                //若按下的不是A键,跳转到标号SCAN处继续扫描
        TR0=1;                                //启动定时器T0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beep();                                //蜂鸣器响一声
        if(flag_2s==1)flag_2s=0;                //若2s到,则将 2s标志位清0
        else goto  DSCAN;                        //若2s未到,则跳转到标号SCAN处继续扫描
        PassIn();                                //调密码输入函数
        /******************************************/
        while(1)
        {
                if(flag_comp==1)                //若输入的密码正确
                {
                        MatrixKey();                //扫描按键
                        if(key==0x0b)        //在密码正确的情况下若按下了B键
                        {
                                PassSet();        //若按下的是B键,调密码设置函数
                                MatrixKey();        //扫描按键
                                if(key==0x0e)goto START;//若按下了E键,则跳转到标志START处重新开始
                        }
                        if(key==0x0e)goto START;        //若按下了E键,则跳转到标志START处重新开始
                }
                if(flag_comp==0)                                //若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
                        MatrixKey();                        //扫描按键
                        if(key==0x0e)goto START;//若按下的是E键,跳转到标号START处重新开始
                }
        }

}
}
/********以下是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ee;TL0=0x00;                //重装5ms定时初值
  count_5ms++;                        //5ms 计数值加1
  if(count_5ms==200)                //若count_5ms为200,说明1s到(200×0ms=1000ms)
  {
          count_5ms=0;                // count_5ms清0
                sec++;                           //秒计数器加1
        }
  if(sec==2)
        {
                flag_2s=1;                        //若2s到,将2s标志位置1
                TR0=0;                        //关断定时器T0
        }
}
/********以下是外中断0函数********/
void IR_decode() interrupt 0
{
        uchar j,k,count=0;
  EX0 = 0;                           //暂时关闭外中断0中断请求

        delayy(20);                        //延时20*0.14=2.8ms
        if (IRIN==1)                         //等待 IRIN低电平出现
  {
                EX0 =1;                //开外中断0
                   return;                //中断返回
        }
  while (!IRIN) delayy(1);   //等待IRIN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低电平引导码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即用户码低位、用户码高位、键值数据码和键值数码反码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待IRIN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高电平引导码信号。
                     delayy(1);
                        while (!IRIN)          //等待IRIN变为高电平
                     delayy(1);
                     while (IRIN)           //对IRIN高电平时间进行计数
                      {
                            delayy(1);                //延时0.14ms
                            count++;          //对0.14ms延时时间进行计数
                            if (count>=30)
                                 {
                                        EX0=1;                //开外中断0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则返回
                                }
                      }
                     IR_buf[j]=IR_buf[j] >> 1;                  //若计数小于6,数据最高位补"0",说明收到的是"0"
                     if (count>=6) {IR_buf[j] = IR_buf[j] | 0x80;}  //若计数大于等于6,数据最高位补"1",说明收到的是"1"
                     count=0;                                        //计数器清0
          }
}
        if (IR_buf[2]!=~IR_buf[3])                //将键数据反码取反后与键数据码码比较,若不等,表示接收数据错误,放弃
        {

     EX0 = 1;                         //开外中断0
        return;
}

/******************************************************************/
  hongwai=0;
……………………

网友A(2019-03-12):
我是直接复制程序过来的,一编译就这样了。。。求教

错误提示截图

错误提示截图

网友A:
大佬,能不能教我解决这个问题呀,超出了限制我要改哪里呀??是改工程还是改程序?程序我就真的不会了,我现在是用的AT89C52来创建的工程。

网友B(2019-11-10):
这个程序的密码存入了202可是没找到密码到底是多少

网友C(2020-11-18):
能发一下proteus的仿真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