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MLX90614红外测温源程序

楼主:
      (分享文件)
想在51hei论坛上找,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其他网站上找来了,顺便分享过来吧,之后想用msp430把这个红外测温仪做出来,尽可能的加上蓝牙传输。欢迎大家交流探讨。

一.实验目的
1.通过本实验掌握 MLX90614 的原理。
2.通过实验掌握数码管基本原理
3. 通过实验掌握矩阵键盘的使用
4.通过实验掌握1602 的使用
二.实验内容
通过 MLX90614 非接触式测得物体温度

2.运行 Keil uVision软件,新建一个工程,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将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并编译,如有错,请更改直到编译成功,如有错,请更改直到编译成功
4.用编程器将生成的 HEX 文件烧写到单片机中,或用 STC 单片机专用的串口烧写软件,通过MAX232 串口烧写到单片机中(只能用于 STC单片机)。或用仿真器来执行程序,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具体方法请参考仿真器的使用一节。用编程器将生成的 HEX 文件烧写到单片机中。
5. 程序下完后可以看到液晶屏有温度显示,用手掌覆盖红外传感器上方2cm 处,看到此时液晶屏温度即为手掌的表面温度。
6.按下1键可以看到数码管显示,用手掌覆盖红外传感器上方 2cm 处,看到此时数码管温度即为手掌的表面温度。此时液晶屏温度保持不变。
7.按下除1键其他键,此时液晶屏又重新显示温度。

//-------------------------------------------------------------------------
//说明:显示分为2 部分:数码管显示,液晶屏显示
//按1 键数码管显示,此时液晶屏保持静止
//复位时或按除1 键外其他键时,液晶屏显示,数码管熄灭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number 10
//**************端口定义**************************************************
uchar flag;                                //LCD 控制线接口
sbit RS=P0^6;                              //RS 端
sbit RW=P0^7;                              //读写端
sbit LCDE=P3^5;                        //使能端
                                           //mlx90614 端口定义
----------------------- Page 3-----------------------
sbit SCK=P3^7;                                        //时钟线
sbit SDA=P3^6;                                        //数据线
sbit DPY1 = P3^2;                               //温度显示第1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DPY2 = P3^3;                               //温度显示第2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DPY3 = P3^4;                               //温度显示第3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row1 = P0^3;                                //矩阵键盘第1 列
sbit row2 = P0^4;                                //矩阵键盘第2 列
sbit row3 = P0^5;                                //矩阵键盘第3 列
sbit cow1 = P0^0;                                 //矩阵键盘第1 行
sbit cow2 = P0^1;                                 //矩阵键盘第2 行
sbit cow3 = P0^2;                                 //矩阵键盘第3 行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1;                               //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1^7;
sbit bit_in=flag1^0;
uchar tempH,tempL,err;
void CALTEMP(uint TEMP);
void ReadKey(void);
void initInt();
void delay1(uint z);
void show();
----------------------- Page 4-----------------------
uchar key_num;
uchar mah[5];
/********数码管码值定义*******************************************************/
uchar code LED01[]={                        //LED 显示代码,0-9  共阳 不带小数点的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char code LED02[]={                        //LED 显示代码,0-9  共阳 带小数点的
0x40,0x79,0x24,0x30,
0x19,0x12,0x02,0x78,
0x00,0x10};
/**********全局变量定义******************************************************/
bit b20ms,b100ms;      //定时标志位
uchar c20ms,c100ms;         //定时毫秒数
//************************** LCD1602   ***********************************
//向LCD 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命令
#define LCD_DATA             1                   //  数据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设置显示模式******* 0x08+            *********************************************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设置输入模式********** 0x04+ ********************************************
#define LCD_AC_UP                  0x02                //光标右移 AC+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默认光标左移 AC-
#define LCD_MOVE                   0x01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默认 画面不移动
//************************** mlx90614   ***********************************
//command mode        命令模式
#define RamAccess         0x00                    //对RAM 操作
#define EepomAccess       0x20                    //对EEPRAM 操作
#define    Mode          0x60                     //进入命令模式
#define ExitMode     0x61                    //退出命令模式
#define    ReadFlag 0xf0                     //读标志
#define EnterSleep        0xff                    //进入睡眠模式
//ram address        read only RAM 地址(只读)
#define AbmientTempAddr            0x03           //周围温度
#define    IR1Addr                 0x04
#define    IR2Addr                 0x05
#define LineAbmientTempAddr         0x06               //环境温度
/*0x0000 0x4074      16500    0.01/单元
      -40    125*/
#define LineObj1TempAddr 0x07               // 目标温度,红外温度
/*0x27ad-0x7fff      0x3559 22610       0.02/单元
    -70.01-382.19  0.01    452.2*/
#define    LineObj2TempAddr        0x08
//eepom address     EEPROM 地址
#define TObjMaxAddr          0x00                //测量范围上限设定
#define TObjMinAddr          0x01                //测量范围下限设定
#define PWMCtrlAddr          0x02                //PWM 设定
#define TaRangeAddr          0x03                //环境温度设定
#define KeAddr               0x04                //频率修正系数
#define ConfigAddr           0x05                //配置寄存器
#define SMbusAddr            0x0e                //器件地址设定
#define Reserverd1Addr        0x0f               //保留
#define Reserverd2Addr        0x19               //保留
#define ID1Addr              0x1c                //ID 地址1
#define ID2Addr              0x1d                    //ID 地址2
#define ID3Addr              0x1e                //ID 地址3
#define ID4Addr              0x1f                //ID 地址4
//************函数声明*****************************************************
void star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                                     //MLX90614 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eadByte(void);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 Page 7-----------------------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ad_bit(void);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readtemp(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busy(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cmd_wrt(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at_wrt(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显示子程序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温度变量
     initInt();
      SCK=1;
      SDA=1;
      delay(4);
      SCK=0;
      delay(1000);
      SCK=1;
      init1602();                                           //初始化LCD
      while(1)
      {
          while(b100ms)                          //每100ms 扫描一次键盘
          {
            b100ms=0;
            ReadKey();
          }
          if(key_num==1)                       //按下1 键时,进行数码管显示
          {
            Tem=readtemp();
            CALTEMP(Tem);
            show();
          }
          if(key_num!=1)            //液晶屏显示
          {
           Tem=readtemp();                                  //读取温度
           cmd_wrt(0x01);                                   //清屏
           Print("   Temperature:         ");          //显示字符串 Temperature:  且换行
           display(Tem);                               //显示温度
           Print(" ^C");                         //显示摄氏度
           delay(100000);                                   //延时再读取温度显示
          }
      }
}
//------------------字符串显示程序--------------------------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
       while(*str!='\0')                                     //直到字符串结束
       {
            dat_wrt(*str);                                   //转成ASCII 码
            str++;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输入转换并显示(用于LCD1602)--------------------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if(T>=27315)                                          //温度为正
       {
            T=T-27315;                                             //
            a=T/100;                                         //温度整数
            b=T-a*100;                                             //温度小数
            if(a>=100)                                             //温度超过100 度
            {
                  dat_wrt(0x30+a/100);                       //显示温度百位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if(a>=10)                              //温度超过10 度
      {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不超过10 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不等于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 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等于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 位数
      }
}
else                                             //温度为负
{
      T=27315-T;
      a=T/100;
           b=T-a*100;
           dat_wrt(0x2d);                                  //显示负号
           if(a>=10)                                  //温度低于负10 度
           {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高于负10 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不等于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 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等于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1 位数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2 位数
           }
      }
}
//--------------------根据十六进制计算温度------------------------------
void CALTEMP(uint TEMP)
{
               uint T;
               uint a,b;
               uchar A4,A5,A6,A7,A8;
               T=TEMP*2;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if(a>=100)
                                               {
                                                       A4=a/100;
                                                       a=a%100;
                                                       A5=a/10;
                                                       a=a%10;
                                                       A6=a;
                                                  }
                                     else if(a>=10)
                                                  {
                                                       A4=0;
                                                       A5=a/10;
                                                       a=a%10;
                                                       A6=a;
                                        }
                      else
                                        {
                                                A4=0;
                                                A5=0;
                                                A6=a;
                                        }
                      if(b>=10)
                                        {
                                                A7=b/10;
                                                b=b%10;
                                                A8=b;
                                        }
                          else
                                        {
                                                A7=0;
                                                A8=b;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A4=9;
         if(a>=10)
                           {
                                         A5=a/10;
                                         a=a%10;
                                         A6=a;
                           }
         else
                           {
                                         A5=0;
                                         A6=a;
                           }
         if(b>=10)
                           {
                                         A7=b/10;
                                         b=b%10;
                                         A8=b;
                           }
         else
                           {
                                         A7=0;
                                         A8=b;
                           }
}
mah[4]=A4;
mah[3]=A5;
                      mah[2]=A6;
                      mah[1]=A7;
                      mah[0]=A8;
}
//------------------------------
void start(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 时,SDA 由1 到0
{
       SDA=1;
       delay(4);
       SCK=1;
       delay(4);
       SDA=0;
       delay(4);
       SCK=0;
       delay(4);
}
//------------------------------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 时,SDA 由0 到1
{
       SCK=0;
       delay(4);
       SDA=0;
       delay(4);
       SCK=1;
       delay(4);
       SDA=1;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
       uchar i,n,dat;
       n=Nack_number;                                                //可以重发次数
      Send_again:
       dat=number;
       for(i=0;i<8;i++)                                        //8 位依次发送
       {
             if(dat&0x80)                                            //取最高位
             {
                   bit_out=1;                                        //发1
             }
             else
             {
                   bit_out=0;                                        //发0
             }
             send_bit();                                             //发送一个位
             dat=dat<<1;                                             //左移一位
       }
       read_bit();                                                   //接收1 位应答信号
       if(bit_in==1)                                           //无应答时重发
       {
              stop();
              if(n!=0)
              {
                     n--;                                             //可以重发Nack_number=10 次
                     goto Repeat;                                     //重发
              }
              else
              {
                     goto exit;                                              //退出
              }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start();                                                      //重新开始
        goto Send_again;                                              //重发
        exit: ;                                                              //退出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1)
        {
             SDA=1;                                                       //发1
        }
        else
        {
             SDA=0;                                                       //发0
        }
        _nop_();
        SCK=1;                                                            //上升沿
        delay(4);delay(4);
        SCK=0;
        delay(4);delay(4);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初值为0
        for(i=0;i<8;i++)
        {
             dat=dat<<1;                                                  //左移
             read_bit();                                                  //接收一位
             if(bit_in==1)
             {
                    dat=dat+1;                                            //为1 时对应位加1
             }
       }
       SDA=0;                                                   //发送应答信号0
       send_bit();
       return dat;                                              //带回接收数据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ad_bit(void)
{
       SDA=1;                                                   //数据端先置1
       bit_in=1;
       SCK=1;                                                   //上升沿
       delay(4);delay(4);
       bit_in=SDA;                                              //读数据
       _nop_();
       SCK=0;
       delay(4);delay(4);
}
//------------------------------
uint readtemp(void)
{
       SCK=0;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0);                                    //发送从地址00
      SendByte(0x07);                           //发送命令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1);                           //读从地址00
      bit_out=0;
      tempL=ReadByte();                              //读数据低字节
      bit_out=0;
      tempH=ReadByte();                              //读数据高字节
      bit_out=1;
      err=ReadByte();                                //读错误信息码
      stop();                                        //停止条件
      return(tempH*256+tempL);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初始化LCD
{
      cmd_wrt(0x01);                                 //清屏
      cmd_wrt(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cmd_wrt(0x06);                                 //完成一个字符码传送后,光标左移,显
示不发生移位
      cmd_wrt(0x38);                                 //16 ×2 显示,5×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
void busy(void)                                 //LCD 忙标志判断
{
      flag=0x80;                                     //赋初值 高位为1 禁止
      while(flag&0x80)                          //读写操作使能位禁止时等待 继续检测
       {
            P1=0xff;
            RS=0;                                               //指向地址计数器
            RW=1;                                               //读
            LCDE=1;                                        //信号下降沿有效
            flag=P1;                                       //读状态位 高位为状态
            LCDE=0;
       }
}
void cmd_wrt(uchar cmd)                                    //写命令子函数
{
       LCDE=0;
       busy();                                                  //检测读写操作使能吗
       P1=cmd;                                                  //命令
       RS=0;                                                    //指向命令计数器
       RW=0;                                                    //写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void dat_wr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busy();                                                  //检测读写操作使能吗
       LCDE=0;
       if(flag==16)
       {
            RS=0;                                                   //指向指令寄存器
            RW=0;                                                   //写
            P1=0XC0;                                          //指向第二行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RS=1;                                                        //指向数据寄存器
       RW=0;                                                        //写
       P1=dat;                                                //写数据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j;
       for(j=0;j<n;j++)
       {
            _nop_();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nt()
{
      TMOD = 0x10;                              //定时器1 方式1
      TH1=(65536-1000)/256;                           //定时器1 设置1ms 定时
      TL1=(65536-1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1 = 1;                                 //开定时器T1 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T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handle() interrupt 3           //定时器3 1ms  中断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20ms++;
      c100ms++;
      if(c20ms >= 20)        //20ms 计时器
     {
          c20ms = 0;
          b20ms = 1;
     }
      if(c100ms >= 50)       //100ms 计时器
     {
          c100ms = 0;
          b100ms = 1;
     }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show()
{
      DPY1=0;
      P2=LED01[mah[3]];                  //转换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P2=0xFF;
     DPY1=1;
      DPY2=0;
      P2=LED02[mah[2]];                   //转换8 位数显示,带小数点的
      delay1(2);
      P2=0xFF;
     DPY2=1;
      DPY3=0;
      P2=LED01[mah[1]];                   //转换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P2=0xFF;
     DPY3=1;
}
……………………

MLX90614的中英文资料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480-1.html

网友A(2018-02-28):
请问一下仿真里面我没有找到MLX90614怎么办

网友B(2018-05-11):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仿真里面我没有找到MLX90614怎么办

这种传感器一般的仿真软件里不会有它的,MLX90614的硬件连接并不复杂,建议连上单片机开发板后再调试

网友C:
灰常好,正用到,学习下。。。。

网友D:
T=Tem*2;    楼主求教为什么要*2的?

网友E(2018-11-27):
很棒的东西 很有帮助

网友F:
楼主大神,我用普中的开发版做了测试,发现LCD一直显示的是382.19℃,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的时序有问题吗。

网友G: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H:
单片机汇编语言还有人学?

网友I(2019-03-23):
请问楼主这个是SMBUS协议的吗

网友J:
请问下楼主  这个有办法仿真出来吗

网友K(2019-04-25):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楼主  这个有办法仿真出来吗

我也想问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神,我用普中的开发版做了测试,发现LCD一直显示的是382.19℃,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的时序有问题吗 ...

请问找到原因了么?

网友M(2019-07-12):
我用锐志的51开发板做实验,也一直显示382.1.好像是没有数据返回。请问有人知道具体原因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用锐志的51开发板做实验,也一直显示382.1.好像是没有数据返回。请问有人知道具体原因吗

我也是,我感觉这个传感器根本就不工作,不传递数据。

网友O(2019-12-16):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我感觉这个传感器根本就不工作,不传递数据。

我测试了,如果传感器连接正常的话,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P:
我用器件测试没有问题,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神,我用普中的开发版做了测试,发现LCD一直显示的是382.19℃,请问是什么原因,程序的时序有问题吗 ...

我也是这样,请问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也是,我感觉这个传感器根本就不工作,不传递数据。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R(2020-03-28):
准备尝试一下,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S:
你好,有原理图吗,有麻烦发一下

网友T:
请问上拉电阻是测温模块自带的嘛。还是要自己自己加上

网友U(2020-04-29):
最近准备学用这个,多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V(2020-06-20):
对后期的学习非常有用

网友W(2020-11-14):
刚刚注册,前来观摩学习!

网友X(2022-03-05):
请问有完整的原理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