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可编程数码管显示延时模块电路图资料与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2-08):
【简要说明】
一、板子尺寸:长113mmX宽72mmX18mm
二、主要器件: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有12V24两种可供选择
四、板子功耗:小于300mA

GYJ-0054_双路可编程数码管显示延时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pcb图:

实物图与接线图等:

上电out1吸和 触发端子1倒计时开始(时分秒)out2吸和  倒计时中按键不管用 触发端子2则out1吸和
#include "demo.h"
#include "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int tcnt1=0;//用于刷新数码管
uint bainum1,shinum1,genum1;//数码管上显示
uint bainum2,shinum2,genum2;//数码管上显示
code uchar seg7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1[3]={0XDf,0XBf,0X7f};//数码管1的位的控制端
uchar wei2[3]={0XFb,0XF7,0Xef};//数码管2的位的控制端
bit flag_eeprom1=1;//掉电存储的标志位
static uchar presstime=0;//时间值按键用到的
uint kf0=1;//按键用的标志位
uint kt0=0;//按键用的标志位
uint keynum=0;//数码管的位
uint bainum11=0,shinum11=0,genum11=0;//用于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uint bainum22=0,shinum22=0,genum22=0;//用于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uint if0=1,if1=1;//触发用的标志位
uint it0=0,it1=0;//触发用的标志位
uint inum1=0,inum2=0,inum3=0;//触发端子用的计数
uint isecond1=0,isecond2=0;//触发端子用的计数
uint iminute1=0,iminute2=0;//触发端子用的计数
uchar inum11=0,inum12=0,inum21=0,inum22=0,inum31=0,inum32=0;//掉电存储
extern void keycan();//按键
extern void keyflag();//按键结束调用
extern void displaynum();//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extern void operations();//操作
void timer0_1init(void){//定时配置
        TMOD=0x11;//将定时器0,1都设置为模式1
        TL0 = 0xCD;//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R0=1;//开启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
void main(){
        timer0_1init();
   inum11=Byte_Read(0x01);//掉电存储用到
   inum12=Byte_Read(0x02);//掉电存储用到
   inum21=Byte_Read(0x03);//掉电存储用到
   inum22=Byte_Read(0x04);//掉电存储用到
   inum31=Byte_Read(0x05);//掉电存储用到
   inum32=Byte_Read(0x06);//掉电存储用到
   inum1=inum11*100+inum12;
   inum2=inum21*100+inum22;
   inum3=inum31*100+inum32;
   bainum11=inum1/10%10;
   shinum11=inum1%10;

   genum11=inum2/10%10;
   bainum22=inum2%10;

   shinum22=inum3/10%10;
   genum22=inum3%10;
   if(inum1>100 || inum1<0){
                   inum1=0;
   }
   if(inum2>60 || inum2<0){
                   inum2=0;
   }
   if(inum3>60 || inum3<0){
                   inum3=0;
   }
        while(1){
                keycan();//调用按键
                operations();//调用操作
                if (it0==1){//当标志位it0等于1时
                        out2=0;//out2输出
                }
                if (it0==0){out1=0;}
        }
}
void operations(){//操作
    if(in1==0){//当触发端子1触发
                if0=0;//将if0值改为0,定时器开始倒计时
                it0=1;//将it0置为1,out1输出
        }
    if(in2==0){if0=1;it0=0;}
}//操作结束
void keycan(){//按键
        if(keynum==0){//当按键值等于0的时候调用显示
                displaynum();
        }
if(if0==1){
    if(key1==0){//当按键1按下
                if(kf0){//当标志位kf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10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0;//标志位kf0=0
                                kt0=1;//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keynum++;//数码管的位
                        if(keynum==7){//当位到7则置位0
                                   keynum=0;
                                 }

                        }
                  }
        }else{//当按键松开
                keyflag();
        }//按键1结束
}
    if(key2==0){if(kf0){if(presstime>100){kf0=0;kt0=1;presstime=0;flag_eeprom1=1;//掉电存储的标志位改为1,进行存值操作
                                switch(keynum){
                                        case 1:
                                                bainum11++;//数码管一加加
                                                if(bainum11>9){//当数码管一加加到9时置为1
                                                        bainum11=0;
                                                }
                                                break;
                                        case 2:shinum11++;if(shinum11>9){shinum11=0;}break;
                                        case 3:genum11++;if(genum11>5){genum11=0;}break;
                                        case 4:bainum22++;if(bainum22>9){bainum22=0;}break;
                                        case 5:shinum22++;if(shinum22>5){shinum22=0;}break;
                                        case 6:genum22++;if(genum22>9){genum22=0;}break;
                                        default:break;
                                }
                        }}}else{keyflag();displaynum();
                                        if((flag_eeprom1==1))//加掉电存储,必需加到这,不然有一些小问题
                                        {   flag_eeprom1=0;
                                            saveeepro();//掉电存储
                                        }
                        }//松开按键进行显示

    if(key3==0){if(kf0){if(presstime>100){kf0=0;kt0=1;presstime=0;flag_eeprom1=1;
                                switch(keynum){
                                        case 1:
                                                bainum11--;//数码管一减减
                                                if(bainum11>111){//当数码管一减减到0时置为9
                                                        bainum11=9;
                                                }
                                                break;
                                        case 2:shinum11--;if(shinum11>111){shinum11=9;}break;
                                        case 3:genum11--;if(genum11>111){genum11=5;}break;
                                        case 4:bainum22--;if(bainum22>111){bainum22=9;}break;
                                        case 5:shinum22--;if(shinum22>111){shinum22=5;}break;
                                        case 6:genum22--;if(genum22>111){genum22=9;}break;
                                        default:break;
                                }
                        }}}else{keyflag();displaynum();if((flag_eeprom1==1)){flag_eeprom1=0;saveeepro();}}//松开按键进行显示

}//按键结束
void displaynum(){//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if (if0==0){//当if0==0时num1三个数码管进行显示
                bainum1=inum1/10%10;//十位
                shinum1=inum1%10;//个位
                genum1=inum2/10%10;//十位
                bainum2=inum2%10;//个位
                shinum2=inum3/10%10;//十位
                genum2=inum3%10;//个位
        }else{
                bainum1=bainum11;
                shinum1=shinum11;
                genum1=genum11;
                bainum2=bainum22;
                shinum2=shinum22;
                genum2=genum22;
                inum1=bainum11*10+shinum11;        //将num1三个数码管的值付给inum
                inum2=genum11*10+bainum22;
                inum3=shinum22*10+genum22;
        }
}
void saveeepro(){//掉电存储
                         inum11=inum1/100;//把int型的值拆分到char型
                         inum12=inum1%100;
                         inum21=inum2/100;
                         inum22=inum2%100;
                         inum31=inum3/100;
                         inum32=inum3%100;
                            Sector_Erase(0);           //擦除0x01地址中的数据          一定要先擦除再写进  同一地址
                      Byte_Program(0x01,inum11);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Byte_Program(0x02,inum12);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Byte_Program(0x03,inum21);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Byte_Program(0x04,inum22);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Byte_Program(0x05,inum31);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Byte_Program(0x06,inum32);            //擦除完成就可以写入了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0
        //500等于1秒
        TL0 = 0xCD;                //重新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                //重新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cnt1++;//用于刷新数码管
        presstime++;//按键用到,用于防抖
        if (if0==0){//当if0等于0时
                isecond1++;//当触发1触发后进行计数(秒)
                if (isecond1==500){//一秒时间到
                        isecond1=0;//置为0,重新开始计
                        if(if1==1){
                                if1=0;
                        }else{
                                if1=1;
                        }
                        inum3--;
                        if(inum3<0 || inum3>60 ){//说明一分钟到了
                                inum3=59;
                                inum2--;//inum进行减减
                                if(inum2<0 || inum2>60){//当inum等于0时
                                        inum2=59;
                                        inum1--;
                                        if(inum1<0|| inum1>100){
                                                        if0=1;//将标志位if0置为1
                                                        it0=0;//将标志位it0置为0,out1断开
                                        }
                                }
                        }
                }
        }//触发端子1的计时结束
        switch(tcnt1){
        /**************数码管1-开始*****************/
          case 1: P2=0XFF; P0=seg7code[bainum1];if(keynum==1 || keynum==0){P2=wei1[2];}break;
          case 2: P2=0XFF; P0=seg7code[shinum1];if(keynum==2 || keynum==0){P2=wei1[1];}break;
          case 3: P2=0XFF; P0=0x7f;if(if1==1){P2=wei1[1];}break;//小数点
          case 4: P2=0XFF; P0=seg7code[genum1]; if(keynum==3 || keynum==0){P2=wei1[0];}break;
        /**************数码管1-结束*****************/
        /**************数码管2-开始*****************/
          case 5: P2=0XFF; P0=seg7code[bainum2];if(keynum==4 || keynum==0){P2=wei2[2];}break;
          case 6: P2=0XFF; P0=0x7f;if(if1==1){P2=wei2[2];}break;
          case 7: P2=0XFF; P0=seg7code[shinum2];if(keynum==5 || keynum==0){P2=wei2[1];}break;
          case 8: P2=0XFF; P0=seg7code[genum2]; if(keynum==6 || keynum==0){P2=wei2[0];}break;
        /**************数码管2-结束*****************/
          default: tcnt1=0; P2=0XFF; break;
         }
}//定时器0结束
void keyflag(){//按键结束调用,按键的建议使用,这样可以减小code,但是触发的不建议
           if(kt0){//当标志位kt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10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1;//标志位kf0=1
                        kt0=0;//标志位kt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有如下测试程序
触发之后延时时间接通(分钟)时间可调0-999
触发之后延时时间接通(秒)时间可调0-999
触发之后延时时间断开(分钟)时间可调0-999
触发之后延时时间断开(秒)时间可调0-999
设置触发次数,当触发端子1触发到设置的次数out1吸和   触发端子2out2同理
设置触发次数,当触发端子1触发到设置的次数out1断开  触发端子2out2同理

网友A(2018-09-23):
谢谢楼主的分享,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不过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另外好像你这个主芯片不是89C51了,又增加了一些难度

网友B(2020-05-15):
我想下载,怎样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