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显可编程延时接通或延时断开模块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
【简要说明】
此工业级板的作用是,模块供电后,数码管显示设定时间,倒计时开始,当数码管倒计时到0时,继电器接通或者断开,此模块有三种工作模式,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型。
三种工作形式分别是:
1、延时接通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保持通电前状态,当延时时间到达数码管设定时间值时,继电器吸合,并一直保持吸合状态,直到断开供电电源为止。
2、延时断开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立即吸合并保持吸合状态,当延时时间达到数码管设定值时,继电器断开,并保持断开状态,直到,模块断电在从新供电才重复工作。
3、连续通断型:即,模块通电后,继电器根据数码管设定时间,延时接通,然后再根据数码管设定时间,延时断开,一直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模块断开电源才停止工作。
【简要说明】
一、板子尺寸:长72mmX32mmX18mm
二、主要器件: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有5V12V两种可供选择
四、板子功耗:小于150mA
五、特点:
         1、具有继电器输出信号指示功能。
         2供电即可工作无需外部触发。
         3三种工作模式,满足各种模式。
         4如果您会单片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编程,我们可提供参考程序和相关资料。
         5、两个按键任意调节延时时间。
         6、最高响应次数 每秒通断一次。
         7、可以和72MM卡槽板配合安装在DIN导轨上
         8、继电器触点干接点输出,可以控制交流或者直流250V以内任何负载。     9、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10%  ~ 80%RH
         12、四周有4个固定安装孔
         13、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
         14、板子稳定工作可靠

数显可编程延时接通或延时断开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pcb图:

元件清单:

实物图与接线图等资料:

延时断开再延时接通循环_通秒断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u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char i = 0;

uchar j1 = 0;           //百位时间调节                        断开时间调节
uchar j2 = 0;           //十位时间调节
uchar j3 = 9;           //个位时间调节
uchar x1 = 0;
uchar x2 = 0;
uint  x3 = 0;
uint  x4 = 0;
uchar x5 = 0;
uint js = 0;
uint js1 = 0;

uchar code duan [] ={0,1,2,3,4,5,6,7,8,9};
bit d1 = 1;
bit d2 = 1;
bit d3 = 1;
sfr AUXR = 0x8e;
sfr P5 = 0xc8;
sfr P5M0 = 0xc9;
sfr P5M1 = 0XCA;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掉电存储*/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测试地址
/***************************************/

sbit out = P5^4;//out
sbit pa = P1^0;        //a
sbit pb = P3^2;        //b
sbit pc = P3^7;        //c
sbit pd = P1^3;        //d
sbit pe = P1^2;        //e
sbit pf = P1^4;        //f
sbit pg = P3^3;        //g
sbit p1 = P1^1;        //1
sbit p2 = P3^6;        //2
sbit p3 = P5^5;        //3
sbit in1 =   P3^0;
sbit in2 =   P3^1;

               //按键函数声明
/***************************************/
void ConfigTimer0(u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33;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char)tmp;
        AUXR &= 0x7f;
        TMOD  = 0x00;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掉电存储*/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
     IapIdle();
}
/************************************************/

void s0()
{
   pa = 1;
   pb = 1;
   pc = 1;
   pd = 1;
   pe = 1;
   pf = 1;
   pg = 0;
}
void s1()
{
   pb = 1;
   pc = 1;
   pa = 0;
   pg = 0;
   pd = 0;
   pe = 0;
   pf = 0;
}
void s2()
{
   pa = 1;
   pb = 1;
   pg = 1;
   pe = 1;
   pd = 1;
   pf = 0;
   pc = 0;
}
void s3()
{
   pa = 1;
   pb = 1;
   pg = 1;
   pc = 1;
   pd = 1;
   pf = 0;
   pe = 0;
}
void s4()
{
   pb = 1;
   pg = 1;
   pc = 1;
   pf = 1;
   pa = 0;
   pd = 0;
   pe = 0;

}
void s5()
{
   pa = 1;
   pg = 1;
   pc = 1;
   pd = 1;
   pf = 1;
   pe = 0;
   pb = 0;
}
void s6()
{
   pa = 1;
   pg = 1;
   pc = 1;
   pd = 1;
   pf = 1;
   pe = 1;
   pb = 0;
}
void s7()
{
   pa = 1;
   pb = 1;
   pc = 1;
   pf = 0;
   pe = 0;
   pd = 0;
   pg = 0;
}
void s8()
{
   pa = 1;
   pb = 1;
   pg = 1;
   pc = 1;
   pd = 1;
   pf = 1;
   pe = 1;
}
void s9()
{
   pa = 1;
   pb = 1;
   pg = 1;
   pc = 1;
   pd = 1;
   pf = 1;
   pe = 0;
}
void s10()
{
   pa = 0;
   pb = 0;
   pc = 0;
   pf = 0;
   pe = 0;
   pd = 0;
   pg = 0;
}

void key()
{
        static uchar saomiaozhi[] = {1,1,1,1};
        saomiaozhi[0] = (saomiaozhi[0]<<1) | in1;
        saomiaozhi[1] = (saomiaozhi[1]<<1) | in2;
        if(saomiaozhi[0] == 0x00)
        {
                d1 = 0;
        }
        if(saomiaozhi[0] == 0xff)
        {
                d1 = 1;
        }
        if(saomiaozhi[1] == 0x00)
        {
                d2 = 0;
                d3 = 0;
        }
        if(saomiaozhi[1] == 0xff)
        {
                d2 = 1;
                d3 = 1;
        }
}
void xuaze(uchar j)
{
        if(j == 0)
        {
           s0();
        }
        else if(j == 1)
        {

                s1();
        }
        else if(j == 2)
        {

                s2();
        }
        else if(j == 3)
        {

                s3();
        }
        else if(j == 4)
        {

                s4();
        }
        else if(j == 5)
        {

                s5();
        }
        else if(j == 6)
        {

                s6();
        }
        else if(j == 7)
        {

                s7();
        }
        else if(j == 8)
        {

                s8();
        }
        else if(j == 9)
        {
                s9();
        }
}
/*数码管显示函数,调用在主函数中*/
void xianshi1(uint sec)
{
               j3 = duan [sec%10];
                   j2 = duan [sec/10%10];
                   j1 = duan [sec/100%10];
}
/*数码管扫描函数,放到中断中,中断时间要是1ms*/
void  ssmg()
{
           s10();
   switch (i)
   {
             case 0: p1 = 0;p2 = 1;p3 = 1; i++; s10(); xuaze(j1);     break;
          case 1: p1 = 1;p2 = 0;p3 = 1; i++; s10(); xuaze(j2);     break;
          case 2: p1 = 1;p2 = 1;p3 = 0; i=0; s10(); xuaze(j3);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QL()
{
                                 if(js<=1)js=1;
                     if(js1<=1)js1=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ssmg();
          key();
          if(x2 == 1)
          {
                    x3++;
                  if(x3>=4000)
                  {
                          x3 = 0;
                            x1++;
                          if(x1>1)
                          {
                                   x1 = 0;
                          }
                  }
          }
          if((x1 == 0)&&(x5 == 0))
          {
                  x4++;
                  if(x4>=1000)
                  {
                   x4 = 0;
                            js--;
                          if(js==0)
                          {
                                 js = 0;
                                 x4 = 0;
                                   x1 = 1;
                                 out = 1;
                                 js = IapReadByte(2)*256+IapReadByte(1);
                                 QL();
                          }
                  }
          }

          if((x1 == 1)&&(x5 == 0))
          {
                   x4++;
                 if(x4>=60000)
                 {
                        x4 = 0;
                        js1--;
                        if(js1==0)
                          {
                                 js1 = 0;
                                   x1 = 0;
                                 out = 0;
                                 js1 = IapReadByte(4)*256+IapReadByte(3);
                                 QL();
                          }
                 }
          }
}
void cun()
{                                         if(js<=1) js=1;
                     if(js1<=1) js1=1;
                                         IapEraseSector(0);
                                         IapProgramByte(1, js);
                                     IapProgramByte(2, js>>8);
                                         IapProgramByte(3, js1);
                                     IapProgramByte(4, js1>>8);
}

void main()
{

        bit q1 = 1;
    bit q2 = 1;
        EA = 1;
        ConfigTimer0(1);

         P3M0 = 0xcc;
         P3M1 = 0X00;
         P1M0 = 0x1f;
         P1M1 = 0X00;
         out = 0;

          js = IapReadByte(2)*256+IapReadByte(1);
          js1 = IapReadByte(4)*256+IapReadByte(3);
      QL();

          /***************************************/
        while(1)
        {

         /************************************************************************************************/
             if(d1 != q1)
                  {
                          q1 = d1;
                        if(d1 == 0)
                        {
                                 x5 = 1;
                                if(x1 == 0)
                                {
                                            js = (js+1)%999;
                     cun();

                                }
                                if(x1 == 1)
                                {
                                            js1 = (js1+1)%999;
                     cun();
                                }

                        }
                  }
                if(d2 != q2)
                  {
                          q2 = d2;
                        if(d2 == 0)
                        {
                                    x5 = 1;
                           if(x1 == 0)
                                {
                                   if(js > 0)
                                   {
                                            js--;
                                         if(js==0) js=1;
                                         cun();
                                   }
                                }
                                if(x1 == 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还包含以下单片机例程:
001、延时接通循环_通断均为秒
002、延时断开再延时接通循环_分
003、延时断开再延时接通循环_秒
004、延时断开_分
005、延时断开_秒
007、延时接通循环_通分断秒
延时接通_分
延时接通_秒
延时接通循环_通断均为分
延时断开_前两位分后一位秒

网友A(2018-05-24):
谢谢楼主分享!这段时间在找这种类型的资料

网友B(2018-09-16):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是我想找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