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带触发端的延时断开模块电路原理图与PCB等资料

楼主:
功能描述:
此工业级板的作用是,模块供电后,触发光耦工作(触发方式有两种,一种高电平,一种低电平),继电器立即吸合,然后根据调节电位器设定的时间进行延时,当延时时间达到设定值时,继电器断开停止工作,等待下次触发。
【简要说明】
一、 尺寸:64mm*30mm*18mm  长*宽*高
二、 主要芯片:NE555
三、 工作电压:直流12V(另有5V可选)
四、 特点:
1、触发继电器延时断开
2、延时时间可调0~10秒(另有20秒,50秒可调)
4、电位器调节延时时间长短
5、低电平触发
6、高电平触发
7、触摸延时断开(需要与客服联系改装)
8、具有电源指示灯、触发指示灯、继电器吸合指示灯
9、具有电源防反接功能
10、可控制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特别提醒】
   此模块是从第一次触发开始计时的(多次或连续触发无效),到达设定时间继电器就会断开,如果触发的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将失去延时功能!

GYJ-0056_NE555带触发端的延时断开模块的电路原理图:

pcb图:

网友A(2018-09-11):
真的非常不错 给你点赞!

网友B:
继电器二极管不是应该反向吗?

网友C(2019-04-17):
D1极性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二极管不是应该反向吗?

对对,这个方向好像反了

网友E:
无法下载  怎么办

网友F:
电路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还有一些标准,R9应该改接到R1的2脚与U1的7脚之间,这样可以保护U1,以防R1调到最小时U1因为内部放电管的C极直接与VCC短路导致U1损坏。另外,电路还可以简化一下,R3,R8可以省略。

网友G(2021-09-18):
能用吗?我下来改30A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