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宽电压数显延时电路与源程序(模拟量+计数+倒计时等功能)

楼主:
【简要说明】
一、板子尺寸:长54mmX宽72mmX18mm
二、主要器件: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有12V24两种可供选择
四、板子功耗:小于300mA

GYJ-0057_宽电压可编程数显延时模块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

Altium Designer画的单路数显延时模块宽电压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模拟量0到5上限下限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2052AD.h>                 //库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模拟量开始*********************************************/
/*声明 SFR 相关 与 的 IAP*/
sfr IAP_DATA = 0xE2;
sfr IAP_ADDRH = 0xE3;
sfr IAP_ADDRL = 0xE4;
sfr IAP_CMD = 0xE5;
sfr IAP_TRIG = 0xE6;
sfr IAP_CONTR = 0xE7;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开始转换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21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  0x40            //63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8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模拟量结束*******************************************/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define CMD_IDLE 0jm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存储地址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读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擦除数据
sbit P10=P1^0;//数码管段
sbit P11=P1^1;//数码管段
sbit P12=P1^2;//数码管段
sbit P13=P1^3;//数码管段
sbit P14=P1^4;//数码管段
sbit P15=P1^5;//数码管段
sbit P16=P1^6;//数码管段
sbit P32=P3^2;//数码管位
sbit P33=P3^3;//数码管位
sbit P35=P3^5;//数码管位
sbit AIN1=P1^7;//AD信号输入
sbit key1=P3^0;//按键输入
sbit key2=P3^1;//按键输入
sbit OUT=P3^7; //继电器输出
static uchar presstime=0;//用于延时
uint tcnt1=0;//用于刷新数码管
uint bainum1,shinum1,genum1;//数码管上显示
uint bainum11=0,shinum11=0,genum11=0,shinum12=0,genum12=0;//用于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uint kf0=1,if0=0;//按键用的标志位
uint kt0=0;//按键用的标志位
uint keynum=0;//数码管的位
uint datas=0;
bit flag_eeprom1=1;//掉电存储的标志位
uint inum1=0;//触发端子用的计数
uchar inum11=0,inum12=0;//掉电存储
uint ad=0,ad1=0;
code uchar seg7code[13]={0x84,0xf6,0x8a,0xa2,0xf0,0xa1,0x81,0xb6,0x80,0xa0,0x6f,0x3e,0x72};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extern void p31s();//将p3口的235置为1
uint GetADCResult(uchar px);
uint meanval1,meanval2;//平均值
void InitADC();
void keycan();
void keyflag();//按键结束调用
void displaynum();//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void saveeepro();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0
        //500等于1秒
        TL0 = 0xCD;                //重新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                //重新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cnt1++;//用于刷新数码管
        presstime++;
        if (if0==0){
                meanval1++;
                if(meanval1==50){
                        meanval2=GetADCResult(7)/5;
                        meanval1=0;
                }
        }
        switch(tcnt1){//数码管部分
           case 1: p31s(); P1=seg7code[bainum1];P32=0;break;
          case 2: p31s(); P1=~seg7code[shinum1];if(keynum==1 || keynum==3 || keynum==0){P33=0;}break;
          case 3: p31s(); P1=~seg7code[genum1]; if(keynum==2 || keynum==4 || keynum==0){P35=0;}break;
          default: tcnt1=0; p31s(); break;
         }
}//定时器0结束
void displaynum(){//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if (if0==0){//当if0==0时num1三个数码管进行显示
                AIN1=1;
                ad=meanval2;
                if((ad<inum11)||(ad>inum12)){OUT=0;}else{OUT=1;}
                        genum1=ad%10;//个位
                        shinum1=ad/10%10;//十位
                        bainum1=10;//百
        }else{
                if(keynum<3){
                        bainum1=11;
                        shinum1=shinum11;
                        genum1=genum11;
                        inum11=shinum11*10+genum11;        //将num1三个数码管的值付给inum
                }else{
                        bainum1=12;
                        shinum1=shinum12;
                        genum1=genum12;
                        inum12=shinum12*10+genum12;        //将num1三个数码管的值付给inum

                }
        }
}
void timer0_1init(void){//定时配置
        TMOD=0x11;//将定时器0,1都设置为模式1
        TL0 = 0xCD;//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R0=1;//开启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
void main(){
        P1M0=0X00;//强推挽输出
        P1M1=0X7F;//强推挽输出
        AIN1=1;
        InitADC(); //AD转换初始化
        timer0_1init();        //定时器配置
        inum11= IapReadByte(0x01);//读取存储的值
        inum12= IapReadByte(0x02);
//        inum1=inum11*100+inum12;
   shinum11=inum11/10%10;
   genum11=inum11%10;
   shinum12=inum12/10%10;
   genum12=inum12%10;
        while(1){
                keycan();
        }
}
void keycan(){//按键
        if(keynum==0){//当按键值等于0的时候调用显示
                displaynum();
        }
            if(key1==0){//当按键1按下
                        if(kf0){//当标志位kf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5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0;//标志位kf0=0
                                        kt0=1;//标志位kt0=0
                                        if0=1;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keynum++;//数码管的位
                                if(keynum==5){//当位到7则置位0
                                           keynum=0;if0=0;
                                         }
                                }
                          }
                }else{//当按键松开
                        keyflag();displaynum();
                }//按键1结束
    if(key2==0){if(kf0){if(presstime>50){kf0=0;kt0=1;presstime=0;flag_eeprom1=1;//掉电存储的标志位改为1,进行存值操作
                                switch(keynum){
                                        case 0:if(if0==1){if0=0;}else{if0=1;}break;
                                        case 1:shinum11++;if(shinum11>9){shinum11=0;}break;
                                        case 2:genum11++;if(genum11>9){genum11=0;}break;
                                        case 3:shinum12++;if(shinum12>9){shinum12=0;}break;
                                        case 4:genum12++;if(genum12>9){genum12=0;}break;
                                        default:break;
                                }
                        }}}else{keyflag();displaynum();
                                        if(bainum11==1){shinum11=0;genum11=0;}
                                        if((flag_eeprom1==1))//加掉电存储,必需加到这,不然有一些小问题
                                        {   flag_eeprom1=0;
                                            saveeepro();//掉电存储
                                        }
                        }//松开按键进行显示
}

void saveeepro(){//掉电存储
inum11=shinum11*10+genum11;        //将num1三个数码管的值付给inum
inum12=shinum12*10+genum12;        //将num1三个数码管的值付给inum
// inum11=inum1/100;//把int型的值拆分到char型
// inum12=inum1%10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1,inum11);//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2,inum12);//写入数据
//   IapProgramByte(0x03,inum13);//写入数据
//   IapProgramByte(0x04,inum14);//写入数据
}

void p31s(){//将p3口的235置为1
        P32=1;P33=1;P35=1;
}
void keyflag(){//按键结束调用,按键的建议使用,这样可以减小code,但是触发的不建议
           if(kt0){//当标志位kt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5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1;//标志位kf0=1
                        kt0=0;//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
           }
}
// AD转换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ADC(){
//   P1 = P1M0 = P1M1 = 0xff;        //设置P1口为开漏模式,使用AD功能
    ADC_DATA = 0;                   //AD数据寄存器清空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打开AD电源,转换周期210
    _nop_();                        //延时
}
//AD转换控制程序
uint GetADCResult(uchar px){          //转换输出的数据 (PX为通道口)
        uint t=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px| ADC_START;//开始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转换
        t=(ADC_DATA<<2)|ADC_LOW2;
    return ADC_DATA;                //返回数据
}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读数据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数据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擦除数据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57板周期内倒计时(喂鱼)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emo.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timer0_1init();
        P3M0=0X00;
        P3M1=0X3c;
          periodnum1 = IapReadByte(0x01);
          periodnum2 = IapReadByte(0x02);
          periodnum3 = IapReadByte(0x03);
          worknum1 = IapReadByte(0x04);
          worknum2 = IapReadByte(0x05);
          worknum3 = IapReadByte(0x06);
          periodnum=periodnum1*100+periodnum2*10+periodnum3;
          worknum=worknum1*100+worknum2*10+worknum3;
          workminus=worknum;
        while(1){
                if(outstate){
                        outs=1;
                }else{
                        outs=0;
                }
                keycan();
                displaynum();
                if(it1==0){
                    if(in==0){if(if0){if(presstime>50){if0=0;it0=1;presstime=0;
                                startwork=1;
                                outstate=1;
                        }}}else{if(it0){if0=1;it0=0;presstime=0;
                                startwork=0;
                                outstate=0;
                        }}
                }
        }
}
void displaynum(){//将数字传到数码管上显示
        if(keynum==0){
                dpnum1=0;
                dpnum2=workminus/100;
                dpnum3=workminus/10%10;
                dpnum4=workminus%10;
//                dpnum1=time11/10%10;
//                dpnum2=time11%10;
//                dpnum3=workminus/10%10;
//                dpnum4=workminus%10;
        }
        if((keynum>0)&&(keynum<4)){
                dpnum1=10;
                dpnum2=periodnum1;
                dpnum3=periodnum2;
                dpnum4=periodnum3;
                periodnum=periodnum1*100+periodnum2*10+periodnum3;
        }
        if((keynum>3)&&(keynum<7)){
                dpnum1=11;
                dpnum2=worknum1;
                dpnum3=worknum2;
                dpnum4=worknum3;
                worknum=worknum1*100+worknum2*10+worknum3;
                workminus=worknum;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TL0 = 0xCD;                //重新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                //重新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cnt1++;
        presstime++;
        time1++;
        if(500==time1){
                time11++;
                time1=0;
//                if(60==time11){
//                        time12++;
                        if(periodnum==time11){
                        time11=0;
//                                time12=1;
                                startwork=0;
                                outstate=1;
                                it1=0;
                                workminus=worknum;
                        }
//                }
                if(startwork==0){
                        outstate=0;
//                        time2++;
//                        if(60==time2){
//                                time2=0;
                                workminus--;
                                if(0==workminus){
                                        outstate=1;
                                        startwork=1;
                                        it1=1;
                                        workminus=worknum;
                                }
                        }
//                }
        }
        switch(tcnt1){
                case 1: P3t0();seg7code(dpnum1);wei4=1; break;
                case 2: P3t0();seg7code(dpnum2);if((keynum==0)||(keynum==1)||(keynum==4)){wei3=1;} break;
                case 3: P3t0();seg7code(dpnum3);if((keynum==0)||(keynum==2)||(keynum==5)){wei2=1;} break;
                case 4: P3t0();seg7code(dpnum4);if((keynum==0)||(keynum==3)||(keynum==6)){wei1=1;} break;
                default: tcnt1=0;break;
        }
}
void keycan(){//按键
    if(key1==0){//当按键1按下
                if(kf0){//当标志位kf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10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0;//标志位kf0=0
                                kt0=1;//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keynum++;//数码管的位
                        if(keynum==7){//当位到7则置位0
                                   keynum=0;
                                }
                        }
                  }
        }else{//当按键松开
                keyflag();
        }//按键1结束
    if(key2==0){if(kf0){if(presstime>100){kf0=0;kt0=1;presstime=0;flag_eeprom1=1;
                                switch(keynum){
                                        case 1:
                                                periodnum1++;//数码管一加加
                                                if(periodnum1>9){//当数码管一加加到9时置为1
                                                        periodnum1=0;
                                                }
                                                break;
                                        case 2:periodnum2++;if(periodnum2>9){periodnum2=0;}break;
                                        case 3:periodnum3++;if(periodnum3>9){periodnum3=0;}break;
                                        case 4:worknum1++;  if(worknum1>9)  {worknum1=0;}break;
                                        case 5:worknum2++;  if(worknum2>9)  {worknum2=0;}break;
                                        case 6:worknum3++;  if(worknum3>9)  {worknum3=0;}break;
                                        default:break;
                                }
                        }}}else{keyflag();
                                if(flag_eeprom1==1){//加掉电存储,必需加到这,不然有一些小问题
                                        flag_eeprom1=0;
                                           IapEraseSector(0);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0x01,periodnum1);//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2,periodnum2);//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3,periodnum3);//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4,worknum1);//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5,worknum2);//写入数据
                                           IapProgramByte(0x06,worknum3);//写入数据
                                }
                        }//松开按键进行显示
}
void s0() {pa = 0;pb = 0;pc = 0;pd = 0;pe = 0;pf = 0;pg = 1;}
void s1() {pb = 0;pc = 0;pa = 1;pg = 1;pd = 1;pe = 1;pf = 1;}
void s2() {pa = 0;pb = 0;pg = 0;pe = 0;pd = 0;pf = 1;pc = 1;}
void s3() {pa = 0;pb = 0;pg = 0;pc = 0;pd = 0;pf = 1;pe = 1;}
void s4() {pb = 0;pg = 0;pc = 0;pf = 0;pa = 1;pd = 1;pe = 1;}
void s5() {pa = 0;pg = 0;pc = 0;pd = 0;pf = 0;pe = 1;pb = 1;}
void s6() {pa = 0;pg = 0;pc = 0;pd = 0;pf = 0;pe = 0;pb = 1;}
void s7() {pa = 0;pb = 0;pc = 0;pf = 1;pe = 1;pd = 1;pg = 1;}
void s8() {pa = 0;pb = 0;pg = 0;pc = 0;pd = 0;pf = 0;pe = 0;}
void s9() {pa = 0;pb = 0;pg = 0;pc = 0;pd = 0;pf = 0;pe = 1;}
void s10(){pa = 0;pb = 0;pc = 0;pf = 0;pe = 0;pd = 1;pg = 0;}
void s11(){pa = 1;pb = 1;pc = 0;pf = 0;pe = 0;pd = 0;pg = 0;}
void s12(){pa = 0;pb = 1;pc = 1;pf = 0;pe = 0;pd = 0;pg = 1;}
void seg7code(unsigned char num){
        switch(num){
                case 0:  s0();break;
                case 1:  s1();break;
                case 2:  s2();break;
                case 3:  s3();break;
                case 4:  s4();break;
                case 5:  s5();break;
                case 6:  s6();break;
                case 7:  s7();break;
                case 8:  s8();break;
                case 9:  s9();break;
                case 10: s10();break;
                case 11: s11();break;
                case 12: s12();break;
                default: num=0;break;
        }
}
void P3t0(){
        wei1=0;wei2=0;wei3=0;wei4=0;
}
void timer0_1init(void){
        TMOD=0x11;//将定时器0,1都设置为模式1
        TL0 = 0xCD;                //设置定时器0时间为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器0的初始值
        TR0=1;//开启定时器0
        TR1=1;//开启定时器1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的中断
}
void keyflag(){//按键结束调用,按键的建议使用,这样可以减小code,但是触发的不建议
           if(kt0){//当标志位kt0=1的时候进行
                   if(presstime>50){//当时间值大于一百的时候
                        kf0=1;//标志位kf0=1
                        kt0=0;//标志位kt0=0
                           presstime=0;//时间清零,重新进行
                        }
           }
}
/********************************************************************
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
                             读数据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