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量输入数字量显示电路图 上位机与源程序(实现各种触发控制与报警功能)

楼主(2018-02-08):
核心是一个51单片机,这个模拟量输入数字量显示可编程模块电路原理图及PCB图:

AD接收UART发送模块AD转换数值显示的vb上位机源码(51hei附件中可下载)

单片机下位机的配套源程序:

【简要说明】
一、板子尺寸:长72mmX54mmX18mm
二、主要器件:单片机、数码管、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DC5V~40V
四、板子功耗:小于200mA
五、特点:
         1、具有继电器输出信号指示功能。
         2供电即可工作无需外部触发。
         3具有电源指示灯,四位数码管显示功能。
         4如果您会单片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编程,我们可提供参考程序和相关资料。
         5、两个按键任意调节设置参数。
         6、0~5V模拟量输入
         7、可以和72MM卡槽板配合安装在DIN导轨上
         8、继电器触点干接点输出,可以控制交流或者直流250V以内任何负载。

9、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10%  ~ 80%RH
         12、四周有4个固定安装孔
         13、具有电磁抗干扰能力
         14、板子稳定工作可靠

此控制电路的应用举例与接线图分享:
复件
数码管程序延时程序 - 厕所冲水延时25秒可调
1.继电器使用5V
2.输入引脚使用下载口排针的VCC GND 和AIN 三个引脚
3.R11电阻不焊接
4.数码管使用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

/********************************************************************
                            汇诚科技
实现功能:测试程序
使用芯片:STC12C2052AD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9600
编译环境:Keil
【声明】此程序仅用于学习与参考,引用请注明版权和作者信息!
/********************************************************************
********************************************************************/
/********************************************************************
程序说明:
1、P1.7口输入模拟量数据。
2、将数据与设定程序做比较控制继电器吸合。
注意:通道口必须有模拟量输入数据才有效。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2C2052AD.h>                 //库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声明 SFR 相关 与 的 IAP*/
sfr IAP_DATA = 0xE2;
sfr IAP_ADDRH = 0xE3;
sfr IAP_ADDRL = 0xE4;
sfr IAP_CMD = 0xE5;
sfr IAP_TRIG = 0xE6;
sfr IAP_CONTR = 0xE7;

/********************************************************************
                             IO口定义
********************************************************************/

bit  write=0;
uchar playdate;
unsigned char T0RH=0,T0RL=0;
unsigned char ms=0;

sbit P10=P1^0;//数码管段
sbit P11=P1^1;//数码管段
sbit P12=P1^2;//数码管段
sbit P13=P1^3;//数码管段
sbit P14=P1^4;//数码管段
sbit P15=P1^5;//数码管段
sbit P16=P1^6;//数码管段
sbit P17=P1^7;//AD信号输入

sbit P30=P3^0;//按键输入
sbit P31=P3^1;//按键输入
sbit P32=P3^2;//数码管位
sbit P33=P3^3;//数码管位
sbit P34=P3^4;//数码管位
sbit P35=P3^5;//数码管位
sbit P37=P3^7; //继电器输出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存储地址

/********************************************************************
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
        IAP_CMD = 0;           //
        IAP_TRIG = 0;           //
        IAP_ADDRH = 0x80;  //
        IAP_ADDRL = 0;           //
}

/********************************************************************
                             读数据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READ;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dat = 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数据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DATA = dat;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擦除数据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IAP_CMD = CMD_ERASE;
   IAP_ADDRL = addr;
   IAP_ADDRH = addr >> 8;
   IAP_TRIG = 0x46;
   IAP_TRIG = 0xb9;
   _nop_();
   IapIdle();
}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84,0xf6,0x8a,0xa2,0xf0,0xa1,0x81,0xb6,0x80,0xa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uchar date) //显示函数
{
uint z,x,c,v;
  z=date/1000;                         //求千位
  x=date%1000/100;                 //求百位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3M0=0X00;
      P3M1=0XFF;
      P32=0;P33=0;P34=0;P35=0;
          P1=seg7code[x];
          P32=1;P33=0;P34=0;P35=0;
          delay1(80);
          P32=0;P33=0;P34=0;P35=0;
      P1=seg7code[c];
          P32=0;P33=1;P34=0;P35=0;
          delay1(80);
          P32=0;P33=0;P34=0;P35=0;
             P1=seg7code[v];
          P32=0;P33=0;P34=0;P35=1;
          delay1(80);
          P32=0;P33=0;P34=0;P35=0;
      //P1=seg7code[v];
          //P32=0;P33=0;P34=1;P35=0;
          //delay1(80);
          //P32=0;P33=0;P34=0;P35=0;
}

void key()
{
   if(P30==0)
   {
       delay1(80);
           if(P30==0)
           {
               playdate++;
                   if(playdate>50)
                      playdate=50;
                   while(!P30);
                        IapEraseSector(1);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1,playdate);//写入数?
           }
   }
   if(P31==0)
   {
       delay1(80);
           if(P31==0)
           {
               playdate--;
                   if(playdate<1)
                      playdate=1;
                                while(!P31);
                                IapEraseSector(1);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1,playdate);//写入?
           }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0_init(unsigned char ms0)           //ms0最大71
{
        /***********************************************
        一个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
        11059200为时钟周期,一共为11059200/12=921600,就是每秒为921600Hz,
    八位定时器 最大计时     0.2777778ms
        十六位定时器最大计时          71.111111ms
        11.0592MHz除12为921600Hz,就是一秒921600次机器周期,10ms=9216次机器周期。
  65536-9216=56320(dc00)
  TH0=0xdc,TL0=0x00
        ***********************************************/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tmp = (tmp * ms0) / 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3;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方式一  一共四种方式   GATE0 C/T0  M0_1  M0_0         C/T0选择时钟计数还是外部计数  方式0是十三位定时器 ,方式1是十六位定时器,方式2是八位自动 方式4是两个八位
         TH0=T0RH;
         TL0=T0RL;
         ET0=1;   //使能T0中断
         EA=1;
//         TR0=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0;;
        playdate = IapReadByte(0x01);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t0_init(10);
        while(1)
        {
                if((P17==1)&&(flag==0))           //如果松开手了       1
                        {
                            delay1(200);
                                if((P17==1)&&(flag==0))
                            {
                                        TR0=1;
                                        P37=0;
                                        flag=1;
                                        flag2=0;
                           }
                        }
                    if((P17==0)&&(flag2==0))                                   //   2
                        {
                            delay1(200);
                                if((P17==0)&&flag2==0)
                                {
                                    flag=0;
                                        flag2=1;
                                }
                        }

                        key();
                        Led(playdate);//调用显示函数显示数据display_date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H0=T0RH;
        TL0=T0RL;
        ms++;
        if(ms==100)  //ms=100是1秒
        {
            ms=0;
                if(playdate>0)
                {
                   playdate--;
                   if(playdate==0)
                   {   P37=1;
                       TR0=0;
                           playdate = IapReadByte(0x01);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
                }
            else
                {   P37=1;
                    TR0=0;
                    playdate = IapReadByte(0x01);                //读取0x01中的数据  并附给ca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还附带如下完整源码:
59板配合3461as数码管进行触发加操作
59板配合3461as数码管进行 温度 控制
DS18B20温度报警模块
EEPROM测试程序(成功)
厕所冲水系统延时程序
客户订做
延时程序59分99秒
延时程序60分00秒
数码管程序延时程序
模拟量转换显示程序
测试程序(成功)
测试程序(成功)0~5000可调
测试程序(成功)20150317完整

网友A(2018-09-14):
谢谢,十分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