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IAP如何实现?

楼主(2018-02-08):
如图,请问STM32vet6 IAP如何实现?

网友A:
正点原子有源码

网友B:
IAP需要器件中有程序进行引导吧  然后使用串口进行下载吧

网友C:
建议直接看正点原子关于IAP部分的资料

网友D:
st公司有官方例程

网友E:
正点原子里有个视频有讲这一方面的内容

网友F:
网上有相关代码

网友G:
可以去官网下载例程,了解FLASH的读写,bootloader的作用,ymedom协议,根据自己板子的型号修改配置,生成bin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