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的TWI中断模式

楼主(2018-02-08):
使用AVR单片机内部的TWI功能,并采用中断工作模式,可以很好的使用Atmega系列的内部资源,并提高程序的稳定性;
#include <BCD.h>

unsigned char i2c_sla;
unsigned char i2c_addrh,i2c_addrl;
unsigned char i2c_wr;
unsigned char i2c_sub_flag;
unsigned char i2c_num;
unsigned char *i2c_buf;
unsigned char i2c_end;

/***********************************************************************************************************************************************************************
函数名称:interrupt [TWI] void twi_isr(void)
函数功能:i2c底层中断处理函数(时钟SD2201和AT24C256共同的)
***********************************************************************************************************************************************************************/
interrupt [TWI] void twi_isr(void)
{

     unsigned char i2c_sta,tmp = 0;
     i2c_sta = TWSR;
     switch(i2c_sta)
     {
          case 0x08:
                   if(i2c_sub_flag == 1)
                   {
                        TWDR = i2c_sla&0xfe;
                   }
                   else
                   {
                        TWDR = i2c_sla;
                   }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break;
          case 0x10:
                   TWDR = i2c_sla;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sub_flag = 1;
                   break;
          case 0x18:
                   if(i2c_sub_flag == 0)
                   {
                        if(i2c_num > 0)
                        {
                             TWDR = *i2c_buf;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buf++;
                             i2c_num--;
                        }
                        else
                        {
                             //TWCR &= 0xdf;
                             //TWCR |= 0x90;
                             TWCR = 0x95;
                             i2c_end = 1;
                        }
                   }
                   if(i2c_sub_flag == 1)
                   {
                        TWDR = i2c_addrh;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sub_flag = 2;
                   }
                   break;
          case 0x28:
                   if(i2c_sub_flag == 3)
                   {
                        if(i2c_wr == 0)
                        {
                             if(i2c_num > 0)
                             {

                                  TWDR = *i2c_buf;
                                  i2c_buf++;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num--;
                             }
                             else
                             {
                                  //TWCR &= 0xdf;
                                  //TWCR |= 0x90;
                                  TWCR = 0x95;
                                  i2c_end = 1;
                             }
                        }
                   }
                   if(i2c_sub_flag == 2)
                   {
                        TWDR = i2c_addrl;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sub_flag = 3;
                   }

                   if(i2c_sub_flag == 3)
                   {
                        if(i2c_wr == 1)
                        {
                             //TWCR &= 0xef;
                             //TWCR |= 0xa0;
                             TWCR = 0xa5;
                        }
                   }
                   if(i2c_sub_flag == 0)
                   {
                        if(i2c_num > 0)
                        {
                             TWDR = *i2c_buf;
                             //TWCR &= 0xcf;
                             //TWCR |= 0x80;
                             TWCR = 0x85;
                             i2c_buf++;
                             i2c_num--;
                        }
                        else
                        {
                             //TWCR &= 0xdf;
                             //TWCR |= 0x90;
                             TWCR = 0x95;
                             i2c_end = 1;
                        }
                   }
                   break;
          case 0x20:
          case 0x30:
          case 0x48:
                   i2c_end = 0xff;
                   //TWCR &= 0xfe;
                   break;
          case 0x38:
                   TWCR &= 0xed;
                   TWCR |= 0xa4;
                   i2c_end = 0xfe;
                   //TWCR &= 0xfe;
                   break;
          case 0x40:
                   //TWCR &= 0xcf;
                   //TWCR |= 0xc0;
                   TWCR = 0xc5;
                   break;
          case 0x50:
                   *i2c_buf = TWDR;
                   i2c_buf++;
                   i2c_num--;
                   if(i2c_num == 0)
                   {
                        //TWCR &= 0x8f;
                        //TWCR |= 0x80;
                        TWCR = 0x85;
                   }
                   else
                   {
                        //TWCR &= 0xcf;
                        //TWCR |= 0xc0;
                        TWCR = 0xc5;
                   }
                   break;
          case 0x58:
                   tmp = TWDR;
                   //TWCR &= 0xdf;
                   //TWCR |= 0x90;
                   TWCR = 0x95;
                   i2c_end = 1;
                   break;
          default:
                  TWCR &= 0xfe;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tran_dat(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fx)
函数功能:i2c传输数据是由MSB开始LSB结束,而SD2201的数据传输是由LSB开始MSB结束,此函数负责数据做此转换的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a  数据的启始指针,
           unsigned char num 数据的字节个数
           unsigned char fx  时钟写和读的标志位, 1-写,0-读
***********************************************************************************************************************************************************************/
void tran_dat(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fx)
{
     unsigned char j,k,dat;
     for(j = 0;j < num;j++)
     {
          dat = *a;
          if(fx == 1)
          {
               *a = bin2bcd(dat);
          }

          dat = *a;
          *a = 0;
          *a |= dat & 0x01;
          for(k = 1;k < 8;k++)
          {
               *a <<= 1;
               dat >>= 1;
               *a |= dat & 0x01;
          }
          dat = *a;
          if(fx == 0)
          {
               if((j == 4)&&(num == 7))
               {
                    dat &= 0x3f;
               }
               if((j == 0)&&(num == 3))
               {
                    dat &= 0x3f;
               }
               *a = bcd2bin(dat);
          }
          a++;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w_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函数功能:无子地址写入N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sla  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s   写入数据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num  写入数据个数
***********************************************************************************************************************************************************************/
unsigned char i2c_w_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
     i2c_sla =  sla;
     i2c_buf = s;
     i2c_num = num;
     i2c_sub_flag = 0;
     i2c_end = 0;
     TWCR=0xa5;
     while(i2c_end == 0);
     if(i2c_end == 1)
     {
          delay_ms(10);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rec_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函数功能:无子地址读出N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sla  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s   读出数据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num  读出数据个数
***********************************************************************************************************************************************************************/
unsigned char i2c_rec_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
     i2c_sla =  sla + 1;
     i2c_buf = s;
     i2c_num = num;
     i2c_sub_flag = 0;
     i2c_end = 0;
     TWCR=0xa5;
     while(i2c_end == 0);
     if(i2c_end == 1)
     {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w_sub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ah,unsigned char al,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函数功能:有子地址写入N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sla  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ah   器件子地址高字节
           unsigned char al   器件子地址低字节
           unsigned char *s   写入数据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num  写入数据个数
***********************************************************************************************************************************************************************/
unsigned char i2c_w_sub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ah,unsigned char al,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
     i2c_sla =  sla;
     i2c_buf = s;
     i2c_num = num;
     i2c_addrh = ah;
     i2c_addrl = al;
     i2c_wr = 0;
     i2c_sub_flag = 1;
     i2c_end = 0;
     TWCR=0xa5;
     while(i2c_end == 0);
     if(i2c_end == 1)
     {
          delay_ms(10);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rec_sub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ah,unsigned char al,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函数功能:无子地址读出N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sla  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ah   器件子地址高字节
           unsigned char al   器件子地址低字节
           unsigned char *s   读出数据缓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num  读出数据个数
***********************************************************************************************************************************************************************/
unsigned char i2c_rec_sub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ah,unsigned char al,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um)
{
     i2c_sla =  sla + 1;
     i2c_buf = s;
     i2c_num = num;
     i2c_addrh = ah;
     i2c_addrl = al;
     i2c_wr = 1;
     i2c_sub_flag = 1;
     i2c_end = 0;
     TWCR=0xa5;
     while(i2c_end == 0);
     if(i2c_end == 1)
     {
          return(1);
     }
     else
     {
          return(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