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与OLED有什么不一样?问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8-02-08):
液晶与OLED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去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然后进行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OLED自主发光, 液晶本身不发光需要背光源.

网友C:
物理结构不一样,发光原理不一样(液晶不能发光只能靠背光,OLED 屏幕可以自己发光),驱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D:
首先你要搞懂什么是液晶

网友E:
led和oled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只 不过区别是用的材料不一样led用的是金属材料,而oled用的是有机物材料。   OLED不需要背光源,自己本身会发光,是采用发光二极管阵列组成.亮度要比LED液晶高,厚度更薄,是今后LED液晶屏的替代品.LED液晶屏需要背光源,亮度一般,在日光下难看清楚.但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LED应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LED单管应用,包括背光源LED,红外线LED等;另外就是LED显示屏,目前,中国在LED基础材料制造方面与国际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就LED显示屏而言,中国的设计和生产技术水平基本与国际同步。   LED显示屏是由发光二极管排列组成的一显示器件。它采用低电压扫描驱动,具有:耗电少、使用寿命长、成本低、亮度高、故障少、视角大、可视距离远等特点。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即有机发光显示器,在手机LCD上属于新崛起的种类,被誉为“梦幻显示器”。OLED显示技术与传统的LCD显示方式不同,无需背光灯,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而且OLED显示屏幕可以做得更轻更薄,可视角度更大,并且能够显著节省电能。 不过,虽然将来技术更优秀的OLED会取代TFT等LCD,但有机发光显示技术还存在使用寿命短、屏幕大型化难等缺陷。

网友F:
首先LCD为液晶显示屏,本身不发光,需要背光源。其由TFT基板与CF(彩膜)基板贴合而成,内充液晶。通过TFT基板提供电场来控制液晶旋转的角度,从而起到控制液晶穿透率的作用。彩膜上印刷有RGB三种颜色色块,背光源的光线透过透明的TFT基板,透过液晶分子,然后透过CF基板。受各个色块下液晶分子的穿透率不同的影响,色块发出不同亮暗的红绿蓝三色,可混合成显示所需的颜色。

而OLED为有机发光二极管,属于自发光器件,不需要背光源;构造为在TFT基板上蒸镀在通电下可以自发光的RGB三色有机膜层。通过TFT基板控制电流大小,即可控制RGB有机膜层的发光亮暗,从而混合出显示所需的颜色。目前市场主流的显示技术还是为TFT-LCD技术,OLED作为新一代的显示技术,在工艺良率、大尺寸、高PPI、使用寿命、制作成本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但其在低功耗、高色域、宽视角、可弯曲、更薄更轻、可透明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网友G:
驱动方式不一样

网友H:
主要是屏的結構不同,OLED即發光二極管,自體發光,液晶要搭配背光板才能顯示

网友I:
OLED能耐低温,这是比液晶的优势

网友I:
OLED听说能耐低温

网友J:
OLED是发展方向。

网友K:
一个是自发光,一个是需要背光

网友L:
如LS所言,一个自发光,一个需要背光。OLED不需要背光,因此更省电,不过OLED也有它的缺点,长时间的固定图像容易引起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