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CCM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18-02-08):
如题,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首先打开安装好的软件。选择file中的new simulation。创建新的模拟。从弹出的 2.然后选择geometry下的3D-CAD model,就可以进入创建几何模型的步骤,当然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开安装好的软件。选择file中的new simulation。创建新的模拟。从弹出的 2.然后选择geometry下的3D-CA ...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是429的ccm ram存储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