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用万用表表笔接触xlat1 xlat2才振荡

楼主(2018-02-08):
rt....初学 ....用stc89c52rc焊了个最小系统
只有用万用表表笔接触xlat1和xlat2引脚才电路才工作......
这是怎么回事
12的晶振 电容用的47pf

网友A:
电容太大了不容易起振,一般20~33PF,典型的22PF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容改成22pf 试试.

网友C:
电容换成15-30P的试下

网友D:
换个小点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不容易起振,一般20~33PF,典型的22PF就可以了

换成了22pf还是不成.....还有可能是其他问题吗?

网友E:
电容不匹配,请确认该MCU的规格书.

网友F:
建议把相关引脚再补焊一遍,再清洗电路板后试试。

网友G:
单片机最小系统 起振电容、一般采用15~33pF,并且电容离晶振越近越好,晶振离单片机越近越好

网友H: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重焊一次试试。

网友I:
是不是晶振不良,换下晶振试一下

网友J:
万电表电压档一般是电阻电路,难道要并一个等效电阻,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