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单片机获得流信号,然后进行判断处理,输出相应的I/O口

楼主(2018-02-08):
目前,要实现单片机获得流信号,然后进行判断处理,输出相应的I/O口

网友A:
流信号具体是什么?

网友B:
流信号是什么鬼?TTL电平信号吗?

网友C:
流信号是指电流信号吗?若是的话先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用AD来读取电压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