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的DS18B20驱动程序分享

楼主(2018-02-08):
DS18B20测温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Gpio.h>
#include<SysTick.h>
/*Ds18b20复位*/
void Init_Ds18b20()
{
      u8 i=0;
         /*设置IO口为输出模式*/
     Gpio_Config_Mode_Out();

         /*拉低总线*/
     DS18B20_DQ_OUT_Low;

         /*延迟480us*/
         Delay_us(480);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设置IO口为输入模式*/
         Gpio_Config_FLOATING_In();

         /*等待复位信号 注意不能无限等待*/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i<200))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_byte(u8 a)
{
     u8 i=0;
         u8 b=0x01;
         u8 c=0;
        /*设置IO口为输出模式*/
    Gpio_Config_Mode_Out();

        for(i=0;i<8;i++)
        {
             c=b&a;
                 if(c)
                 {
                       /*拉低总线*/
                     DS18B20_DQ_OUT_Low;
                         /*延迟15us产生写时隙*/
                         Delay_us(15);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保持40us*/
                         Delay_us(40);
                 }
                 else
                 {
                         /*拉低总线*/
                     DS18B20_DQ_OUT_Low;
                         /*至少保持60us低电平*/
                         Delay_us(60);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
                 b=b<<1;
        }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

/*读一个字节*/
u8 Read_one_byte()
{
        u8 a=0;
          u8 i=0;
        for(i=0;i<8;i++)
        {
            /*设置IO口为输出模式*/
            Gpio_Config_Mode_Out();
            /*拉低总线*/
            DS18B20_DQ_OUT_Low;
            /*延迟1us产生读时隙*/
            Delay_us(1);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设置IO口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Config_FLOATING_In();

            if(DS18B20_DQ_IN)
            {
              a=a>>1;
                  a=a|0x80;
            }
            else
            {
                     a=a>>1;
            }
                /*延迟50us保证时间要求*/
                Delay_us(50);
                /*设置IO口为输出模式*/
            Gpio_Config_Mode_Out();
                /*释放总线*/
            DS18B20_DQ_OUT_High;
    }
        return(a);
}

/***************
  温度获取子函数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温度
****************/
u8 wen_du_huo_qu()
{
     u16 a=0;
         u8 b=0;

         /*复位DS18B20*/
         Init_Ds18b20();
         /*写跳过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CC);
         /*写温度转换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延迟等待转换完成*/
         Delay_us(20);
         /*写读暂存器指令*/
……………………

网友A(2018-07-08):
想问一下最后的返回值为10进制还是16进制啊

网友B:
谢谢,刚好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C(2018-09-06):
我想下载没有黑币怎么办

网友D(2018-11-10):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E(2019-06-19):
谢谢楼主分享,试试能使用么

网友F:
下载看看,看能否使用。

网友G:
下载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H: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要用

网友I:
18B20,好多年前接触的东西啊.

网友J(2019-10-16):
DS18B20 编程还是比较 麻烦的,延时函数  调用 太多,影响主程序的运行
得用定时器 来调度 程序来实现延时,详细见 见附件

网友K(2020-02-25):
正在做stm32 的 ds18b20

网友L:
这个是stm32的都能用吗

网友M(2021-04-03):
想看看用定时器怎么读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