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测光照STM32源程序与中文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2018-02-08):
bh1750FVI_中文数据手册:
16位数字输出型
环境光强度传感器集成电路

框图与描述:

测光程序步骤:
  产品介绍
BH1750FVI  是一种用于两线式串行总线接口的数字型光强度传感器集成电路。这种集成
电路可以根据收集的光线强度数据来调整液晶或者键盘背景灯的亮度。利用它的高分辨率可以探测较大范围的光强度变化。(1lx-65535lx)
  产品特点
1.  支持I2C BUS接口(f/s Mode Support)。
2.  接近视觉灵敏度的光谱灵敏度特性(峰值灵敏度波长典型值:560nm)。
3.  输出对应亮度的数字值。
4.  对应广泛的输入光范围(相当于1-65535lx)。
5.  通过降低功率功能,实现低电流化。
6.  通过50Hz/60Hz 除光噪音功能实现稳定的测定
7.  支持1.8V 逻辑输入接口。
8.  无需其他外部件。
9.  光源依赖性弱(白炽灯,荧光灯,卤素灯,白光 LED,日光灯)。
10.  有两种可选的I2C slave地址。
11.  可调的测量结果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光入口大小。
12.  使用这种功能能计算 1.1 lx到100000 lx 马克斯/分钟的范围。
13.  最小误差变动在±20%。
14.  受红外线影响很小。
  产品应用
移动电话,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游戏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汽车定位
系统,液晶显示器。

BH1750测光照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I2C.h>
#include<BH1750.h>
#include<delay.h>
/*往光照传感器BH1750发送启动转换指令*/
void Start_Conversion()
{
     /*发送开始信号*/
     I2C_Start();
         /*发送地址*/
         I2C_Write_One_Byte(0x70);
         /*应答*/
         I2C_Slave_Ack();
         /*写启动信号*/
         I2C_Write_One_Byte(0x16);
         /*应答*/
         I2C_Slave_Ack();
         /*停止信号*/
         I2C_Stop();
}

/*往光照传感器BH1750读取光照*/
u16 Read_One_Light()
{
          u16 a;
      /*发送开始信号*/
     I2C_Start();
          /*发送地址*/
         I2C_Write_One_Byte(0x71);
          /*应答*/
         I2C_Slave_Ack();
         /*接收数据*/
         a=I2C_Read_One_Byte();
         /*应答*/
         I2C_Master_Ack();
         a=a<<8;
         /*接收数据*/
         a=I2C_Read_One_Byte()+a;
         /*非应答*/
         I2C_Master_Nack();
         /*发送停止信号*/
         I2C_Stop();
     a=a/1.2;
         return(a);
}

/*往光照传感器BH1750读取光照*/
……………………

网友A(2018-04-21):
你的程序根本不对,不知道你运行过没,浪费我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根本不对,不知道你运行过没,浪费我的时间

用我的吧

网友C(2018-08-09):
骗经验的吧

网友D(2021-11-04):
你的也有毛病,都是坑人的

网友E(2022-01-21):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根本不对,不知道你运行过没,浪费我的时间

为什么我用的是好的,你是不是没改地址,我数据都正常,只不过我的地址引脚是高电平,地址改成b8就行了,多了解了解这个元器件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