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文件标题栏的改写方法

楼主(2018-02-08):
   第一步:保证“转换特殊字符”打开:打开Tool-Schematic Preference,选中Schematic下面的Graphic Editing,勾上中间Options下面的Convert Special Strings,单击OK完成设置。

    第二步:打开Design-Document Option,选择Parameters对话框,设置其中title,drawnby等参数,单击OK设置。

    第三部:执行Place-Text String,按TAB键,将Text属性中设置为"=title",并将Text String放在标题栏的Title的右侧。其他参数同样设置,当输入"="后,可以在下拉菜单里面选择。

网友A(2019-12-30):
楼主怎么用字母版的,我的都显示的是汉字,看不懂找不到对应选项,急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