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led灯亮的灯出现重复

楼主: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i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hang[3][8]={0x00,0x18,0x24,0x24,0x24,0x24,0x18,0x00, //数字0
                          0x00,0x3c,0x20,0x38,0x04,0x24,0x38,0x00, //数字5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数字8
int  a,i,j;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网友A(2018-02-08):
本来有挺多东西接结果上传后就不见了

网友A: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i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hang[3][8]={0x00,0x18,0x24,0x24,0x24,0x24,0x18,0x00, //数字0                           0x00,0x3c,0x20,0x38,0x04,0x24,0x38,0x00, //数字5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数字8 int  a,i,j;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P2=hang[j][i];      P1=lie[i];           i++;          if(i==8)          {            i=0;          }          if(TF0==1)          {                    TF0=0;                    a++;                                    if(a==10)                  {                            a=0;                            j++;                                                     if(j==3)                          {                            j=0;                          }                  }      }   } }

网友A:
又来写一遍,好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和程序,按照正常的思路数字“0”在8*8点阵第一行应该是0x00,第二行应该是0x18,我按照这种思路用delay函数写过一遍结果是正常的,用定时器就出现上面这中情况,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挺多东西接结果上传后就不见了

可能是有特殊字符被屏蔽了,代码最好用代码框 框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特殊字符被屏蔽了,代码最好用代码框 框起来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真的想不出办法来了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lie[]={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hang[3][8]={0x00,0x18,0x24,0x24,0x24,0x24,0x18,0x00, //数字0                                               0x00,0x3c,0x20,0x38,0x04,0x24,0x38,0x00, //数字5                           0x00,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 //数字8
int  a,i,j;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while(1)
{
    P2=hang[j][i];
    P1=lie[i];
     i++;
   if(i==8)
  {
      i=0;
   }
  if(TF0==1)
  {
       TF0=0;
        a++;
      if(a==10)
   {
         a=0;
         j++;
        if(j==3)
       {
           j=0;
        }
     }
   }
}
}

网友A:
是消影问题,改一下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