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是什么型号!逆变电路后级,1225可代换吗

楼主(2018-02-08):
这个可控硅是什么型号!逆变电路后级,1225可代换吗

网友A(2023-01-23):
就查6mm螺栓的   估计20A

网友B:
根据隔离估算一下吧,这种封装,估计不会小于50A,应该是单向可控硅吧

网友C:
应该是单向可控硅,具体功率不明确,可以买个大点的单向可控硅替换,不过要在硅的前面加个保护电阻

楼主(2018-02-13):
引用 网友D:
你这部品已经烧成这样了,仅仅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型号。请问是什么型号的逆变器,可以找个相同型号的逆变器 ...

就是不知道才问!知道了!就不问了!我上淘宝查了查,有这样的还不止一个型号!

网友D:
你这部品已经烧成这样了,仅仅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型号。请问是什么型号的逆变器,可以找个相同型号的逆变器看看,先要判断出原来使用的型号,再根据其规格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都没弄清楚型号放个图片上来也无济于事啊,这种封装的管子电流都比较大,用1225来代换我看有点悬

我就是想知道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生绣了!看不出型号!

这哪是什么生锈嘛,都是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后留下的印记,

楼主:
都生绣了!看不出型号!

网友E:
LZ,都没弄清楚型号放个图片上来也无济于事啊,这种封装的管子电流都比较大,用1225来代换我看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