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双串口(中继)实验源码-我的处女贴

楼主:
51单片机源程序:

/*******************************************************************************************
* 双串口试验(中继) *
* CPU:STC15F2K60S2 115200,N,8,1 @11.0592M *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P5 = 0xC8;
sfr S2BUF = 0x9B;
sfr IE2 = 0xaf;
sfr S2CON = 0x9a;
sbit DIR = P3^2; //定义485使能引脚
sbit DIR2 = P3^3;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bit flagTxd = 0; //发送完标志
bit flagTxd2 = 0;
U8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
U8 cntRxd2 = 0;
U8 flagRxd = 0;//收到数据标志
U8 flagRxd2 = 0;
U8 pdata bufRxd[64]; //接收缓冲区
U8 pdata bufRxd2[64];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m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do
{
Delay1ms();
} while (--i);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void)//115200bps @11.0592MHz
{
SCON = 0x50;//COM1 8为数据可变波特率
S2CON =0X50;//COM2 8为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选择定时器2位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8;//设定定时初始值低位
T2H = 0xFF;//设定定时初始值高位
AUXR |= 0x10;//启动定时器2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EA = 1;
}

/* 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为数据指针,len为数据长度*/
void UartWrite(U8 *buf, U8 len)
{
DIR = 1; //RS485设置为发送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 = 0; //清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 (!flagTxd); //等待字节发送完成
}
Delay(1);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
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
}

void UartWrite2(U8 *buf, U8 len)
{
DIR2 = 1; //RS485设置为发送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2 = 0; //清发送标志
S2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 (!flagTxd2); //等待字节发送完成
}
Delay(1); //等待最后的停止位完成
DIR2 = 0; //RS485设置为接收

}
void main (void)
{
U8 pdata Data[64]; //接收字节缓冲区
U8 pdata Data2[64];
U8 i;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DIR = 0;//设置串口1为接收状态
if (flagRxd==1)//如果有数据
{
Delay(5);//等待接收
for (i=0;i<cntRxd;i++)
{
Data[ i]=bufRxd[ i];//读取缓冲区
}
UartWrite2(Data,cntRxd);//从COM2发送出去
cntRxd=0;//清空计数器及接收标志
flagRxd=0;
}
DIR2 = 0;//设置串口2为接收状态
if (flagRxd2==1)//如果有数据
{
Delay(5);//等待接收
for (i=0;i<cntRxd2;i++)
{
Data2[ i]=bufRxd2[ i];//读取缓冲区
}
UartWrite(Data2,cntRxd2);//从COM2发送出去
cntRxd2=0;//清空计数器及接收标志
flagRxd2=0;
}

}
}

/* 串口中断服务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新字符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
flagRxd=1;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未用完时
{ //保存接收字节,并自加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 串口中断服务 */
void InterruptUART2() interrupt 8
{
if (S2CON & S2RI) //接收到新字符
{
S2CON &= ~S2RI;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
flagRxd2=1;
if (cntRxd2 < sizeof(bufRxd2)) //接收缓冲区未用完时
{ //保存接收字节,并自加计数器
bufRxd2[cntRxd2++] = S2BUF;
}
}
if (S2CON & S2TI) //字节发送完毕
{
S2CON &= ~S2TI;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
flagTxd2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网友A(2018-06-19):
最小系统焊的很精简!!!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2-20):
我用串口二发送指令给串口一的时候发现串口一接收不到指令

网友C(2021-01-03):
你好,今天看到你发的贴子,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现在也用这款单片机的双串口,也是11.0592,波特率也是115200.我觉的有点高,我改成波特率12分频的,把这个配置去掉AUXR |= 0x04;波特率9600,串口2就不能接收数据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