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取消原理图相交线自动放置节点功能

楼主(2018-02-08):
tools-------schematic  preference-------弹出:参数选择对话框---------选择:compiler编译-------找到自动连接:显示在线上   对勾取消------确定即可。此后,对于T形和十字形相交线,都不会自动放置节点。

楼主:
点击上图中:大小框右侧的下拉箭头,可以选择节点的大小。双击上图中颜色:可以改变节点的颜色。

楼主:
这样设置后,原理图中所有的T形和十字形连线相交点,都不会自动出现电气连接的节点,需要手动放置电气连接的节点。

楼主:
把上图中:手动连接状态------显示  右侧小方框内打钩,就可以启动手动放置电气连接节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