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设计报告-2017电赛资料

楼主(2018-02-08):
2017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设计报告
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 (I 题)
菏泽学院 蒋震机电工程学院

摘要
本系统由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为核心,光敏传感器根据光照强度分别检测  XY轴坐标, PCF8591A/D转换器将传感器检测的光照转 化为数字量,通过电路传递到LCD1602 液晶显示屏,在LCD1602液 晶显示屏显示XY轴及五个区域。按键按下将当前的数字量记录下来 并设为基准值, 根据新检测的数字量相对基准值判断   Y轴坐标, 从而 实现校正原点。顶部平面采用三个开关,一个47Ω的电阻和一个二 极管组成控制电路,控制三个大功率发光二极管。由此完成定位。

目录
1              设计任务与要求             ...............................................................................4
1.1              设计任务 ................................................................................................4...
2              设计要求...........................................................................................4
2.1              基本要求 ................................................................................................4...
2.2              发挥部分 ................................................................................................5...
3              系统方案...........................................................................................5
3.1              电源的论证与选择             .................................................................................6..
3.2              光敏传感器模块的论证与选择             .............................................................6..
3.3  控制系统的论证与选择.........................................................................6..
3.4显示模块的论证与选择.........................................................................7..
4              方案描述...........................................................................................8
4.1              光源及探测器特性             .................................................................................8..
4.2              驱动电路 ................................................................................................9...
4.3              数据编码 ..............................................................................................1..0.
4.4              数据解码 ..............................................................................................1..1.
4.5              识别映射 ..............................................................................................1..2.
5              设计分析与计算             .............................................................................12
5.1              检测 XY轴坐标 .....................................................................................1..2
5.2              A/D 转换模块 ........................................................................................1..3
5.3              键盘输入 ..............................................................................................1..3.
5.4              电源模块 ..............................................................................................1..3.
5.5              电路原理框图 .......................................................................................1..3
5.6              结构尺寸图 ..........................................................................................1..4.
6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14
6.1              测试方案 ..............................................................................................1..4.
6.1.1              硬件测试..............................................................................................1..4.
6.1.2              软件仿真测试.......................................................................................1..4
6.1.3              硬件软件联调.......................................................................................1..4
6.2              零件原理图汇总 ...................................................................................1..5
6.3              测试条件与仪器 ...................................................................................1..5
7              软件设计.........................................................................................15
7.1              主程序流程图 .......................................................................................1..5
8              程序清单(见附件一)             ..................................................................16
9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16
9.1              测试方案 ..............................................................................................1..6.
9.1.1              硬件测试..............................................................................................1..6.
9.1.2              软件仿真测试.......................................................................................1..6
9.1.3              硬件软件联调.......................................................................................1..6
9.2              测试条件与仪器 ...................................................................................1..6
9.3              测试结果及分析 ...................................................................................1..6
10              结论和总结 ..........................................................................17
10.1              对设计的小结 .......................................................................................1..7
10.2              设计收获体会 .......................................................................................1..7
10.3              对设计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1..7

1              设计任务与要求
1.1              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其构成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参赛 者自行搭建不小于                            80cm× 80cm×80cm的立方空间 (包含顶部、 底部 和 3              个侧面)。顶部平面放置             3              个白光 LED,其位置和角度自行设 置,由 LED              控制电路进行控制和驱动; 底部平面绘制纵横坐标线 (间 隔 5cm),并分为             A 、B、 C、D、E 五个区域,如图              2                            所示。要求在
3              个 LED              正常照明(无明显闪烁)的情况下,测量电路根据传感器
检测的信号判定传感器的位置。
2              设计要求
2.1              基本要求

( 1)传感器位于              B 、 D 区域,测量电路能正确区分其位于横坐 标轴的上、下区域。

( 2)传感器位于              C、 E 区域,测量电路能正确区分其位于纵坐 标轴的左、右区域。

( 3)传感器位于              A              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绝对误差不
大于 10cm。

( 4)传感器位于              B 、 C、D、E 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 绝对误差不大于              10cm。
( 5)测量电路              LCD 显示坐标值,显示分辨率为              0.1cm。
2.2              发挥部分

( 1)传感器位于底部平面任意区域,测量显示其位置坐标值, 绝对误差不大于              3cm。

( 2)LED 控制电路可由键盘输入阿拉伯数字,在正常照明和定 位(误差满足基本要求              (3) 或(4) )的情况下,测量电路能接收并显示
3              个 LED              发送的数字信息。

( 3)LED 控制电路外接 3 路音频信号源, 在正常照明和定位的 情况下, 测量电路能从 3  个 LED 发送的语音信号中, 选择任意一路 进行播放,且接收的语音信号均无明显失真。
( 4)LED 控制电路采用 +12V 单电源供电,供电功率不大于             5W。
( 5)其他。
3              系统方案

本系统主要由电源模块传感器检测模块              测量电路              显示模块,下 面分别论证这几个模块的抉择。

3.1              电源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直接使用电池组供电,该电源随着使用电压不稳。 方案二:采用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是需要购买,且比较贵。 方案三: 自行设计稳压电源模块给系统各部分供电,              由于各稳压

芯片不贵,而且电压可调,做好滤波设计,使用效果也不错。 综合以上三种方案,选择方案三。
3.2              光敏传感器模块的论证与选择

光敏传感器是利用光敏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器,                           它 的敏感波长在可见光波长附近,              包括红外线波长和紫外线波长。              光传 感器不只局限于对光的探测,              它还可以作为探测元件组成其他传感器, 对许多 非电量进行检测, 只要将这些非电量转换为光信号的变化              即可。
3.3              控制系统的论证与选择

AT89C52这种单片机对开发设备的要求很低,开发时间短。写入 单片机内的程序还可以进行加密。再者                            AT89C52目前的售价比              8031 还低,市场供应也很充足。所以选用              AT89C52为主控芯片。

图 2—3 AT89C52 单片机的基本结构

3.4              显示模块的论证与选择

LED数码管显示实现原理简单,显示直观,编程简单,但显示内 容单一, 若要同时显示坐标轴,              区域位置等诸多信息则需要大量的数 码管,而且不能显示中文,由此增加了电路的复杂程度,也加大了编 程的难度。

LCD可以设置显示坐标轴等信息,它具有低功耗,可视面大,画 面友好及抗干扰能力强等功能,其显示技术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选用              LCD1602液晶显示屏更优。

4              方案描述

按照设计的基本要求,系统可分为三大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控 制器模块、 人机交互界面模块。              其中数据采集模块由电阻应变片传感器、信号的前级处理和              A/D 转换部分组成。 转换后的数字信号送给控

制器处理, 由控制器完成对该数字量的处理,              驱动显示模块完成人机

间的信息交换。              键

单 光敏

传感              信号放

大器 器

信号转
片              制

LCD 显 示

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模块设计图

4.1              光源及探测器特性

实验选用              3W 的大功率白光              LED 作为信号源 , 为在尽可能不影 响光源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实现稳定可靠的无线通信                            , 实验选用略低于 额定工作电流的              500mA 作为直流偏置点。图             2              所示为白光                            LED 光 源及光电探测器特性。由图                                          2 (              a ) 可知 , 在最大工作电流范围内              ,LED 光源功率与电流呈线性关系                            , 光源具有良好的调制特性。图              2 ( b ) 为使用积分球测得的白光              LED 发光光谱 ,可见白光              LED 光源发出的 光谱主要包括峰值在              442nm 处由LED 自身发出的蓝光和峰值在

561nm 处由荧光粉受激发产生的黄光。              而实验选用的光电探测器的光 谱最大响应灵敏度在              516nm 处 , 如图 2 ( c )              所示 , 位于蓝光和黄光

的峰值波长之间              , 且光谱响应范围涵盖整个可见光波段。

8

4.2              驱动电路

LED 驱动电路除了提供足够宽范围的开关电流以保证白光                           LED 的正常工作外              , 还须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 使光源能输出足够的功 率并具有良好的线性度              , 确保信号经调制后能线性输出。设计的白光 LED光源驱动电路经过              STM89C52处理器编码产生的传输信息作为驱 动电路的输入              , 将输入信号进行放大的同时给予一定的偏置              , 确保 LED 光源正常工作              , 该电路可根据所用光源的特性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值实

现对输出量的改变              , 依据实际应用中的光源参数进行灵活调节。

9

4.3              数据编码

数据传输的格式包括              : 起始码头、地址码、地址反码、指令码、指令反码和结束码。 码头由一个连续的              235φs 的高低电平组成              , 结束 码由一个              150φ s 低电平组成。地址码、地址反码、指令码和指令反 码均为              8 位数据格式 , 按照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顺序发送              , 增加地址 反码和指令反码是为了提高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光源 在循环发送位置信息的过程中              , 在空闲时隙系统向              LED 光源发送的 均为高电平 , 以保证 LED              光源能正常提供照明服务。              我们将一个逻辑

1 的传输设定为              112φ s(28 φs 高电平和              84φs 低电平 ), 一个逻辑                            0 的传输设定为              56φ s(28 φs 高电平和             28φ s 低电平 ),              具体数据编码格 式如图 3.3 所示。图 3.3 反映位置信息的数据格式 “ 0-256-34-221                                          ”, 其中“0              ”字段即              LED光源对应区域的地址坐标                            , “34              ”字段表示 对当前坐标在室内环境中的一种具体提示指令。                            根据标签定位技术的 特点 , 为避免在定位区域中出现待测目标同时接收多个信号源发来的 位置信息而出现的混乱现象              , 系统在发射端会对多个              LED 光源进行 分时发送信号。 当传输信号的频率大于              60Hz              时 , 白光 LED 灯不会出 现明显的闪烁现象             , 人眼也无法分辨              [11-12              ]              , 但如果出现连续的逻 辑1              或连续的逻辑                            0              时 , 将会导致             LED              光源发光亮度发生变化              , 影

响照明效果。 因此在系统中采用上述编码方式可保证序列中每一比特

10

由两个变化脉冲组成              , 可以有效减少              LED 光源在发送定位信息时对

照明产生的影响。

图 3.3              数据编码示意图

4.4              数据解码

在接收端 , 光电探测器将接收到的位置信息传送给滤波放大电路                           , 由于实验中选用的是反向放大电路              , 因此经过滤波放大处理后的信号 与原始信号的相位相反                            , 并且信号被整形为                           TTL (              晶体管                            -              晶体管 逻辑 ) 电平的串行信息              , 利用 STC89C52R处C 理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对信 号进行解码。由于数据在编码时将逻辑              1              设定为连续的              28             φ s              高 电平和              84s              低电平 , 逻辑 0 设定为              28φ s 高电平和              28φs 低电平 , 反 向放大电路会使收发信号相位相反              , 因此接收端成功接收到的逻辑              1 应当为连续的              28φs 低电平和              84 φ s 高电平 , 逻辑 0 应当为              28φ s 低 电平和              28φs 高电平。同时逻辑电平中的低电平持续时间均为                           28 φ

s, 所以在数据解码时只需捕获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即能判定出逻辑电

平 , 进一步处理后即可解析出原始的位置信息              , 大大降低了解码的复杂度。具体解码过程为如下              : 将 STC89C52R处C 理器的输入捕获模式设 置为上升沿捕获              , 当捕获到上升沿后              , 立即将输入捕获模式设置为下 降沿捕获 ( 即捕获高电平 ),              随后清零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 并标记捕获 到上升沿。当下降沿到来时                            , 立即更改输入捕获模式为上升沿捕获以

便捕获下一次高电平              , 然后处理此次捕获到的高电平。每次从捕获起

始码头开始 , 以此类推直到捕获到结束码则表示一组数据接收成功。 如果在捕获过程中地址码与地址反码或者指令码与指令反码有差异              , 则放弃本次捕获              , 从新开始下一次捕获。

4.5              识别映射

系统对所有用于定位的                            LED 光源进行标号              , 不同的标号对应室 内环境中不同区域。每个              LED 光源都循环发送唯一的位置信息。当 移动终端移动到指定区域时                            , 通过探测器将采集到的可见光信号转换 为电信号 , 经滤波放大后通过                           STC89C52R处C 理器对信息进行解码。                            当 系统解码出发射端所发送的位置信息后              , 通过 UART 模块将信息传送 至 PC              终端 ,而室内环境中                            LED              光源的实际位置信息预先存在数据库中 , 当 PC              终端收到解码后的位置信息时会通过查询数据库来进行比较和识别 , 只有比对一致的位置信息才会进一步被映射到地图上              , 否则系统将放弃本次位置识别。              PC终端利用              C 高级语言编写并设计 了室内可见光定位助手软件                            , 不仅可以根据环境需要灵活地更换地图 信息 , 还可以根据移动终端的位置变化来实时更新当前的位置信息。

5              设计分析与计算

5.1              检测 XY 轴坐标

本系统由              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为核心,光敏传感器根据光照 强度分别检测              XY轴坐标。光敏传感器是利用光敏元件将光信号转换 为电信号的传感器,用来检测              XY轴距离。

5.2              A/D 转换模块

考虑到其他部分所带来的干扰,所以我们选择              24 位的 A/D 转换器。作为电子秤,系统对                            AD转换速度要求并不高,精度上              24 位的 A/D 足以满足要求。另外              A/D 转化器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和精确差分 输入,低廉的价格等优势              . 综合分析,我们最终选择了精度为准确的 HX711。

5.3              键盘输入

通过按键控制原点校正,              按校正按键将当前的数字量记录下来并 设为基准值,根据新检测的数字量相对基准值判断              XY轴坐标。

5.4              电源模块

此次设计的稳压电源由电源变压器、              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和稳压电 路四个部分组成,如图

5.5              电路原理框图

5.6              结构尺寸图

6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6.1              测试方案

6.1.1              硬件测试

稳压电源的波形测试,比较稳定,符合要求,称重传感系统输出信号 基本没有受影响,显示屏显示正常,只要不在电位计盲区。
6.1.2              软件仿真测试

通过              keil5              软件在线调试,程序编译正确,执行正常。延时等子程序 符合要求。
6.1.3              硬件软件联调

通过串口将程序下载至单片机中,              打开单片机电源开关,              系统能够较 顺利完成基本和发挥部分。

14

6.2              零件原理图汇总

6.3              测试条件与仪器

测试条件: 检查多次, 仿真电路和硬件电路必须与系统原理图完全相同,并且检查无误,硬件电路保证无虚焊。测试仪器:高精度的数字 毫伏表,模拟示波器,数字示波器,数字万用表。

7              软件设计

可见光室内装置设计均采用模块化设计,              整个程序包括主程序、              数据 处理子程序 ( 双字节乘法、二一十进制转换程序及逆转换程序              ) 、 LCD 液晶静态显示子程序等模块。              所有程序均采用              C汇编语言编写。 可见 光室内装置的软件设计思路说明如下:主程序的作用为程序初始化, 计算单价单重              ( 单价和单重分别在定时中断程序和              INT0 外部中断程 序中获得 ) ,并时时显示              X、Y 轴的坐标。

7.1              主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流程图给出了系统工作的基本过程,描述了信号的基本流向, 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

主程序流程图

15

传感
开始              器检

初始 化
LCD

AD转 换数 据

X、 Y 轴的 坐标 显示

8              程序清单(见附件一)

9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9.1              测试方案

9.1.1              硬件测试

稳压电源的波形测试,比较稳定,符合要求,光敏传感系统输出信号 基本没有受影响,显示屏显示正常,不在电位计盲区下满足。
9.1.2              软件仿真测试

通过              keil4              软件在线调试,程序编译正确,执行正常。延时等子程序 符合要求。
9.1.3              硬件软件联调

通过串口将程序下载至单片机中,              打开单片机电源开关,              系统能够较 顺利完成基本和发挥部分。

9.2              测试条件与仪器

测试条件: 检查多次, 仿真电路和硬件电路必须与系统原理图完全相同,并且检查无误,硬件电路保证无虚焊。

测试仪器:数字万用表。

9.3              测试结果及分析

坐标              (0,0 )              (20,20 )              (-20,20 )              ( -20 ,-20 ) (20,-20 )

AD 数字量              96              118              112              103              105

经过测试,坐标值与              AD数字量成线性关系,整个系统精度较高,基
本满足题目指标要求。

10              结论和总结

10.1 对设计的小结

此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总体结构简洁、大方,底座等材料还属于废 品重新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道路,而且其构造稳固,有利于 系统性能的发挥。检测出来的数据显示,其总体性能比较好,机械性 能不错,如果经济允许,换上更加优质的元器件, 其性能会更加完美。

10.2 设计收获体会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收获匪浅。学到了很多全新的知识,比如              A/D 数模转换, 更加深了对              AT89C52系统板的使用和性能;              在制作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走向目的地; 最重要的是这四天三夜的奋战增强了我们的合 作精神,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10.3 对设计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1、部分材料可能可以选取更轻便的材料;

2、经济允许,可以换上性能更加好的元器件;

3、机械结构的构架待加强

网友A:
谢谢,这个太有用了,才看到

网友B(2018-03-11):
楼主想问下PDF里面的程序是全部程序吗?我正在做这个

网友C(2018-04-18):
毕设做这个,请问可以分享更多资料吗

网友D(2019-03-23):
能上传全部的代码吗,子程序

网友E:
楼主你好,我十分想请教关于可见光通信室内定位系统的问题,1273488294@qq.com,关于如何进行编码和解码以及怎样实现最后的定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毕设做这个,请问可以分享更多资料吗

做出来了吗

网友G(2019-08-02):
扣了两次黑币,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H(2020-01-08):
做出来了吗

网友I(2021-09-28):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问您有可见光室内定位装置的全部程序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下PDF里面的程序是全部程序吗?我正在做这个

您好,请问您有可见光定位装置的程序吗

网友K(2022-04-18):
下载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