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智能小车死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8-02-09):
目前加的有的超声波模块,红外遥控模块,lcd1602模块,温湿度检测模块,以及俩电机。其中前三个模块虽然略有问题好歹还能运行,加入温湿度后程序就会卡在某一值的界面无法动弹。顺便求教如何优化代码已让其更平稳的运行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2      //data bus 数据总线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1=P3^0;
sbit in2=P3^1;
sbit in3=P3^3;
sbit in4=P3^4;
sbit RX=P0^0;
sbit TX=P0^1;
sbit IRIN=P3^2;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int  DH=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char Zhu[]=" by Zhu JUN ";
unsigned char Pow[]=" Powed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7] =    {'0','1','2','3','4','5','6','7','8','9','.','-','M','T','H'};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
sbit LCD1602_RS = P0^4;
sbit LCD1602_RW = P0^3;
sbit LCD1602_EN = P0^2;
sbit Data=P3^6;
bit flag=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unsigned char rec_dat[9];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nsigned int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nsigned int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1602_Write_Cmd(X); //发命令字
        Lcd1602_Write_Data(DData); //发数据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void control()
{if(IrValue[2]==0x18)
{in1=1;
  in2=0;
  in3=0;
  in4=1;//qian

}
if(IrValue[2]==0x1c)
{in1=1;
in2=1;
in3=1;
in4=1;//ting
}
if(IrValue[2]==0x08)
{in1=1;
in2=0;
in3=0;
in4=0;//zuo

}
if(IrValue[2]==0x5a)
{in1=0;
in2=0;
in3=0;
in4=1;//you

}

if(IrValue[2]==0x52)
{in1=0;
in2=1;
in3=1;
in4=0;//dao
//if(IrValue[2]==0x09)
//P3^3=0;}
}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S1=(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S2=(time*1.7)/100;
     TH0=0x00;
     TL0=0x00;
     S=(S1+S2)/2;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DisplayOneChar(0, 0, rec_dat[0]);
         DisplayOneChar(1, 0, rec_dat[1]);
         DisplayOneChar(2, 0, rec_dat[2]);
         DisplayOneChar(3, 0, rec_dat[3]);
         DisplayOneChar(4, 0, rec_dat[4]);
         DisplayOneChar(5, 0, rec_dat[5]);
         DisplayOneChar(6, 0, rec_dat[6]);
         DisplayOneChar(7, 0, rec_dat[7]);
     DisplayOneChar(8, 0, rec_dat[8]);
         delay(1);

        }
/********************************************************/
      void hr()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

void main()
{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IRIN=1;//初始化端口;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IT0=1;//下降沿触发
        IT1=1;
        IE0=1;
        IE1=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TR0=0;                           //开启总中断
    InitLcd1602();
        LcdShowStr(9,0,Pow);
        LcdShowStr(5,1,Zhu);
        while(1)
        {if(timer>=100)
            {hr();
             }
         if(DH>=200)
           { DHT11_receive();
                DH=0;
                }
         Count();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
                                                err--;
                                                if(Tim>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control();

}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timer++;
         DH++;
         if(timer>=1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timer++;
         DH++;
         }

网友A:
你这单片机接的外设模块太多,还都得用到定时器,还开两个中断,相互之间会有干扰。特别是温湿度模块需要精准定时,建议在执行温湿度模块程序时关闭所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单片机接的外设模块太多,还都得用到定时器,还开两个中断,相互之间会有干扰。特别是温湿度模块需要精 ...

可是超声波也得用中断额

网友B:
内存堆栈是否溢出?换个内存大一点的芯片。

网友C:
单片机运行卡死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找出单片机中所有的while循环,比如你程序里的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假如sta最高位一直为1,是不是单片机要在这死等?
这里我就是举个例子,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单片机运行卡死一般都是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特别是while这种,for循环也有可能
比如for(i=0;i<5;j++),这里由于粗心写成了j,是不是程序一直在这里循环?

所以 建议程序多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运行卡死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找出单片机中所有的while循环,比如你程序里的
do

好的大佬,我再看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