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是怎么写驱动程序的?

楼主(2018-02-09):
我是个大一学生,感觉写驱动很难,光看着datasheet没有任何思路,就连DS1302之类的芯片手册也表示无感!!

网友A:
光看datasheet很難有思路,先弄一片單片機的硬件吧,
一個stm32的套件,一個1602液晶,測試一下,就友感覺了。

网友B:
大一学生,从基础学起吧!不要着急浮躁!看你的帖子,已经浮躁了。学习路径:电工--模电--数电--单片机,还要学点传感器。

网友C:
先买个单片机的开发板吧,从反方向学,看着实际编好的程序,研究datasheet,以后就知道怎么入手了!

网友D:
慢慢来,别急,多看别人写的程序,专研久了之后自然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datasheet很難有思路,先弄一片單片機的硬件吧,
一個stm32的套件,一個1602液晶,測試一下,就友感覺了。

我是说写程序,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指令嘛....

网友E:
通用的芯片先上网搜,下载后修改看懂就可以了。没必要自己写的。
看的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F:
仅仅写驱动的话,着重看片子的功能,控制引脚,通讯之类的东西。先看这个片子是干啥的,有啥功能,引脚都是干啥的,比如,片子的PIN1,PIN2是控制输出,PIN3,PIN4是反馈,PIN5,PIN6是通讯引脚(如SPI,IIC等)。针对这些引脚,用单片机相应的功能接口具体控制,如控制输出,读取反馈,通讯接口,有了这些基本功能,再根据Datesheet里的具体逻辑,写出相应的控制逻辑。

网友G:
我的思路是,一个芯片,它有固定的功能作用,也是我们想要用到的。
然后呢,它把这些功能通过引脚来实现,具体怎么实现看手册。
再然后呢,生产芯片的厂家提供怎么样的方式去调用使用这么功能呢?
一个就是一些通讯协议。
你要做的就是按照它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功能,你通过自己的程序封装变成你习惯
的方式。
这样就完成一个驱动的编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