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T6读取SPI FALSH中的图片,偶尔出错,乱码

楼主(2018-02-09):
使用STM32F103C8T6, 使用外部SPI FLASH , 有两种方案,SDCARD进行读图,图像显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使用SPI FLASH 偶尔会出现只显示一半图像,其余为乱码的情况,重新写入图片后,有可能显示正常,USB读写SPI FALSH,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呢?感觉有点怪,求大神解惑

网友A:
10.2 写保护(Writeprotection)
         使用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应用程序必须考虑到噪声等的可能性和不利的系统条件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完整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W25Q16BV提供了多种方式来保护数据免受意外写入。
10.2.1 写保护功能情形
l  VCC地狱阈值时,设备重置。
l  上电后延时写入禁止。
l  在编程和擦除后写使能或写入禁止指令和自动写入禁止
l  用状态寄存器软件或硬件写保护
l  锁定写保护直到下次上电P
l  一次性编程写保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