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根据串口接收字符串执行命令,适合串口控制

楼主(2018-02-09):
单片机串口接收字符串    然后根据接收到的字符串执行命令,适合各种串口通讯实现控制

/*************** ***********************************************************************
*                              串口通信控制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根据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执行不同命令。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jiesuo[10] = {'l','j','t','a','o','0','5','2','1','\0'};
char suoche[10] = {'q','l','w','q','e','p','5','2','0','\0'};
char qixihuo[10] = {'9','1','1','2','1','7','5','2','1','\0'};
char receiveDatas[10];
sbit k1 = P1^4;
sbit k2 = P2^2;
sbit k3 = P2^1;
sbit k4 = P2^0;
sbit da = P1^3;
sbit v = P1^5;
sbit gnd = P1^2;
int br=1;
int i=0;
int s=0;
int t=0;
int m=0;
void Receive(char x);
void result();
void delay500ms();
void delay1s();
sfr WDT_CONTR=0xe1;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晶振11.0592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ET0 = 1;
    TR0 = 1;
        TH0 = 0x4C;
    TL0 = 0x00;
        WDT_CONTR=0x35;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v=1;
        da=1;
        gnd=0;
        k1=0;
        k2=0;
        k3=0;
        k4=0;
        while(1)
        {
         delay1s();
         delay500ms();
         WDT_CONTR=0x35;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eceive(receiveData);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将接收到的字符存入字符串
***************************************************/
void Receive(char x)
  {
  receiveDatas[i]=x        ;
  i++;
                  if(i==9){
                i=0;
                result();

   }
  }

/*******************************************
对比字符串执行命令
*********************************/
void result()
{
    int a= strcmp(receiveDatas,jiesuo) ;
        int b= strcmp(receiveDatas,suoche);
        int c= strcmp(receiveDatas,qixihuo);
         if(a==0)
         {k3=1;

           delay500ms();
                   WDT_CONTR=0x35;
           k3=0;
                          }
          if(b==0)
          {
          k1=1;
          delay500ms();
                  WDT_CONTR=0x35;
          k1=0;
                     }
          if(c==0)
          {k2=1;
          delay1s();
                   WDT_CONTR=0x35;
          delay1s();

          delay1s();
                WDT_CONTR=0x35;
          delay1s();

          delay1s();
                        WDT_CONTR=0x35;
          delay1s();
      k2=0;
          }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s++;
        t++;

         if(s==10){
         i=0;
         s=0;
         }
         if(t==30)
         {
                  WDT_CONTR=0x35;
                t=0;
         }

         if(da==0)
         {
         if (br==1)
         {
          m++;
         if(m==30000)
        { k4=1;
        delay1s();
        delay500ms();
                 WDT_CONTR=0x35;
        delay500ms();
        delay1s();

         k1=1;
         br=0;
         delay500ms();
         k1=0;
                WDT_CONTR=0x35;
        delay1s();
        delay500ms();
                 WDT_CONTR=0x35;
        delay500ms();
        delay1s();
                 WDT_CONTR=0x35;
        k4=0;

         }
         }
         }
         else
         {
         br=1;
         m=0;
         }

    //add your code here!
}

/*********************************************
延时0.5秒  和延时1秒 9秒
*******************************************/
void delay1s()   //误差 -0.000000000227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00ms()   //误差 -0.000000000114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8;c>0;c--)
        for(b=127;b>0;b--)
            for(a=17;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网友A(2018-04-26):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

网友B(2018-07-06):
看你Receive函数差一个字符没接收吧?

网友C(2019-03-14):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段

网友E(2019-08-06):
到处delay不影响串口实时吗

网友D: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

网友F(2021-03-26):
字符串接收不了超过10个的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