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要什么基础,以前只学习过汇编8086

楼主(2018-02-09):
以前只学习过汇编8086

网友A:
简单的数电基础+入门级别的C语言就可以
汇编也可以,但是没有C语言简洁,通俗易懂
此外 单片机用的是51汇编指令集和8086类似但是不通用

网友B:
C+微机原理+模/数只是起步

网友C:
只要勤奋就行!

网友D:
模电、数电、C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  电路图软件:阿里狗

网友E:
简单的硬件基础如模电数电,包括C语言要会。

网友E:
会C语言,还要回模电数电

网友F:
要一点模电/数电的基础。单片机是软件硬件结合密切的系统,不了解硬件结构,那软件也不好入手。比如:想要点亮一个LED灯,是1点点亮还是0点亮,就要看硬件电路怎么连接叻。2.C语言的基础。不用说,编写程序时现在用得最多的就C语言。至于汇编,有时间去研究一下是最好,没兴趣的话不学,单片机也能玩得转

网友F:
要一点模电/数电的基础。单片机是软件硬件结合密切的系统,不了解硬件结构,那软件也不好入手。比如:想要点亮一个LED灯,是1点点亮还是0点亮,就要看硬件电路怎么连接。2.C语言的基础。不用说,编写程序时现在用得最多的就C语言。至于汇编,有时间去研究一下是最好,没兴趣的话不学,单片机也能玩得转。学

网友G:
学习c就ok了,后期再能看懂一些汇编就好

网友H:
一般的任务C就够用。如果实时性要求高,或者内存数据量大,可能还要内嵌一些汇编子程序。

网友I:
会点C语言,会点简单路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J:
这里想说几句,要想学习单片机开发,需要有以下几方面基础,但要求并不是很高,可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学。

  1、电路基础:一些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基础。毕竟以后要自己设计电路,这些知识是很有用的。

  2、C语言基础:我个人比较喜欢C语言开发,相比汇编最大的优点就是移植性要好。学习51单片机,C语言编程当然需要有些基础。

  3、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虽然是初学者,但是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还是应该知道的。

  4、一些焊接等动手能力,这个要求就不是那么严格了。呵呵。不过能搭一手漂亮的电路还是挺好的。

网友K:
数电,模电,计算机原理,你以前学过汇编8086,入手单片机会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