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讯1608 RFID芯片N12_SDK_STC_V1.8.0 RC523单片机源码下载

楼主(2018-02-09):
非接芯片驱动程序
N12_SDK_STC_V1.8.0-MH523

/**
****************************************************************
* @file main.c
*
* @brief  main entry of test.
*
* @author
*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defin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tc_new_8051.h"
#include "spi.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h523.h"

#include "rfid.h"
#include "iso14443_4.h"
#include "iso14443a.h"

#define COM_BUF_SIZE 50
#define HEAD 0x68

typedef struct r_w_reg_s
{
        u8 addr;//读写的寄存器地址
        u8 rw_dat;//读写的寄存器值
}r_w_reg;

typedef struct pc_tx_pkt_s
{
        u8 head;//包头
        u8 len; //包长:从包头到校验和
        u8 cmd;        //包命令

        union datu
        {
                r_w_reg reg;
                u8 dat[1];//发送或接收的数据
        }datu;
}pc_tx_pkt;

typedef struct lpcd_config_s
{
        u8 delta;
        u32 t_inactivity_ms;
        u8 skip_times;
        u8 t_detect_us;
}lpcd_config_t;

lpcd_config_t XDATA g_lpcd_config;
static u8 XDATA com_tx_buf[ COM_BUF_SIZE ];//pc to stc
static u16 tx_buf_index = 0;
static U8 xdata Snr_RC500[4];

#if (POWERON_POLLING)
        bit g_query_mode = 1; //手动操作芯片模式
        bit g_typa_poll = TRUE;
        bit g_typb_poll = TRUE;
        bit g_need_reconfig = TRUE;//需要重新初始化PCD的协议类型
#else
        bit g_query_mode = 0; //手动操作芯片模式
        bit g_typa_poll = FALSE;
        bit g_typb_poll = FALSE;
        bit g_need_reconfig = FALSE;//需要重新初始化PCD的协议类型
#endif

u32 XDATA g_polling_cnt = 0;
bit g_lpcd_started = FALSE; //LPCD周期自动探测卡功能是否开启
bit g_lpcd_config_test_start = FALSE;//LPCD周期自动探测卡功能是否开启
pc_tx_pkt XDATA *recv_packet(void);
char prase_packet(pc_tx_pkt XDATA *ppkt);
void discard_pc_pkt(pc_tx_pkt XDATA *ppkt);

u8 check_sum(u8 XDATA *buf, int len)
{
        u8 sum = 0;

        while (len--)
                sum += *buf++;

        return sum;
}

void make_packet(u8 cmd, u8 *buf, u8 len)
{
        u8 sum = 0;

        sum += HEAD;
        sendc(HEAD);
        sum += len + 4;
        sendc(len + 4);
        sum += cmd;
        sendc(cmd);

        while (len--)
        {
                sendc(*buf);
                sum += *buf++;
        }
        sendc(sum);
}

pc_tx_pkt XDATA *        recv_packet(void)
{
        pc_tx_pkt *XDATA ppkt;

        while(get_bytes() && tx_buf_index < COM_BUF_SIZE )
        {
                com_tx_buf[tx_buf_index] = _getkey() ;
                tx_buf_index++;
        }
        if ( tx_buf_index >= 4 )
        {
                u8 i;
                u8 rest = 4;

                for (i=0; i<tx_buf_index-3; )//
                {
                        ppkt = (pc_tx_pkt *)(com_tx_buf + i);
                        if (ppkt->head == 0x68 && ppkt->len > 0
                                && ppkt->len + i < COM_BUF_SIZE)//判断是不是能接受完包
                        {

                                if (ppkt->len + i <= tx_buf_index)//判断该包有没有接受完包?
                                {
                                        u8 sum = check_sum((u8 XDATA *)ppkt, ppkt->len - 1);

                                        if (sum == ppkt->datu.dat[ppkt->len - 4] )
                                        {
                                                return ppkt;
                                        }
                                        else
                                        {
                                                i++;
                                        }
                                }
                                else
                                {
                                         rest = tx_buf_index - i;
                                         break;
                                }
                        }
                        else
                        {
                                i++;
                        }
                }
                memmove(com_tx_buf, com_tx_buf + tx_buf_index - rest, rest);
                tx_buf_index = rest;
        }

        return NULL;
}

char prase_packet(pc_tx_pkt XDATA *ppkt)
{
        switch(ppkt->cmd)
        {
                case COM_PKT_CMD_READ_REG:        //要求把地址和值都返回给pc
                {
                        r_w_reg XDATA reg;
                        reg.addr = ppkt->datu.reg.addr;
                        reg.rw_dat = read_reg(ppkt->datu.reg.addr);

                        make_packet(COM_PKT_CMD_READ_REG, (u8 *)®, sizeof(reg));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WRITE_REG:
                {
                        write_reg(ppkt->datu.reg.addr, ppkt->datu.reg.rw_dat);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QUERY_MODE:
                {
                        if (ppkt->datu.dat[0] == 1)
                        {
                                g_query_mode = TRUE;
                                if (ppkt->datu.dat[1] == 1)
                                {//typeA poll
                                        pcd_config('A');
                                        g_typa_poll = TRUE;
                                }
                                else
                                {
                                        g_typa_poll = FALSE;
                                }
                                if (ppkt->datu.dat[2] == 1)
                                {//typeB poll
                                        pcd_config('B');
                                        g_typb_poll = TRUE;
                                }
                                else
                                {
                                        g_typb_poll = FALSE;
                                }
                                if (g_typa_poll && g_typb_poll)
                                {
                                        g_need_reconfig = TRUE;
                                }
                                else
                                {
                                        g_need_reconfig = FALSE;
                                }
                                g_polling_cnt = *((u32*)&ppkt->datu.dat[3]);
                                printf("g_polling_cnt=%lu\n", g_polling_cnt);
                        }
                        else
                        {
                                g_query_mode = FALSE;
                        }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CHIP_RESET:
                {
                        pcd_reset();
                        mdelay(7);//carrier off 7ms
                        pcd_antenna_on();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HALT:
                {
                        pcd_hlta();
                        printf("HltA\n");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LPCD:
                {
                        g_lpcd_started = TRUE;
                        pcd_lpcd_start();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LPCD_CONFIG_TEST:
                {
                        int XDATA z;
                        memcpy(&g_lpcd_config, &ppkt->datu.dat[0], sizeof(g_lpcd_config));
                        for (z = 0; z < sizeof(g_lpcd_config);z++)
                        {
                                printf(" %02x", ppkt->datu.dat[z]);
                        }
                        pcd_lpcd_config_start(g_lpcd_config.delta, g_lpcd_config.t_inactivity_ms, g_lpcd_config.skip_times, g_lpcd_config.t_detect_us);
                        printf("config=%bd,%lu,%bd,%bd\n",g_lpcd_config.delta, g_lpcd_config.t_inactivity_ms, g_lpcd_config.skip_times, g_lpcd_config.t_detect_us);
                        g_lpcd_config_test_start = TRUE;
                        break;
                }
                case COM_PKT_CMD_LPCD_CONFIG_TEST_STOP:
                {
                        pcd_lpcd_end();
                        g_lpcd_config_test_start = FALSE;
                        break;
                }

                default:
                        return FALSE;
                        //break;
        }
        return TRUE;
}

void discard_pc_pkt(pc_tx_pkt XDATA *ppkt)
{
        int bytes;
        u8 XDATA *p = ((u8 XDATA *)ppkt) + ppkt->len;

        bytes = (p - com_tx_buf);
        if (bytes <= tx_buf_index)
        {
                memmove(com_tx_buf, com_tx_buf + bytes, tx_buf_index - bytes);
                tx_buf_index -= bytes;
        }
        else
        {
                tx_buf_index = 0;
        }
}

void main()
{
        pc_tx_pkt XDATA *ppkt;
        tick XDATA g_statistic_last_t = 0;
        u8 XDATA status;

        //复位键下载功能支持代码
    if((PCON&0x10)==0) //如果POF位=0
    {
       PCON=PCON|0x10;  //将POF位置1
       IAP_CONTR=0x60;  //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
    else
    {
       PCON=PCON&0xef;  //将POF位清零
    }

        led_success_on();
        led_fail_on();

        init_uart();
        init_timer0();
        EA = 1;
        init_spi();
        EA = 1;

        printf("NFC_SDK_STC_V%s start...\n", VERSION);

        pcd_init();//初始化pcd寄存器
        rfid_init();//初始化rfid本地变量

        while(1)
        {

                ppkt = recv_packet();
                if (ppkt)
                {
                        //检查是否是调试命令包
                        if (FALSE == prase_packet(ppkt))
                        {
                                //RFID命令包
                                rfid_operation(&ppkt->cmd);
                        }
                        discard_pc_pkt(ppkt);
                }

                //自动轮询寻卡模式
                if (g_query_mode && (g_typa_poll || g_typb_poll))
                {
                        u8 cmd[2];
                        u8 status_a = 1, status_b = 1;

                        pcd_antenna_off();
                        mdelay(10);
                        pcd_antenna_on();
                        mdelay(10);

                        if (g_typa_poll == TRUE)
                        {
                                if (g_typa_poll & g_typb_poll)
                                {
                                        pcd_config('A');
                                }
                                cmd[1] = 0x52;

                                //pcd_default_info();

                                status_a = com_reqa(&cmd);//询所有A卡
                        }

                        if (g_typb_poll == TRUE)
                        {
                                if (g_typa_poll & g_typb_poll)
                                {
                                        pcd_config('B');
                                }
                                cmd[1] = 0x08;
                                status_b = com_reqb(&cmd);//询所有B卡
                        }

                        //点亮对应灯
                        if (status_a == MI_OK || status_b == MI_OK)
                        {
                                led_success_on();//成功
                        }
                        else
                        {
                                led_fail_on();//失败
                        }

                }

                //cos指令轮询操作
                if (g_cos_loop == TRUE)
                {
                        if (g_cos_loop_times > 0)
                        {
                                com_exchange(g_loop_buf);
                                g_cos_loop_times--;
                                mdelay(20);
                        }
                        else
                        {
                                mdelay(200);
                                g_cos_loop = FALSE;
                                g_statistic_refreshed = TRUE;
                                statistic_print();
                                make_packet(COM_PKT_CMD_TEST_STOP, NULL, NULL);
                        }
                }

                //自动卡检测
                if (g_lpcd_started == TRUE)
                {
                        if (TRUE == pcd_lpcd_check())
                        {
                                g_lpcd_started = FALSE;
                                make_packet(COM_PKT_CMD_LPCD, NULL, NULL);
                        }
                }
                //自动卡检测参数测试
                if (g_lpcd_config_test_start == TRUE)
                {
                        if (TRUE == pcd_lpcd_check())
                        {
                                u8 XDATA tag_type[2];

                                g_statistics.lpcd_cnt++;
                                g_statistic_refreshed = TRUE;
                                statistic_print();

                                //验证是否有卡入场
                                pcd_config('A');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刚检测到卡时可能处于距离边缘,有可能第一次寻卡失败,所以增加第二次寻卡验证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
                                ///刚检测到卡时可能处于距离边缘,如果前两次寻卡失败,则第三次寻卡验证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

                                if (status == MI_OK)
                                {//有卡片入场
                                        //可添加具体的应用功能代码
                                        /*

                                        */
                                        //等待卡离场,应用代码中可不必等待离场
                                        while(1)
                                        {
                                                pcd_antenna_off();
                                                mdelay(10);
                                                pcd_antenna_on();
                                                mdelay(10);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if(status != MI_OK)
                                                {//一次验证卡离场
                                                        mdelay(100);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if(status != MI_OK)
                                                        {//二次验证卡离场
                                                                mdelay(100);
                                                                status = pcd_request(0x52, tag_type);
                                                                if(status != MI_OK)
                                                                {//三次验证卡离场
                                                                        mdelay(100);
                                                                        pcd_lpcd_config_start(g_lpcd_config.delta, g_lpcd_config.t_inactivity_ms, g_lpcd_config.skip_times, g_lpcd_config.t_detect_us);
                                                                        break;
                                                                }
                                                        }

                                                }
                                        }
                                }
                                else
                                {
                                        g_statistics.lpcd_fail++;
                                        g_statistic_refreshed = TRUE;
                                        pcd_lpcd_config_start(g_lpcd_config.delta, g_lpcd_config.t_inactivity_ms, g_lpcd_config.skip_times, g_lpcd_config.t_detect_us);
                                }
                        }
                }
                //输出统计信息
                if (is_timeout(g_statistic_last_t, 100))
                {
                        g_statistic_last_t = get_tick();
                        statistic_print();
                }
        }
}

网友A(2018-09-15):
楼主有没有这资料对应实物的淘宝链接,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