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网络标号时不加总线可不可以

楼主(2018-02-09):
从网上看的教程发现是画了总线之后再加网络标号,但是在一些例程上发现好多并没有画总线,直接用了网络标号。

网友A:
画总线一定要加标号只用标号也可以

网友B:
不加总线可以,相同的网络标号是相同的连接点,像+5V符号一样,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接在+5V电源上。

网友C:
网络标号有电气意义,表示实际连线。总线没有电气意义,只是方便识图。如果不画连线,网络标号是必需的,总线可有可无。

网友D(2020-02-09):
原来如此 总线是没用的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