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中红色的部分的符号是什么?

楼主:
时序图还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符号??

网友A(2018-02-09):
符号是这中间的小差距被用来表示大量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上面的例子中,你可能会记录一大堆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符号是这中间的小差距被用来表示大量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上面的例子中,你可能会记录一大堆数据。

相当于压缩时间轴,省略了一些过程。

网友C:
符号是这中间的小差距被用来表示大量的事情正在发生。

网友D:
你划的部分是Address/command BYTE中的bit

网友E:
时序图中红色的部分表示省略。

网友F:
表示把那些----和你眼前看到的指令相同的---内容,省掉了不画----只把结尾续上。

网友G:
就是N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