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atasheet写好初始化程序?

楼主(2018-02-10):
请问对一款芯片的初始化,从常规来看,是不是只需要设置一下寄存器就行了?除了寄存器,请还有什么要在初始化设置的吗?

网友A:
根据你所要使用到的模块功能进行初始化,有些是复用口也需要初始化设置,根据IC芯片的datasheet就不会错

网友B: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读芯片id号,然后在读基础上,尝试可写入的寄存器并读出来,如果ok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C:
一款芯片的初始化就是设置寄存器,设置的时候要考虑控制芯片的应用场合。做到IO口状态可知,同时稳定外设IO接口的状态,做到外设的状态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