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为节省i/o口如何单独控制高四位

楼主(2018-02-10):
大家知道在单片机中为节省i/o口如何单独控制高四位

网友A:
这个也要问啊?从基础学起。

网友B:
51单片机吗?
51是可以控制位控制的!

网友C:
应用与或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问啊?从基础学起。

那你别回复不就行了

网友D:
单独控制高4位的意思是不影响低4位的情况下来改变高4位的状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别回复不就行了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不喜欢看书,喜欢直接做项目,不懂就问;而且理论学校教的够多了,总结十多年的学习经验,不做高精尖,理论是没多大用处,只要能做出项目就行了,看的懂电路,自我感觉看太多理论会打击信心,问题能解决就行,,我只是想站在巨人的肩旁上走的更远,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学习一些一辈都用不到的知识上。我问的问题,前辈已经解决了,我再去自己想就犯傻了,问问找到解决的突破口就很不错,没人回也没关系。老实说同类型的项目,网上一大堆 ,我今年大二,准备参加今年的暑假的省赛,实在没有时间了,其实我感觉这个论坛还不错,下载好多资料学习,不好的一点就是没多少人气。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喜欢看书,喜欢直接做项目,不懂就问;而且理论学校教的够多了,总结十多年的学习经验,不做高精尖,理 ...

唉!孺子不可教也,你准备问题多多吧!准备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吧!你二三年后会意识到我好心有效的劝导。

网友E:
按位与,按位或。

网友C: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能攀高峰吗?

网友F:
保存全八位,屏蔽掉低四位。再输入或输出。

网友G:
比如P1口:P1&=0x0f,这时低四位不变,高四位写0。如:P1|=0xf0,这时低四位不变,高四位写1.在没有位操作的单片机里都是这样的逻辑控制方式。这样可以控制到每一位。如果要便于阅读,可以把这样的写法宏定义

网友H:
本人 如果是高4位和低4位分开工作的话
就把 8位分别 sbit 单独使用 但这样就不能像
数组一样舒服 做下来和做步进电机一样
但这样就不会因为用了一半而丧失了另一半io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唉!孺子不可教也,你准备问题多多吧!准备接受事倍功半的结果吧!你二三年后会意识到我好心有效的劝导。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能攀高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