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容表的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2-10):
测量电容需要三步  1、按下"量程选择按键" 2、按下"开始测量按键" 3、按下"最终显示按键"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3^0;//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CAP=P1^2;//运放输出连接端,当输出高电平时停止计时
sbit nf=P3^1;//测量控制总按键,低电平有效
sbit lm1=P1^3;
sbit lm2=P1^4;
sbit lm3=P1^5;
sbit lm4=P1^6;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不显示小数点。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2[]={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f7,0xfc,0xb9,0xde,0xf9,0xf1};// 显示段码值0~F,显示小数点。

dofly_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ke1(void) ;
void  ke2(void) ;
void  ke3(void) ;
void  ke4(void) ;

void  ke1(void)
{
   TempData[0]=dofly_DuanMa1[num%1000/100];
   TempData[1]=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2]=dofly_DuanMa2[num/1000];
   TempData[3]=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4]=0x73;
   TempData[5]=0x71;
}

void ke2(void)
{
        TempData[0]= dofly_DuanMa1[num%1000/100];
    TempData[1]=dofly_DuanMa2[num/1000];
    TempData[2]=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3]=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4]=0x73;
    TempData[5]=0x71;
}

void ke3(void)
{
   TempData[0]=dofly_DuanMa1[num%1000/100];
   TempData[1]=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2]=dofly_DuanMa2[num/1000];
   TempData[3]=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4]=0x3e;
    TempData[5]=0x71;
}

void  ke4(void)
{
   TempData[0]=dofly_DuanMa1[num%1000%100/10];
   TempData[1]=dofly_DuanMa2[num%1000%100%10];
   TempData[2]=dofly_DuanMa1[num/1000];
   TempData[3]=dofly_DuanMa1[num%1000/100];
   TempData[4]=0x3e;
   TempData[5]=0x71;
        }

bit key(void)
{
    if(nf==0)
        {
          delayms(10);
          if(nf==0)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约延时1ms
  {
  while(--t)
  {
  Delay(245);
  Delay(24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P2=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void main()
{
     P2=0x00;
         TMOD=TMOD|0x01;//选择计数方式,定时计数器1
     EA=1;
     ET0=1;
     TH0=0x00;
     TL0=0x00;// 装入计数初值,即为0
          while(1)
     {
            if (key1==0)
                {
                   Delay(10);
                   if (key1==0)
                   lm1=0;
                   while(key()==1);
                   lm1=1;
                   TR0=1;
                   Delay(10);
                   while(CAP==0);
           TR0=0;
           num=TH0*256+TL0+10;

           if(num>2100)  //超出测量范围是显示1
          {
           TempData[0]=0x06;
           TempData[1]=TempData[2]=TempData[3]=0x00;
                   TempData[4]=TempData[5]=0x00;
           }
          else
                   {
                   ke1();
                   }
                    while(1)
           {
                Display(0,6);
               }
                  }
            else if (key2==0)
                {
                   Delay(10);
                   if (key2==0)
                   lm2=0;
                   while(key()==1);
                   lm2=1;
                   TR0=1;
                   Delay(10);
                   while(CAP==0);
           TR0=0;
           num=TH0*256+TL0+200;
                    if(num>2100)  //超出测量范围是显示1
          {
           TempData[0]=0x06;
           TempData[1]=TempData[2]=TempData[3]=0x00;
                      TempData[4]=TempData[5]=0x00;
           }
          else
                   {
                   ke2();
                   }
                    while(1)
           {
                Display(0,6);
                }
                  }
            else if (key3==0)
                {
                   lm3=0;
                   while(key()==1);
                   lm3=1;
                   TR0=1;
                   Delay(10);
                   while(CAP==0);
           TR0=0;
           num=TH0*256+TL0+40;
                    if(num>2100)  //超出测量范围是显示1
          {
           TempData[0]=0x06;
           TempData[1]=TempData[2]=TempData[3]=0x00;
                      TempData[4]=TempData[5]=0x00;
           }
          else
                   {
                   ke3();
                   }
                    while(1)
           {
                 Display(0,6);
                }
                  }
            else if (key4==0)
                {

                   Delay(10);
                   if (key4==0)
……………………

网友A(2020-10-22):
不知为什么,改变电容,每次显示的还是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