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固态特斯拉线圈 实验演示隔空点灯 拉电弧等适合学校制作套件

楼主:
固态特斯拉线圈演示型,整个电路分为两个电路组成,一个是固态模块,另一个是主线圈与副线圈结合而成,固态型的特点是功率大,电弧大隔空点灯远,通过测试使用线圈温度高,一搬在30分钟使用应没问题,本产品无需接地对人体无害,亲们收到货请参考下配送的使用说明书:电压输入直流18V/3A供电时电弧喷射长达25mm隔空点灯距离300mm-400mm宝贝为400W线圈高140mm直径40mm
产品演示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zAwOTU0MA==.html】

网友A(2018-04-06):
18V3A的电源,然后通过特斯拉转换成400W。再想想其他电路转成有用能源。无穷的能源就此产生了。

网友B:
能量还可以不守恒?

网友C(2023-10-30):
难道能量守恒在TSL面前失效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8V3A的电源,然后通过特斯拉转换成400W。再想想其他电路转成有用能源。无穷的能源就此产生了 ...

请问: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失效了吗

网友E(2023-12-10):
可考虑选用 SIDAC。

网友E:
减个零就行了,也就是 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