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未知位数的整数格式输出到LCD上?

楼主(2018-02-10):
已知整数与ASC码的转化关系,及 N = N+'0', 其中N为整数
但在不知道位数的情况下,如何将一个整数拆分后展示到LCD上?

譬如,在未知位数的情况下,如何将整数65535显示到LCD?

谢谢,

网友A:
一个很好的方法,用sprintf函数,具体功能可以百度,跟printf函数类似,举例char str[16]; int N=100; sprintf(str,"%d",N); 函数处理后str[]='100',然后把str打印到LCD上就是N的值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测试了,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