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训做的一个单片机密码锁程序及仿真,功能不多

楼主(2018-02-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sbit ledg=P1^3;                   //绿灯
sbit ledr=P1^4;                   //红灯
sbit forward=P1^5;     //正转
sbit reversal=P1^6;    //反转
sbit braking=P1^7;           //制动
char table0[]=" Unlock Failed ";
char table1[]="Unlock Successed";
char table2[]="Enter PS:";
char table3[]="Wrong Password";
int temp,ch,p;
int n0,n1,n2,n3,n4,n5,n6; //6位密码数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t=0;
        for(;time>0;time--)
        for(t=0;t<300;t++);
}

//=====键盘部分=====//
keyscan()
{
        temp=P2&0xf0;         //第1行键盘数,P2输入
        P2=0xfe;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1';break;
                        case 0xd0:ch='2';break;
                        case 0xb0:ch='3';break;
                        default:ch=p;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d;     //第2行键盘数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4';break;
                        case 0xd0:ch='5';break;
                        case 0xb0:ch='6';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b;      //第3行键盘数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7';break;
                        case 0xd0:ch='8';break;
                        case 0xb0:ch='9';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7;                 //第4行键盘数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break;
                        case 0xd0:ch='0';break;
                        case 0xb0:ch='#';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return ch;
}

//=====LCD液晶部分=====//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Write(uchar com)//显示
{
        P0=com;                  //送出指令
        RS=0;RW=0;EN=1;   //写指令时序
        delay(10);
        EN=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Data(uchar dat)//输入
{
        P0=dat;                    //送出数据
        RS=1;RW=0;EN=1; //写数据时序
        delay(10);
        EN=0;
}

//***屏幕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LCDWrite(0x01);         //清屏
        LCDWrite(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0x0f);         //开显示,光标闪烁,显示光标
        LCDWrite(0x06);         //地址加1,整屏右移
}

//***数字变为'*'函数***//
change(int m)                        //输入数字延时后变为*
{
        delay(200);
        LCDWrite(m);
        LCDData('*');
}

//***字幕显示调用函数***//
void ps()                                         //输入密码界面"Enter PS:"
{
        char d1;
        LCDWrite(0x80);                         //第1行第1个字符开始显示
        for(d1=0;d1<9;d1++)
        {
                LCDData(table2[d1]);
        }
}
void error()                                 //密码错误时调用显示"Unlock Failed"
{   char d1;                 //液晶屏幕第1行
        LCDWrite(0x01);                         //清屏
        LCDWrite(0x81);          //第1行第1个字符开始显示
        for(d1=0;d1<13;d1++)     //字符字数
        {
                LCDData(table0[d1]); //显示调用table0
        }

}
void error1()                                 //密码错误时调用显示"Wrong Password"
{   char d2;                 //液晶屏幕第2行
        LCDWrite(0xc1);          //第2行第2个字符开始显示
        for(d2=0;d2<14;d2++)      //字符字数
        {
                LCDData(table3[d2]); //显示调用table3
        }
}
void open()                                         //密码正确时调用显示"Unlock Successed"
{
        char d2;
        LCDWrite(0xc0);                         //第2行第1个字符开始显示
        for(d2=0;d2<16;d2++)
        {
                LCDData(table1[d2]);
        }
}

//===步进电机部分===//
//***紧急制动子程序***//
void stop()
{
        if(braking==0)
        {
           if(braking==0)
           while(!braking)
             {P3=0xff;}
         }
}

//===正反转子程序===//
void zfz()
{  int i;
   if(!forward&&ledg==1)                          //正转
   { delay(10);
     while(!forward)
         { stop();
           for(i=0,P3=0x01;i<4;i++)
                  { delay(90);
                    P3=P3<<1;
                  }
         }
   }
   if(!reversal&&ledg==1)                                //反转
   { delay(10);
     while(!reversal)
         { stop();
           for(i=0,P3=0xf7;i<4;i++)
                  { delay(90);
                    P3=P3>>1;
                  }
         }
   }
}

//=====主函数=====//
//***程序初始化***//
void main()
{
        RW=0;
        ledg=0;                   //绿灯
        ledr=0;                   //红灯
        init();
        stop();
        zfz();
        delay(5);
        ps();

//***按键,屏幕关联函数***//
//*密码1*//
        LCDWrite(0x89);            //第1行第10个字符位置显示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LCDData(keyscan());        //第1行第10个字符位置输入
        n0=keyscan();                //第1个密码
        ch=p;
        change(0x89);                //数字变*函数调用
    delay(1);
//*密码2*//
        LCDWrite(0x8a);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LCDData(keyscan());
        n1=keyscan();
        ch=p;
        change(0x8a);
        delay(1);
//*密码3*//
        LCDWrite(0x8b);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LCDData(keyscan());
        n2=keyscan();
    ch=p;
        change(0x8b);
        delay(1);
//*密码4*//
        LCDWrite(0x8c);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LCDData(keyscan());
        n3=keyscan();
        ch=p;
        change(0x8c);
        delay(1);
//*密码5*//
        LCDWrite(0x8d);
        while(keyscan()==p)
        {
                delay(3);
                keyscan();
        }
        LCDData(keyscan());
        n4=keyscan();
        ch=p;
        change(0x8d);
        delay(1);
//*密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