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proteus是怎么回事?别人可以而我不行

楼主(2018-02-11):
好奇葩啊,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的........

网友A:
把 Model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放入到这软件安装所在的相应文件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Model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放入到这软件安装所在的相应文件夹下即可

我放了,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Model 压缩包里面的文件放入到这软件安装所在的相应文件夹下即可

我用的是proteus7 pro,谢谢

网友B:
你的Proteus版本太低了,用Proteus8.6 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us7 pro,谢谢

只要你的软件能正常打开仿真文件,应该没问题才对。
是 LIBRARYY 和 MODELS 里面的文件分别复制/移动到软件安装所在的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的软件能正常打开仿真文件,应该没问题才对。
是 LIBRARYY 和 MODELS 里面的文件分别复制/移动到 ...

对呀,可是我proteus8.6的OLED就是一个白屏,一个压根没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可是我proteus8.6的OLED就是一个白屏,一个压根没亮

要仿真图中的两个 OLED 能正常显示需正确切换/设置SW1,SW2 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