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7799驱动程序

楼主(2018-02-11):
STM32 对于AD7799的驱动程序,详见附件。
本文为STM32AD7799操作函数。全文共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为.c文件包含AD7799的配置与操作原函数。第二部分为.h文件,方便其它文件对AD7799操作函数进行调用。代码亲测可用,只要在主函数中引用ADC_Auto_Conversion();便可得到AD转换结果。

第一部分:.c文件操作函数
***********************************************************************************
* @file                ~/USER/TM7711.c
* @author        TianYu
* @version        V0.9
* @date                29-Aug-2011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all of t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this project
***********************************************************************************
**/

//Defined necessary head file and CONST flag
#include"stm32f10x_conf.h"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AD7799.h"
#include "main.h"

ADC_VAL_Def  AD_Value[AD7799_CHANN_USE];      //各通道(含所有芯片)的ADC值,经数字滤波后的ADC值
ADC_RUN_Def  AD_Work_Info[AD7799_CHANN_USE];  //各通道(含所有芯片)的工作信息

u8   ADC_Chn[AD7799_PCS] = {0};               //各芯片 ADC转换通道号:0~2
#define  SPI_PULSE_WIDE            20                //SPI模拟通信中,时钟信号的延时

/*******************************************************************************
* Function Name  : auto_gain
* Description    : 根据采样的AD值,自动调整AD7799的增益
* Input          : chn - ADC的采样通道(AD7799_CHANN_USE以内)
* Output         : 全局变量AD_Work_Info[chn].SetGain,其值为0~7,对应增益为1~128
* Return         : None
* 算法说明       : 在增益未达最大和最小时,自动控制增益后的AD值在%40~80%之间
*******************************************************************************/
void auto_gain(u8 chn)
{
  u32 xd,xcv;

  chn = chn & 0x03;

  if(AD_Work_Info[chn].CurrValue < 0) xcv = -AD_Work_Info[chn].CurrValue;
  else xcv = AD_Work_Info[chn].CurrValue;

  if(xcv > (REF_FULL_VAL * 81 / 100))  //大于81%,则在增益系数值不为0时,增益系数-1(即增益降低2倍)
  {
    if(AD_Work_Info[chn].CurrGain)
    { AD_Work_Info[chn].SetGain = AD_Work_Info[chn].CurrGain - 1;}
  }
  else if(xcv < (REF_FULL_VAL * 39/ 100))  //小于39%时,直接把增益增大N倍,使其达到50%以内。
  {
    xd = REF_FULL_VAL / xcv;
    xd = xd  / 2;
    if(xd)
    {
      xd--;
    }
    AD_Work_Info[chn].SetGain = AD_Work_Info[chn].CurrGain + xd;
    if(AD_Work_Info[chn].SetGain >= 7)   //限制最大增益系数为7,即128倍
    {
      AD_Work_Info[chn].SetGain = 7;
    }
  }

}
/*******************************************************************************
* Function Name  : ADC7799_Init
* Description    : AD7799初始化: GPIO,配置启动,变量清0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7799_Init(void)
{
  u8 i;
  for(i = 0; i < AD7799_CHANN_USE; i++)
  {
    AD_Value[i].Status = 0;
    AD_Value[i].Value = 0;

    AD_Work_Info[i].RefMode = 0;
    AD_Work_Info[i].SetGain = 0;
    AD_Work_Info[i].CurrGain = 0;
    AD_Work_Info[i].CurrValue = 0;
  }

  for(i = 0; i < AD7799_PCS; i++)
  {
    AD7799_CS_Pin_Configuration(i);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i);
    AD7799_DIN_Pin_Configuration(i);
    AD7799_DOUT_Pin_Configuration(i);
    ADC_Chn[i] = 0;
    Config_AD7799(i,ADC_Chn[i]);
  }
}

/*******************************************************************************
* Function Name  :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MCU与各AD7799的CS连接的引脚 (OUT)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7799_CS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TypeDef *AD7799_PORT[4] = {ADC1_CS_PORT,ADC2_CS_PORT,ADC3_CS_PORT,ADC4_CS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PINx[4] = {ADC1_CS_PIN, ADC2_CS_PIN, ADC3_CS_PIN, ADC4_CS_PIN };    //Pin

  if(AD7799_PORT[chipn] && (chipn < AD7799_PCS))   //端口和芯片有效,才对端口进行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7799_PINx[chip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AD7799_PORT[chipn],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ction Name  :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MCU与各AD7799的SCLK连接的引脚 (OUT)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TypeDef *AD7799_PORT[4] = {ADC1_SCLK_PORT,ADC2_SCLK_PORT,ADC3_SCLK_PORT,ADC4_SCLK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PINx[4] = {ADC1_SCLK_PIN, ADC2_SCLK_PIN, ADC3_SCLK_PIN, ADC4_SCLK_PIN };    //Pin

  if(AD7799_PORT[chipn] && (chipn < AD7799_PCS))   //端口和芯片有效,才对端口进行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7799_PINx[chip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AD7799_PORT[chipn],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ction Name  :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MCU与各AD7799的DIN连接的引脚 (OUT)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7799_DIN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TypeDef *AD7799_PORT[4] = {ADC1_DIN_PORT,ADC2_DIN_PORT,ADC3_DIN_PORT,ADC4_DIN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PINx[4] = {ADC1_DIN_PIN, ADC2_DIN_PIN, ADC3_DIN_PIN, ADC4_DIN_PIN };    //Pin

  if(AD7799_PORT[chipn] && (chipn < AD7799_PCS))   //端口和芯片有效,才对端口进行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7799_PINx[chip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AD7799_PORT[chipn],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ction Name  :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配置MCU与各AD7799的DOUT连接的引脚 (IN)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7799_DOUT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TypeDef *AD7799_PORT[4] = {ADC1_DOUT_PORT,ADC2_DOUT_PORT,ADC3_DOUT_PORT,ADC4_DOUT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PINx[4] = {ADC1_DOUT_PIN, ADC2_DOUT_PIN, ADC3_DOUT_PIN, ADC4_DOUT_PIN };    //Pin

  if(AD7799_PORT[chipn] && (chipn < AD7799_PCS))   //端口和芯片有效,才对端口进行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7799_PINx[chip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接输入
    GPIO_Init(AD7799_PORT[chipn], &GPIO_InitStructure);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7799
* Description    : 延时函数
* Input          : timecount - 延时参数(0~65535)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_7799(u16 timecount)
{
  while(timecount>0)
    timecount--;
}

/*******************************************************************************
* Function Name  : Wr1Byte7799
* Description    : 向AD7799写入1字节(MSB在前,即左移)上沿锁存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data - 写入的8bit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r1Byte7799(u8 chipn,u8 data)  //模拟SPI
{
  GPIO_TypeDef *AD7799_DIN_PORT[4] =  {ADC1_DIN_PORT,ADC2_DIN_PORT,ADC3_DIN_PORT,ADC4_DIN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DIN_PINx[4] =  {ADC1_DIN_PIN, ADC2_DIN_PIN, ADC3_DIN_PIN, ADC4_DIN_PIN };    //Pin
  GPIO_TypeDef *AD7799_SCLK_PORT[4] = {ADC1_SCLK_PORT,ADC2_SCLK_PORT,ADC3_SCLK_PORT,ADC4_SCLK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SCLK_PINx[4] = {ADC1_SCLK_PIN, ADC2_SCLK_PIN, ADC3_SCLK_PIN, ADC4_SCLK_PIN };    //Pin

  u8 xi;
  for(xi = 0; xi < 8; xi++)
  {  GPIO_ResetBits(AD7799_SCLK_PORT[chipn],AD7799_SCLK_PINx[chipn]);    //AD7799_CLK_L;
  if((data & 0x80) == 0x80 )
  {
    GPIO_SetBits(AD7799_DIN_PORT[chipn],AD7799_DIN_PINx[chipn]);  //AD7799_DIN_H;
  }
  else
  {
    GPIO_ResetBits(AD7799_DIN_PORT[chipn],AD7799_DIN_PINx[chipn]); //AD7799_DIN_L;
  }
  Delay_7799(SPI_PULSE_WIDE);
  data = data << 1;  //左移1位
  GPIO_SetBits(AD7799_SCLK_PORT[chipn],AD7799_SCLK_PINx[chipn]);    //AD7799_CLK_H;
  Delay_7799(SPI_PULSE_WIDE);
  }
}

/*******************************************************************************
* Function Name  : Rd1Byte7799
* Description    : 读1字节, AD7799在下沿输出数据,上升沿时数据有效,MSB在前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8位数据
*******************************************************************************/
u8 Rd1Byte7799(u8 chipn)  //模拟SPI
{
  GPIO_TypeDef *AD7799_DOUT_PORT[4] = {ADC1_DOUT_PORT,ADC2_DOUT_PORT,ADC3_DOUT_PORT,ADC4_DOUT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DOUT_PINx[4] = {ADC1_DOUT_PIN, ADC2_DOUT_PIN, ADC3_DOUT_PIN, ADC4_DOUT_PIN };    //Pin
  GPIO_TypeDef *AD7799_SCLK_PORT[4] = {ADC1_SCLK_PORT,ADC2_SCLK_PORT,ADC3_SCLK_PORT,ADC4_SCLK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SCLK_PINx[4] = {ADC1_SCLK_PIN, ADC2_SCLK_PIN, ADC3_SCLK_PIN, ADC4_SCLK_PIN };    //Pin
  u8 xi,xd = 0;

  GPIO_SetBits(AD7799_SCLK_PORT[chipn],AD7799_SCLK_PINx[chipn]);    //        AD7799_CLK_H;
  for(xi = 0,xd = 0; xi < 8; xi++)
  {
    Delay_7799(SPI_PULSE_WIDE);
    GPIO_ResetBits(AD7799_SCLK_PORT[chipn],AD7799_SCLK_PINx[chipn]);    //AD7799_CLK_L;
    Delay_7799(SPI_PULSE_WIDE);
    xd = xd * 2;   //左移一位
    // if(AD7799_DOUT) xd++;
    if(GPIO_ReadInputDataBit(AD7799_DOUT_PORT[chipn],AD7799_DOUT_PINx[chipn]))
    {xd++;}
    GPIO_SetBits(AD7799_SCLK_PORT[chipn],AD7799_SCLK_PINx[chipn]);    //AD7799_CLK_H;
  }
  return xd;
}

/*******************************************************************************
* Function Name  : Set_CS_7799
* Description    : 设置AD7799的CS为高电平(1)或低电平(0)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val - CS的电平值: 0=低电平; 1=高电平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t_CS_7799(u8 chipn,u8 val)
{
  GPIO_TypeDef *AD7799_CS_PORT[4] = {ADC1_CS_PORT,ADC2_CS_PORT,ADC3_CS_PORT,ADC4_CS_PORT};   //端口
  uint16_t      AD7799_CS_PINx[4] = {ADC1_CS_PIN, ADC2_CS_PIN, ADC3_CS_PIN, ADC4_CS_PIN };    //Pin

  if(val == 0)
  {
    GPIO_ResetBits(AD7799_CS_PORT[chipn],AD7799_CS_PINx[chipn]); //AD7799_CS_L;
  }
  else
  {
    GPIO_SetBits(AD7799_CS_PORT[chipn],AD7799_CS_PINx[chipn]);   //AD7799_CS_H;
  }
}

/*******************************************************************************
* Function Name  : read_status_reg7799
* Description    : 读AD7799的状态寄存器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8位状态值
*******************************************************************************/
u8 read_status_reg7799(u8 chipn)  //模拟SPI
{
  u8 xa;

  Set_CS_7799(chipn,0);      //AD7799_CS_L;
  Wr1Byte7799(chipn,0x40);
  xa = Rd1Byte7799(chipn);
  Set_CS_7799(chipn,1);      //AD7799_CS_H;
  return(xa);
}

/*******************************************************************************
* Function Name  : write_reg7799
* Description    : 向AD7799的任意寄存器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xcomm - 命令
*                   xlen - 要写入的字节长度
*                     *s  -  要写入的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rite_reg7799(u8 chipn,u8 xcomm, u8 xlen, u8 *s)  //模拟SPI
{
  u8 xi;

  Set_CS_7799(chipn,0);    //AD7799_CS_L;
  Wr1Byte7799(chipn,xcomm & 0xbf);        //bit6置为0 (0=写)
  for(xi = 0; xi < xlen; xi++)
    Wr1Byte7799(chipn,s[xi]);
  Set_CS_7799(chipn,1);      //AD7799_CS_H;
}

/*******************************************************************************
* Function Name  : read_data_reg7799
* Description    : 读AD7799的24位数据寄存器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24位AD值
*******************************************************************************/
u32 read_data_reg7799(u8 chipn)  //模拟SPI
{
  u32 xa;

  xa = 0;
  Set_CS_7799(chipn,0);       //AD7799_CS_L;
  Wr1Byte7799(chipn,0x58);
  xa = Rd1Byte7799(chipn);
  xa = (xa << 8) & 0xffffff00;   //最低8bit清为0,准备下一字节的填入
  xa = xa + Rd1Byte7799(chipn);
  xa = (xa << 8) & 0xffffff00;   //最低8bit清为0,准备下一字节的填入
  xa = xa + Rd1Byte7799(chipn);

  Set_CS_7799(chipn,1);      //AD7799_CS_H;
  return(xa);
}

/*******************************************************************************
* Function Name  : Reset_AD7799
* Description    : AD7799复位: 发送32个1,即可对AD7799复位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eset_AD7799(u8 chipn)
{
  u8 xi;

  Set_CS_7799(chipn,0);    //AD7799_CS_L;
  for(xi = 0; xi < 4; xi++)      //发送32个
  {
    Wr1Byte7799(chipn,0xff);
  }
  Set_CS_7799(chipn,1);    //AD7799_CS_H;
}

/*******************************************************************************
* Function Name  : Config_AD7799
* Description    : 配置AD7799
* Input          : chipn - AD7799芯片编号:0~(AD7799_PCS-1),最大3
*                  chn   - 各芯片各自的通道编号(0~2)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onfig_AD7799(u8 chipn,u8 chn)   //xchann-通道号
{
  u8 xwork[2];
  u16 mode,config;
  u8 i,chnbase;
  u8  Ad7799ChnS[4] = {AD7799_CHANN_USE1,AD7799_CHANN_USE2,AD7799_CHANN_USE3,AD7799_CHANN_USE4};  //各芯片对应的通道数
  chnbase = 0;
  for(i = 0; i < chipn; i++)
  {
    if(chipn > 0)
    { chnbase += Ad7799ChnS[chipn-1];}
  }
  mode = 0; config = 0;
  //MODE寄存器配置值
  // 连续转换模式      //转换速率-用户在AD7799.H文件中定义
  mode = mode | AD7799_MODE_CONTINUE | AD7799_RATE;

  chn = chn & 0x07;
  //config寄存器配置值
  //双/单极性编码            //缓冲工作模式     //通道号
#ifdef  AD7799_BIPOLAR
  config = config | AD7799_CONFIG_BIPOLAR | AD7799_CONFIG_BUF_EN |chn;
#else
  config = config | AD7799_CONFIG_UNIPOLAR | AD7799_CONFIG_BUF_EN |chn;
#endif
  //增益-用户在AD7799.H文件中定义
  if(AD7799_GAIN== AD7799_CONFIG_GAIN_AUTO)  //自动增益
  {
    auto_gain(chnbase+chn);
    config = config | (AD_Work_Info[chnbase+chn].SetGain << 8);
    AD_Work_Info[chnbase+chn].CurrGain = AD_Work_Info[chnbase+chn].SetGain;
  }
  else   //固定增益
  {
    config = config | AD7799_GAIN;   //增益128
    AD_Work_Info[chnbase+chn].SetGain = (AD7799_GAIN >> 8) & 0x07;
    AD_Work_Info[chnbase+chn].CurrGain = AD_Work_Info[chnbase+chn].SetGain;
  }
  xwork[0] = mode >> 8;   //H8
  xwork[1] = mode;        //L8
  write_reg7799(chipn,0x08,2,xwork);        //写MODE寄存器:

  //写config寄存器
  xwork[0] = config >> 8;   //H8
  xwork[1] = config;        //L8
  write_reg7799(chipn,0x10,2,xwork);        //写config寄存器

  //io寄存器
  xwork[0] = 0x00;                //<6:4>:可用,在AIN3引脚输出数字信号。此处为0,禁用数字输出功能
  write_reg7799(chipn,0x28,1,xwork);        //写IO寄存器(电流源控制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 ADC_Auto_Conversion
* Description    : 轮询各片AD7799,把最新的AD值经滤波处理后装入相应的AD_Value[]通道中
* Input          : None
* Output         : AD_Value[](全局) - 经滤波处理后的AD值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Auto_Conversion(void)
{  //滑动平均滤波 - 与总的通道数匹配
  static u8  MovingAv_Fill[AD7799_CHANN_USE] = {0};   //1=滑动平均滤波时,采集的数据已达到满队列的(最多3个队列)的标志
  static float MovingAv_Buf[AD7799_CHANN_USE][MOVING_AVERAGE_BUFSIZE];   //滑动平均滤波 - 各通道的数据缓存
  static u8  MovingAv_Cnt[AD7799_CHANN_USE] = {0};
  //中位值滤波 - 与芯片数匹配
  static u8  MedianFilt_Cnt[AD7799_PCS] = {0};    //中位值滤波 - 数据计数器
  static s32 MedianFilt_Buf[AD7799_PCS][MEDIAN_FILTERING_BUFSIZE];   //中位值滤波 - 数据缓存
  static u16  ADC_Read_Cnt = 0;                   //轮询AD7799转换结果的时间间隔计数器
  static u32 adcerr_cnt[AD7799_PCS] = {0};        //AD7799异常计数器

  u8  Ad7799ChnS[4] = {AD7799_CHANN_USE1,AD7799_CHANN_USE2,AD7799_CHANN_USE3,AD7799_CHANN_USE4};  //各芯片对应的通道数
  s32 xd,tmp;
  float xf;
  u8  i,chipn;
  u8  chnbase = 0;   //将各芯片的各个通道转为全局通道时,其基址编号

  ADC_Read_Cnt++;
  if(ADC_Read_Cnt < ADC7799_RD_CYCLE) return;  //延时

  ADC_Read_Cnt = 0;

  for(chipn = 0; chipn < AD7799_PCS; chipn++)
  {
    if(chipn == 0)
    { chnbase = 0;}
    else
    { chnbase += Ad7799ChnS[chipn-1];}

    xd = read_status_reg7799(chipn);
    ADC_Read_Cnt = 0;
    adcerr_cnt[chipn]++;      //ADC异常超时计数器,为ADC_Read_Cnt的1000倍

    //在ADC转换完成后,读取ADC的值.(同时检测IO口的状态
    if((xd & 0x80) == 0)  //最高位(bit7)为0,表示ADC转换完成,则读取转换结果并且进行滤波处理
    {
      adcerr_cnt[chipn] = 0;
      ADC_Read_Cnt = 0;
      xd = xd & 0x03;  //AD7799当前的转换通道
      if(xd >= AD7799_CHANN_USE) //通道不正确
      {
        ADC_Chn[chipn] = 0;
        Config_AD7799(chipn,ADC_Chn[chipn]);
        return;
      }
      xd = read_data_reg7799(chipn);   //读取转换结果
#ifdef  AD7799_BIPOLAR
      //双极性: 负差分输入的AD值:0~0x7fffff;0v电压的AD值:0x800000;正差分输入的AD值:0x800001~0xffffff;
      xd = xd - 0x800000;
#endif
      //中位值滤波 - 排序:把最新采集的AD值按从小到大插入到排序缓存中
      if(MedianFilt_Cnt[chipn] > 0)  //中位值滤波缓存中有数据,则排序
      {
        for(i = 0; i < MedianFilt_Cnt[chipn]; i++) //排序
        {
          if(MedianFilt_Buf[chipn][i] > xd)
          {tmp = MedianFilt_Buf[chipn][i];
          MedianFilt_Buf[chipn][i] = xd;
          xd = tmp;
          }
        }
      }
      MedianFilt_Buf[chipn][MedianFilt_Cnt[chipn]] = xd;
      MedianFilt_Cnt[chipn]++;

      if(MedianFilt_Cnt[chipn] >= MEDIAN_FILTERING_BUFSIZE) //连续采集完一组中位值滤波所的数据, 取中值,且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
        xd = MedianFilt_Buf[chipn][MEDIAN_FILTERING_BUFSIZE/2];  //取中位值,如果总个数为偶数,则取中间偏后面的数
        MedianFilt_Cnt[chipn] = 0;
        AD_Work_Info[chnbase+ADC_Chn[chipn]].CurrValue = xd;  //AD当前条件(GAIN等)下的采集值,是计算自动增益的依据

        //自动增益与固定增益处理:
        xf = (float)xd / (float)(1 << AD_Work_Info[chnbase+ADC_Chn[chipn]].SetGain);   //还原为无增益时的AD值-小数

        //滑动平均滤波
        MovingAv_Buf[chnbase+ADC_Chn[chipn]][MovingAv_Cnt[chnbase+ADC_Chn[chipn]]] = xf;
        MovingAv_Cnt[chnbase+ADC_Chn[chipn]]++;

        if(MovingAv_Cnt[chnbase+ADC_Chn[chipn]]>= MOVING_AVERAGE_BUFSIZE )
        {
          MovingAv_Cnt[chnbase+ADC_Chn[chipn]] = 0;    //新数据循环放入缓存,且覆盖最旧的数据
          MovingAv_Fill[chnbase+ADC_Chn[chipn]] = 1;   //缓存已填满标志
        }
        //判断用来计算平均值的缓存数据个数:
        if(MovingAv_Fill[chnbase+ADC_Chn[chipn]]) //数据已填满"滑动平均滤波"器的缓存,即按最大数据计算平均值
        {tmp = MOVING_AVERAGE_BUFSIZE;}
        else //数据还未填满"滑动平均滤波"器的缓存,则按实际个数(小于缓存的最大个数)计算平均值
        {tmp = MovingAv_Cnt[chnbase+ADC_Chn[chipn]];}
        //求平均值
        for(xf = 0.0, i = 0; i < tmp; i++)
        { xf += MovingAv_Buf[chnbase+ADC_Chn[chipn]][i]; }
        xf = xf / (float)tmp;
        AD_Value[chnbase+ADC_Chn[chipn]].Value = xf;
        AD_Value[chnbase+ADC_Chn[chipn]].Status = 1;      //数据有效
        //切换到下一通道
        ADC_Chn[chipn]++;
        if(ADC_Chn[chipn] >= Ad7799ChnS[chipn])
        {ADC_Chn[chipn] = 0;}
        if(Ad7799ChnS[chipn] > 1)  Config_AD7799(chipn,ADC_Chn[chipn]); //当只有一个通道时,不对AD7799重新初始化
      }
    }
    else
    {
      if(adcerr_cnt[chipn] > 10000) //约3~10S, ADC超时,未产生新的转换结果,则重新初始化
      {
        Reset_AD7799(chipn);
        Config_AD7799(chipn,ADC_Chn[chipn]);
        adcerr_cnt[chipn] = 0;
      }
    }
  }

}

第二部分.h文件
#ifndef __user_AD7799_H
#define __user_AD7799_H

/************* 定义相关工作参数的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运行参数结构体 - 适用于每个通道
{
    u8    RefMode;   //1=基准与信号互换;0=未互换
    u8    SetGain;    //下一次ADC的设定增益:0~7 (= 1~128)
    u8    CurrGain;   //当前AD值的增益:0~7 (= 1~128)
    s32   CurrValue;  //当前最新的AD值,含GAIN,用于自动增益
}ADC_RUN_Def;

typedef struct    //外部接口结构体 - 适用于每个通道
{
    u8    Status;     //0=AD值无效;1=得到最新的ADC转换结果,用户获取ADC值后,需清0该标志
    float Value;      //最新的AD值:1)经过了滤波处理;2)已除以放大倍数,即原始信号的AD值
}ADC_VAL_Def;

/**************  AD7799的MODE寄存器的相关参数定义 ********************/
//转换模式控制位: bit15,14,13
#define AD7799_MODE_CONTINUE  0x0000    //v连续转换模式(默认)
#define AD7799_MODE_SINGLE    0x2000    //单次转换模式
//PSW开关控制位: bit12
#define AD7799_MODE_PSW_ON    0x1000    //打开PSW开关
#define AD7799_MODE_PSW_OFF   0x0000    //关闭PSW开关
//bit<12:4>未使用,必须置为0
//转换速率控制位:bit3,2,1,0
#define AD7799_MODE_4_17HZ    0x000f    //转换速率=4.17hz;  抑制:74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6_25HZ    0x000e    //转换速率=6.25hz;  抑制:72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8_33HZ    0x000d    //转换速率=8.33hz;  抑制:70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10HZ      0x000c    //转换速率=10hz  ;  抑制:69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12_5HZ    0x000b    //转换速率=12.5hz;  抑制:66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16_7HZ    0x000a    //转换速率=16.7hz;  抑制:65db(50,60hz)
#define AD7799_MODE_16_50HZ   0x0009    //转换速率=16.7hz;  抑制:80db(仅50hz)
#define AD7799_MODE_19_6HZ    0x0008    //转换速率=19.6hz;  抑制:90db(仅60hz)
#define AD7799_MODE_50HZ      0x0005    //转换速率=50hz;    抑制:-
#define AD7799_MODE_470HZ     0x0001    //转换速率=470hz;   抑制:-

/**************  AD7799的CONFIG寄存器的相关参数定义 ********************/
//bit15,14,11,7,6,3未使用;
//BIT13-为100nA电流源使能(=1),默认为0(关闭),所以未定义
//差分输入信号的单/双极性编码控制: bit12
#define AD7799_CONFIG_BIPOLAR     0x0000    //双极性编码(默认)
#define AD7799_CONFIG_UNIPOLAR    0x1000    //v单极性编码
//增益选择位: bit10,9,8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1      0x0000    //增益=1(仪表放大器不用)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2      0x0100    //增益=2(仪表放大器不用)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4      0x0200    //增益=4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8      0x0300    //增益=8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16     0x0400    //增益=16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32     0x0500    //增益=32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64     0x0600    //增益=64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128    0x0700    //增益=128
#define AD7799_CONFIG_GAIN_AUTO   0X5A5A    //自动增益 - AD7799硬件无该功能,该功能由软件自动实现
//基准电压检测位: bit5
#define AD7799_CONFIG_REFDET_EN   0x0020    //基准电压检测功能有效:当外部基准电压开路或小于0.5V时,状态寄存器的NOXREF位置位
#define AD7799_CONFIG_REFDET_DIS  0x0000    //基准电压检测功能禁用
//BUF位: bit4
#define AD7799_CONFIG_BUF_EN      0x0010    //v缓冲工作模式
#define AD7799_CONFIG_BUF_DIS     0x0000    //无缓冲工作模式
//通道选择位: bit2,1,0
#define AD7799_CONFIG_AIN1        0x0000    //AIN1差分输入
#define AD7799_CONFIG_AIN2        0x0001    //AIN2差分输入
#define AD7799_CONFIG_AIN3        0x0002    //AIN3差分输入

void AD7799_CS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void AD7799_SCLK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void AD7799_DIN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void AD7799_DOUT_Pin_Configuration(u8 chipn);
void Wr1Byte7799(u8 chipn,u8 data);
void Delay_7799(u16 timecount);

u8 Rd1Byte7799(u8 chipn);
u8 read_status_reg7799(u8 chipn);
void write_reg7799(u8 chipn,u8 xcomm, u8 xlen, u8 *s);
u32 read_data_reg7799(u8 chipn);
void Config_AD7799(u8 chipn,u8 chn);
void auto_gain(u8 chn);

/************* 外部用户接口    *******************************/

/**************** AD7799使用数据及每片ADC的通道数  **********/
#define AD7799_PCS                 2                       //AD7799芯片数量(1~4)
#define AD7799_CHANN_USE1          2                       //第1片AD7799的通道数(1~3)
#define AD7799_CHANN_USE2          2                       //第2片AD7799的通道数(0~3,该芯片未使用时必须置为0)
#define AD7799_CHANN_USE3          0                       //第3片AD7799的通道数(0~3,该芯片未使用时必须置为0)
#define AD7799_CHANN_USE4          0                       //第4片AD7799的通道数(0~3,该芯片未使用时必须置为0)
#define AD7799_CHANN_USE           4        //总的通道数:各AD7799通道数之和
//#define AD7799_CHANN_USE  AD7799_CHANN_USE1+AD7799_CHANN_USE2+AD7799_CHANN_USE3+AD7799_CHANN_USE4

//定义AD_Value[]变量的通道编号,从0开始编号。注意:包括第二片的编号
typedef enum
{
  ADSF = 0,   //
  ADSB,       //
  ADBP,       //
  ADOTH,      //
}AdcChName;

/**************** ADC片选引脚CS 输出GPIO  --可修改 --必须为4个 **********/
#define  ADC1_CS_PORT    GPIOA   //PA4
#define  ADC2_CS_PORT    GPIOB   //PB12
#define  ADC3_CS_PORT    0   //
#define  ADC4_CS_PORT    0   //
#define  ADC1_CS_PIN     GPIO_Pin_4
#define  ADC2_CS_PIN     GPIO_Pin_12
#define  ADC3_CS_PIN     0
#define  ADC4_CS_PIN     0
/**************** ADC SPI时钟引脚SCLK 输出GPIO  --可修改 --必须为4个 **********/
#define  ADC1_SCLK_PORT    GPIOA   //PA5
#define  ADC2_SCLK_PORT    GPIOB   //PB13
#define  ADC3_SCLK_PORT    0   //
#define  ADC4_SCLK_PORT    0   //
#define  ADC1_SCLK_PIN     GPIO_Pin_5
#define  ADC2_SCL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ADC3_SCLK_PIN     0
#define  ADC4_SCLK_PIN     0
/**************** ADC数据输入引脚DIN 输出GPIO  --可修改 --必须为4个 **********/
#define  ADC1_DIN_PORT    GPIOA   //PA7
#define  ADC2_DIN_PORT    GPIOB   //PB15
#define  ADC3_DIN_PORT    0   //
#define  ADC4_DIN_PORT    0   //
#define  ADC1_DIN_PIN     GPIO_Pin_7
#define  ADC2_DIN_PIN     GPIO_Pin_15
#define  ADC3_DIN_PIN     0
#define  ADC4_DIN_PIN     0
/**************** ADC数据输出引脚DOUT 输入GPIO  --可修改 --必须为4个 **********/
#define  ADC1_DOUT_PORT    GPIOA   //PA6
#define  ADC2_DOUT_PORT    GPIOB   //PB14
#define  ADC3_DOUT_PORT    0   //
#define  ADC4_DOUT_PORT    0   //
#define  ADC1_DOUT_PIN     GPIO_Pin_6
#define  ADC2_DOUT_PIN     GPIO_Pin_14
#define  ADC3_DOUT_PIN     0
#define  ADC4_DOUT_PIN     0

/***********  定义ADC采样的滤波参数      **********
* 2种滤波算法结合:中位值滤波法和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define  MEDIAN_FILTERING_BUFSIZE 4     //中位值滤波的(连续)数据采集次数.
#define  MOVING_AVERAGE_BUFSIZE   3     //递推平均滤波的队列长度.

#define AD7799_RATE               AD7799_MODE_10HZ //AD7799_MODE_10HZ        //设定ADC的转换速率
#define AD7799_GAIN               AD7799_CONFIG_GAIN_128  //设定ADC的增益
……………………

网友A(2020-01-14):
自动扫描频率多少,怎么更改

网友B(2020-10-28):
正好在用这个,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