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自自己的遥控风扇板子,原理看不懂

楼主(2018-02-11):
这个图是自己的遥控风扇板子,我想用51换上去试试看  1看不懂单片机怎么操作数码管和小灯的数据而不互相干扰
2 机械按钮的值是怎么读取的 也看不明白
求大神仔细说一下

网友A:
当成另外一个8就行了

网友B:
电风扇遥控集成电路绝大多数是专用芯片,只能按原型号配修。很难用普通单片机编程替代。

网友C:
买只同型号的集成块换上就OK

网友D:
用单片机代替原电路这种事也只有老司机才能玩得转。
要 DIY 出替代品还须有相应可用资源才行,否则弄下去显然会得不偿失

网友E:
应该是通过管脚复用实现吧,通过人眼视觉特性,在不低于25Hz的频率下高低复用扫描,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