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下载程序后通电 屏幕全白是什么问题,如图,求解!

楼主(2018-02-11):
(图片)

网友A:
驱动写对了吗

网友B:
先调整下对比度,也就是字体的亮度,在VL(3)和VEE(18)之间有一个10K的可调电阻。若不行,检查一下信号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C:
液晶屏的接口和实验板的接口是不是对的,程序有没有问题,调节对比度看看,液晶旁边的那个电位器好像是,你调下看看,或者你拿到别的板子上试试,有字库的屏和无字库的屏,接口定义不一样,驱动芯片也不一样,要按芯片型号写程序!

网友D:
程序指令正确后,查背景亮度   查程序对12864的忙闲控制

楼主:
我真是无语了,终于发现原来stm32的板子有问题,发现只有GPIOA是好的,换成这个io就好了,普中的板子真是6的一匹

网友E:
驱动对吗?

网友F:
对比度太大了,调节电位器

网友G:
驱动不对吧

网友H:
你看下 背光调节 或者12864初始化程序

网友I:
亮度或对比度不可调,或可调范围较小。屏幕大小或位置不能调节,或可调范围较小。显示器开始一切正常,用一会后屏幕底色变白,关掉显示器,过一会重开

网友J:
很大可能是初始化各种设备的顺序不对引起的,可以调整它们的先后顺序一试。还有可能是没有NVIC配置或者有冲突造成的。

网友K:
一般这种情况是 背光电阻值不对引起的 可以调节背光电阻试一试

网友L:
我也遇到过,
首先检查硬件,看看驱动的电压,也是调节对比度的。
然后,软件,驱动中一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