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1输出电流不变化

楼主(2018-02-11):
XTR111输出电流不随VIN变化而变化,一直是22.5mA,附图是各个点的电压,求大神协助分析

网友A(2020-12-13):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0-04-02):
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8-02-12):
引用 网友C:
将Q1 (BC856B)换成SS8550再测试一下效果。R21,23,24,29,30,32应该使用1%精度的。

电阻精度会影响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Q1 (BC856B)换成SS8550再测试一下效果。R21,23,24,29,30,32应该使用1%精度的。

现在手头没有精度那么高的,先测试下,如果有变化再提升精度

网友C:
将Q1 (BC856B)换成SS8550再测试一下效果。R21,23,24,29,30,32应该使用1%精度的。

网友D:
资料上是:Iout=10*(vin/Rset) 不知道测试值准吗?随你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