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只有一行白色方块 显示不出东西?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加显示光标的程序。大家帮忙看看。目前只有一行白色方块显示如下图:

#include<reg52.h>
sbit RS=P2^0 ;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y;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E=0;
        RW=0;
        writecom(0x33);
        writecom(0x0f);
        writecom(0x06);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for(a;a>0;a--)
                for(y=110;y>0;y--)
                ;
}

网友A(2018-02-11):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相似问题的解决过程:http://www.51hei.com/bbs/dpj-39388-1.html

网友B: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引脚定义的问题吧,我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调节一下电位器,可能是对比度太大,就是板子右下那个电位器。如果还不行,就再烧录几次ok了

网友C:
已经可以了,谢谢

网友D(2018-06-24):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