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和at89c51有什么关系?在stc-isp6.86上找不到516,怎么下载hex?

楼主(2018-02-11):
stc89c516和at89c51有什么关系,在stc-isp6.86上找不到stc89c516,只有stc89c516rd,用stc89c516rd型号下载会提示说单片机型号出错,我的单片机上写着stc89c516,该怎么下载,

网友A:
因错删除

网友A:
发错了,重发。

网友B:
下一个老版本的ISP,比如stc_isp4.83里就能选到这个芯片。

网友C:
在STC-ISP6.68上的在STC89C58系列里可以选择STC89C516,请注意是在STC89C58系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重发。

找到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C-ISP6.68上的在STC89C58系列里可以选择STC89C516,请注意是在STC89C58系列里。

嗯,我一开始找错系列了

网友D(2018-05-13):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重发。

相当不错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