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没有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为什么会产生接收中断

楼主(2018-02-11):
硬件用的是天祥的实验板。
以下是在原程序的基础上加了数码管显示。
复位后,单片机还是显示 000001.说是有一次接收中断。
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flag,a;
unsigned int num=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void smg_num(long);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    if(RI==1)
            {
            RI=0;
            P1=SBUF;
            }*/
            smg_num(num);
            if(flag==1)
                {
                    ES=0;
                    flag=0;
                    SBUF='1';//28;
                    while(!TI);
                    TI=0;
                    SBUF='2';//28;
                    while(!TI);
                    TI=0;
                    SBUF='3';//28;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    P1=SBUF;
    a=SBUF;
    flag=1;
    num=num+1;
}
void smg_num (long num)
{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long num_xianshi;
    uint weixuan,weixuan_temp=0xdf;
//    num=6523455;//int整型最大到32767,只能用长整型long
    for(weixuan=0;weixuan<6;weixuan++)
    {
        wela=1;
        P0=weixuan_temp;
        wela=0;
        P0=0;
        dula=1;
        num_xianshi=num%10;
        P0=table[num_xianshi];
        dula=0;
        P0=0;
        weixuan_temp=weixuan_temp>>1;
        weixuan_temp=weixuan_temp|0xc0;//按位或运算
        num=num/10;
    }
}

楼主:
已经查出原因,REN=1写早了